《ATK-DFPGL22G之FPGA开发指南_V1.0》第二章 实验平台简介

楼主(2023-01-10):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紫光PGL22G开发板
2)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92368045899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40253-1-1.html
4)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5)正点原子FPGA交流群:994244016

第二章 实验平台简介

本章内容主要向大家简要介绍我们的实验平台:ATK-DFPGL22G开发板。通过本章的学习,你将对我们后面使用的实验平台有个快速的了解,为后面的学习做铺垫。
本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2.1ATK-DFPGL22G开发板资源初探
2.2ATK-DFPGL22G开发板资源说明

2.1ATK-DFPGL22G开发板资源初探

正点原子目前已经拥有多款STM32、I.MXRT以及FPGA开发板,这些开发板常年稳居淘宝销量冠军,累计出货超过10W套。这款FPGA开发板,既适合于初学者入门FPGA,同时也适合有一定经验的FPGA工程师提升自己的开发水平。
2.1.1ATK-DFPGL22G开发板资源
首先我们来看ATK-DFPGL22G开发板的资源图,如图 2.1.1所示。
图 2.1.1 ATK-DFPGL22G开发板资源图

从图 2.1.1可以看出,ATK-DFPGL22G开发板资源非常丰富,把FPGA芯片内部的资源发挥到了极致,同时扩充了丰富的接口和功能模块,整个开发板显得十分高端和大气。
开发板的外形尺寸为128.30mm*90mm,板子的设计充分考虑了人性化设计,并结合正点原子多年的开发板设计经验,经过多次改进,最终确定了这样的设计。
正点原子ATK-DFPGL22G开发板资源如下:
主控芯片:Pango Logos系列PGL22G-6MBG324,封装:MBG324,速度等级:-6
晶振:50Mhz有源晶振
FLASH:QSPI FLASH,容量:128Mbit(16MB)
DDR3:容量:4Gbit(512MB)
EEPROM芯片:AT24C64,容量:64Kbit(8KB)
1个电源指示灯(蓝色)
4个状态指示灯(LED0~LED3:红色)
1个程序下载完成指示灯(绿色)
1个ATK MODULE接口,支持正点原子蓝牙/GPS/UART等模块
1个标准的RGB888 TFT-LCD接口
1个OLED/摄像头模块接口
1个MIPI DSI LCD接口
1个ADC输入测试
1个USB串口
1个有源蜂鸣器
1个6位数码管
1个红外接收头
1个单总线接口
1路HDMI输出接口
1个TF卡接口
1路千兆以太网接口(RJ45)
1个10-Pin JTAG接口,提供开发板下载和调试的功能
1组5V电源扩展口,支持对外提供电源和外部输入电源
1组3.3V电源扩展口,支持对外提供电源和外部输入电源
1个直流电源输入接口(输入电压范围:DC6~16V)
1个RTC后备电池座,并带电池
1个RTC实时数字时钟,采用PCF8563芯片
1个复位按键,可作为FPGA程序执行的复位信号
4个功能按键
1个电容触摸按键
1个电源开关,控制整个开发板的电源
2个21x2扩展口,共84个扩展IO口
FPGA开发板的特点包括:
1)接口丰富。板子提供了丰富的标准外设接口,可以方便的进行各种外设的实验和开发。
2)设计灵活。我们采用合一板的形式,板上很多资源都可以灵活配置,以满足不同条件下的使用。其中芯片左右侧各引出一排21x2扩展口,共84个扩展IO口,其中包括76个IO口,1个+3.3V,2个+5V,4个GND,其中P2扩展口编号40的引脚连接的FPGA_ IOR1_VCC的电压可以根据P6模块的跳帽连接来调节,跳帽连接P6模块的1与2引脚, FPGA_ IOR1_VCC连接的电压是1.8V,跳帽连接P6模块的2与3引脚,FPGA_IOR1_VCC连接的电压是3.3V。
3)资源充足。板载1颗DDR3内存芯片、1路HDMI输出接口、1个RGB LCD接口、1路千兆以太网接口、1个USB串口接口以及各种接口芯片,满足各种应用需求。
4)人性化设计,各个接口都有丝印标注,且用方框框出,使用起来一目了然;部分常用外设大丝印标出,方便查找;接口位置设计合理,方便顺手。资源搭配合理,物尽其用。
2.2ATK-DFPGL22G开发板资源说明
ATK-DFPGL22G开发板资源说明分为两个部分:硬件资源说明和软件资源说明。
2.2.1硬件资源说明
ATK-DFPGL22G开发板分配备了丰富的硬件外设和提供了大量的扩展IO,如下图所示:
图 2.2.1 ATK-DFPGL22G开发板硬件资源框图

PGL22G FPGA芯片包括了6个IO Bank,IO Bank可以理解为是FPGA的一个部分,每个Bank的IO电压和特性是相同的,有些高速接口的IO只能接到同一个Bank IO上面,比如千兆网接口。
PGL22G IO bank包括Bank L0、Bank L1、Bank L2、Bank R0、Bank R1和Bank R2,我们分别为不同Bank的IO连接了不同的外设,如图 2.2.1所示。
我们再来看下PGL22G芯片的IO Bank示意图,PGL22G-6MBG324的IO Bank示意图如图 2.2.2所示:
图 2.2.2 PGL22G-6MBG324 IO Bank示意图

下面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下FPGA的IO特性,如下图所示:
图 2.2.3 FPGA的IO特性

上图可以看出,FPGA的IO有圆圈,有正方形等,每个图形厂家规定了代表不同的含义,下图为每个图形的详细解释。
图 2.2.4 FPGA的IO特性解释

下表列出来常用的IO特性说明,上面描述的图片素材与详细介绍都可以在官方PK0202_PGL22G_MBG324.pdf手册中找到。
表 2.2.1 FPGA常用的IO特性说明

下面我们分别介绍ATK-DFPGL22G开发板上的硬件资源。
开发板外设简介:
1.FPGA主控芯片
开发板主控芯片为PGL22G-6MBG324,该芯片有17536个LUT5,864kbit DRAM(Dedicated RAM Module既专用RAM模块),6个时钟管理单元。
2.DDR3 SDRAM
FPGA开发板板载1片4Gbit DDR3内存,芯片型号为NT5CC256M16,板载的DDR3可以轻松应对各种大内存、高带宽场景需求,比如摄像头图像数据存储等。
3.QSPI Flash
FPGA开发板板载的QSPI Flash型号是W25Q128,容量为128Mbit(16MB)。这是开发板的Flash芯片,用于存储FPGA芯片的配置数据以及用户相关数据。
4.50Mhz晶振
FPGA开发板板载一个50Mhz的有源晶振(XTAL)。该晶振输出的时钟是FPGA最原始的时钟,其它外设需要的各种频率的时钟都在此基础上使用CLOCK(时钟管理单元)进行倍频或分频。
5.HDMI接口
开发板板载1个HDMI(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HDMI)接口,该接口可以连接到HDMI显示器上,从而显示出视频或者图片等。开发板没有板载HDMI的PHY芯片,HDMI的PHY编码功能由开发板逻辑来模拟实现。
6.OLED/摄像头模块接口
开发板板载一个OLED/摄像头模块接口。如果是正点原子的摄像头模块,则刚好可以直接插上去。通过这个接口,可以分别完成OLED显示或者摄像头显示实验。
7.MIPI DSI接口
MIPI(移动行业处理器接口)是MIPI联盟发起的为移动应用处理器制定的开放标准,其中液晶屏所使用的MIPI接口称为DSI(Display Serial Interface)。开发板板载了一个MIPI DSI接口,采用4lane(4对差分数据线)传输数据,可以连接正点原子MIPI接口的LCD液晶屏,理论上最大支持的分辨率为1080P。MIPI接口的LCD液晶屏可以用于显示摄像头采集的图像等数据,且支持触摸的功能。
8.RGB TFT-LCD接口
开发板板载一个RGB LCD接口,可以连接各种分辨率的正点原子RGB LCD屏,采用的是RGB888格式,可显示1677万色,色彩显示丰富。并且支持触摸的功能。
9.ATK MODULE接口
开发板板载一个ALIENTEK通用模块接口,目前可以支持ALIENTEK开发的GPS模块、蓝牙模块、MPU6050模块和全彩RGB灯模块等,直接插上对应的模块,就可以进行相关模块的开发。后续我们将开发更多兼容该接口的其他模块,实现更强大的扩展性能。
10.千兆以太网接口(RJ45)
开发板板载1路千兆以太网接口,PHY芯片型号是YT8511,支持10Mbps/100Mbps/1000Mbps的通信速率,板载的RJ45插座可以连接网线,实现全双工网络通信功能。
11.10-Pin JTAG接口
开发板板载1个10针JTAG调试下载口,通过他可以直接和FPGA下载器(调试器)连接,用于下载程序或者对程序进行在线调试。
12.USB转串口
开发板板载一个USB转串口,之所以设计成USB形式的串口,是出于现在电脑上串口正在消失,尤其是笔记本,几乎清一色的没有串口。所以我们板载了USB串口可以方便大家进行USB串口通信的试验。同时这个USB接口还可以给开发板提供电源,但是其最大电流只有500mA,但是在运行大功耗的程序时,它却不能够提供足够大的电流,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使用专门的电源适配器来为开发板供电。
13.1个FPGA复位按键
开发板板载一个复位按键(RESET),可以作为FPGA逻辑的复位信号,按键复位信号默认是高电平的,当复位按键按下之后为低电平。
14.4个FPGA普通按键
开发板板载 4 个普通机械式按键(KEY0-KEY3),可以作为 FPGA 逻辑的复位信号,按键复位信号默认是高电平的,当复位按键按下之后为低电平。
15.1个触摸按键
开发板板载1个电容触摸输入按键(TPAD),触摸方案采用JL223B芯片,该芯片利用电容充放电原理,实现触摸按键检测的功能。当手指触摸TPAD按键时,触摸芯片输出高电平,松开为低电平。
16.4个LED灯
开发板板载四个LED灯(LED0~LED3)。四个LED灯对于一般的应用足够了,在调试代码的时候,使用 LED 来指示程序执行状态,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辅助调试方法。
17.1个下载完成指示灯
开发板板载1个下载完成指示灯(DONE)。程序下载完成后,该指示灯会变亮,变亮后程序才会开始正常运行。
18.有源蜂鸣器
开发板板载一个有源蜂鸣器(BEEP),可以实现简单的报警/闹铃。
19.EEPROM (AT24C64)
开发板板载一个I2C接口的EEPROM芯片,容量为64Kbit,也就是8K字节。用于存储一些掉电不能丢失的重要数据,比如系统设置的一些参数等。有了这个就可以方便的实现掉电数据保存。
20. RTC实时时钟
开发板板载一个RTC实时时钟芯片,芯片型号为PCF8563。PCF8563是PHILIPS公司推出的一款工业级多功能时钟/日历芯片,具有报警功能、定时器功能、时钟输出功能以及中断输出功能,能完成各种复杂的定时服务。
21. 电池接口
开发板板载一个RTC实时时钟的供电接口,可以保证在开发板断电时,实时时钟仍然能够继续工作,这样的话,配置的日期与时间不会因开发板的断电而恢复到默认值。
22.六位数码管
开发板板载1个6位共阳极数码管(LEDSEG),该数码管提供了一种最简单直观的显示时间,温度等。
23.3.3V电源输入/输出
开发板板载1组3.3V电源输入输出排针(2*3),用于给外部提供3.3V的电源,也可以从外部接3.3V的电源给板子供电。大家在做实验的时候可能经常会为没有3.3V电源而苦恼不已,有了ATK-DFPGL22G开发板,你就可以很方便的拥有一个简单的3.3V电源(最大电流不能超过500mA)。
24. 5V电源输入/输出
开发板板载1组5V电源输入输出排针(2*3),该排针用于给外部提供5V 的电源,也可以从外部接5V的电源给板子供电。同样大家在实验的时候可能经常会为没有5V电源而苦恼不已,正点原子充分考虑到了大家的需求,有了这组5V排针,你就可以很方便的拥有一个简单的5V电源(USB供电的时候,最大电流不能超过500mA,外部供电的时候,最大可达1000mA)。
25. 电源开关
开发板板载1个电源开关。该开关用于控制整个开发板的供电,如果通过开关切断电源,则整个开发板都将断电,电源指示灯(PWR)会随着此开关的状态而亮灭。
26. DC6~16V电源输入
开发板板载1个外部电源输入口(DC_IN),采用标准的直流电源插座。开发板板载了DC-DC芯片(JW5060T),用于给开发板提供高效、稳定的5V电源。由于采用了DC-DC芯片,所以开发板的供电范围十分宽,大家可以很方便的找到合适的电源(只要输出范围在DC6~16V 的基本都可以)来给开发板供电。在耗电比较大的情况下,比如用到4.3寸屏/7寸屏/网口/高速AD-DA的时候,建议大家使用外部电源供电,可以提供足够的电流给开发板使用。
27.Micro SD接口
开发板板载1个标准Micro SD接口(TF_CARD),采用Micro SD接口,可以使用SPI/SDIO驱动方式。有了这个接口,就可以满足海量数据存储的需求。
28.扩展接口
开发板板载两个2x21PIN的扩展口,位于开发板的边缘位置,扩展口规格是2*21Pin,采用标准2.54MM排针间距,其中包括76个IO口,1个+3.3V,2个+5V,4个GND,其中 P2扩展口编号40的引脚连接的FPGA_ IOR1_VCC的电压可以根据P6模块的跳帽连接来调节,跳帽连接P6模块的1与2引脚, FPGA_ IOR1_VCC连接的电压是1.8V,跳帽连接P6模块的2与3引脚, FPGA_ IOR1_VCC连接的电压是3.3V。它可以用来连接不同的功能模块,例如,正点原子开发的高速AD/DA模块核双目摄像头模块等。
2.2.2软件资源说明
上面我们简单介绍了ATK-DFPGL22G开发板的硬件资源。接下来,我们将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ATK-DFPGL22G开发板的软件资源。
ATK-DFPGL22G开发板提供的标准例程多达48个。我们提供的这些例程,全部都是原创自主开发,注释非常详细、代码风格统一、难易程度由浅入深,非常适合初学者入门。而其他家开发板的例程,要么注释比较少,要么工程文件管理不统一,对初学者来说可能很难入门。
ATK-DFPGL22G开发板Verilog的例程列表如下表所示:
表 2.2.2 ATK-DFPGL22G开发板端的例程

从上表可以看出,ATK-DFPGL22G开发板的例程是非常丰富的,并且扩展了很多有价值的例程。各个例程的难度是循序渐进的,首先从最基础的LED流水灯实验开始,然后一步步深入,从简单到复杂,有利于大家的学习和掌握,所以,ATK-DFPGL22G开发板是非常适合初学者的。当然,对于想深入学习FPGA开发的朋友,ATK-DFPGL22G开发板也是一个绝佳的选择。
2.3ATK-DFPGL22G开发板可搭配的外设介绍
外设一:LCD液晶显示屏。
LCD的全称是Liquid Crystal Display,即液晶显示屏,它被广泛应用于数字钟表、便携式计算机、机械设备操作屏幕、汽车中控显示屏幕等等领域。液晶显示屏无论是在直角显示、低耗电量、体积小、还是零辐射等方面都有很不错的表现,所以自问世以来就长期受到人们的青睐。
我们正点原子推出的就是薄膜晶体管型(TFT)LCD液晶显示屏,这种LCD显示屏会有上下两个玻璃基板,上玻璃基板是RGB滤光层,下玻璃基板是薄膜晶体管层,两层基板之间填充液晶。当我们需要显示一个图像的时候背景光层首先发出背景光,然后背景光需要通过液晶层,我们可以通过薄膜晶体管来控制液晶的排列,这样就可以让液晶把背景光按照一定规律折射出去,此时背景光到达上玻璃基板的滤光层,滤光层会把背景光过滤成我们想要的RGB颜色,最终显示出来的就是一幅彩色图像。
ATK-DFPGL22G开发板只有RGB LCD接口,没有MCU接口,因此只支持连接RGB LCD液晶屏,不支持连接MCU LCD屏,下面仅以RGB LCD屏为例,向大家介绍不同RGB LCD液晶屏的区别。
正点原子最小的RGB LCD液晶显示屏是4.3寸的,如下图所示:
图 2.3.1 4.3寸800*480液晶显示屏

这款显示屏的分辨率是800*480,支持RGB888和RGB565(采用565格式需要对低位补零,实际数据位还是24bit传输)两种颜色格式,并且支持触摸操作,其触摸芯片是GT9147,触摸类型是电容型触摸,触摸点数可以多达5点触摸。这款显示屏的链接如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EF0&id=616236063701
看完了4.3寸LCD显示屏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更大一点尺寸的7寸RGB LCD液晶屏,如下图所示:
图 2.3.2 7寸800*480液晶显示屏

这款7寸显示屏的分辨率是800*480,支持RGB888和RGB565(采用565格式需要对低位补零,实际数据位还是24bit传输)两种颜色格式,并且支持触摸操作,其触摸芯片是FT5426,触摸类型是电容型触摸,触摸点数可以多达5点触摸。这款显示屏的链接如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Yj9&id=609757935548
同样的我们正点原子推出的7寸屏也是有两种分辨率的,除了上图的7寸800*480液晶显示屏外,我们还有一款7寸1024*600分辨率的液晶显示屏,如下图所示:
图 2.3.3 7寸1024*600液晶显示屏

这款7寸1024*600液晶显示屏和7寸800*480液晶显示屏相比,除了分辨率不同之外其他参数也是一样的,它的链接如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O7s&id=609758563397
看完了4.3寸和7寸显示屏,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最大的10.1寸液晶显示屏,如下图所示:
图 2.3.4 10.1寸1280*800液晶显示屏

这款10.1寸1280*800液晶显示屏支持的分辨率高达1280*800,采用10.1寸IPS屏幕,各个角度都可以清晰的看清屏幕内容,支持1600W真彩显示,色彩逼真,效果细腻。它同时兼容24bitRGB接口和LVDS接口,并且触摸芯片采用GT9271触摸芯片,可支持高达10点触摸操作,是一款非常优秀的液晶显示屏,远非普通液晶显示屏可比拟的,它的链接如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EUX&id=609034096308
为了方便大家对这五款显示屏有个更加直观的对比,本文在这里给出一个对比列表供大家参考:
表 2.3.1液晶屏幕参数对比表

ATK-DFPGL22G开发板支持正点原子旗下所有不同尺寸不同分辨率的RGB-LCD(MCU屏不支持)屏幕,后面的例程也是兼容所有RGB LCD液晶屏的。ATK-DFPGL22G可通过RGB LCD屏显示图片,或者实时显示摄像头采集的画面等。
外设二:摄像头模块。
目前ATK-DFPGL22G支持的摄像头模块有三种,分别是OV5640摄像头、OV7725摄像头(不带FIFO)、MT9V034摄像头,其中OV5640不仅仅有单目摄像头还有双目摄像头,后面的学习都会有相关的例程去教大家如何使用这些摄像头模块,ATK-DFPGL22G开发板可以通过摄像头接口连接摄像头,做一些图像采集和处理等例程。
我们先来看下OV5640单目摄像头,如下图所示:
图 2.3.5 OV5640单目摄像头

OV5640单目摄像头性能非常优秀,在这里我把它的特点给大家做了个罗列,如下:
1、OV5640单目摄像头采用1.4 u m*1.4 u m像素大小,并且使用OmniBSI技术,具有高灵敏度、低串扰和低噪声的特点。
2、它具有自动图像控制功能:如自动曝光(AEC)、自动白平衡(AWB)、自动消除灯光条纹、自动黑电平校准(ABLC)和自动带通滤波器(ABF)等。
3、它支持图像质量控制:如色彩饱和度调节、色调调节、gamma校准、锐度和镜头校准等,使有标准的SCCB接口(兼容IIC接口)进行配置。
4、它支持RawRGB、RGB(RGB565/RGB555/RGB444)、CCIR656、YUV(422/420)、YCbCr(422)和压缩图像(JPEG)输出格式。
5、它支持QSXGA (500W)图像尺寸输出,以及按比例缩小到其他任何尺寸,支持闪光灯。
6、它支持图像缩放、平移和窗口设置。
7、它支持图像压缩,即可输出JPEG图像数据支持数字视频接口(DVP)和MIPI接口,支持自动对焦。
8、它自带嵌入式微处理器和内部有源晶振。
OV5640单目摄像头在后期学习图像处理的例程中有对它使用和配置的详细介绍,它既可以直接插到ATK-DFPGL22G开发板上使用,还可以使用延长线将摄像头和ATK-DFPGL22G开发板相连接,如下图所示:
图 2.3.6摄像头延长线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OV5640摄像头的参数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fdl&id=609758211612
看完了OV5640单目摄像头我们再来看看OV5640双目目摄像头,如下图所示:
图 2.3.7 OV5640双目摄像头

OV5640双目目摄像头除了具备OV5640单目摄像头的高超性能之外,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双目显示,在后面的例程学习中大家可以学习到如何在一个显示屏上,利用双目摄像头显示两个画面,双目摄像头的链接如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HIP&id=609033556567
介绍完了OV5640双目摄像头,再来看看OV7725摄像头,如下图所示:
图 2.3.8 OV7725单目摄像头

ATK-DFPGL22G搭载的OV7725单目摄像头是不带FIFO版本的,它操作简单,功能强大。内部自带12MHZ有源晶振和微型嵌入式处理器,支持160*120、320*240、640*480三种不同分辨率(例程采用640*480),支持 RawRGB、RGB(GBR4:2:2,RGB565/RGB555/RGB444),YUV(4:2:2)和YCbcr (4:2:2)输出格式。具有图像自动控制功能,可以进行自动曝光、自动白平衡、自动消除灯光条纹、自动黑电平校准和自动带通滤波器功能。拥有标准的SCCB接口(类似IIC协议),可以对摄像头功能寄存器进行配置,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后面的学习中我们会使用OV7725单目摄像头做一些图像显示和图像处理的例程,想要了解更多有关OV7725单目摄像头的信息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q1y&id=609293801829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MT9V034单目摄像头,如下图所示:
图 2.3.9 MT9V034单目摄像头

这是一款适合在拍摄环境明暗变化比大的场合(如夜间行车道监控、逆光拍摄)、比较暗的场景下使用的摄像头,它支持双寄存器模式,具有寄存器锁定功能;支持单色拍摄;它还具有全局曝光(拍摄移动物体也能比较清晰)和高动态范围(HDR)操作的功能;支持自动曝光和自动增益功能;支持2X2或者4X4的bin模式。可以说MT9V034单目摄像头是一款整体功能非常不错的高性价比摄像头。
MT9V034单目摄像头的链接如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f9c8d17&abbucket=19
这里总结下三款摄像头的区别。OV5640摄像头和OV7725摄像头(不带FIFO)输出的是彩色图像,且OV5640摄像头的分辨率更高,达到500W像素,但是两款摄像头均不支持全局快门;而MT9V034摄像头输出的是灰度图像(黑白图像),支持全局快门。大家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摄像头。
这里也给出一张参数对比表方便大家参考:
表 2.3.2摄像头参数对比表
外设三:双路高速AD模块。

ADC(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即模数转换器)是大多数系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件,用于将连续的模拟信号转换成离散的数字信号,它们是连接模电电路和数字电路必不可少的桥梁。正点原子推出了一款双路高速模数转换模块(ATK_DUAL_HS_AD),其转换速率50MSPS,转换位宽为10位,正负0.9LSB的测量精度,实物如下图所示:
图 2.3.10双路高速AD模块

双路高速AD模块参数链接如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9a018bb&abbucket=19
外设三:双路高速DA模块。
DAC(Digital to Analog Converter,即数模转换器)跟AD模块一样,也是大多数系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件,用于将离散的数字信号转换成连续的模拟信号,它们是连接模电电路和数字电路必不可少的桥梁。正点原子同样也推出了一款双路高速DA模块(ATK_DUAL_HS_DA),如下图所示:
图 2.3.11双路高速DA模块

双路高速DA模块的转换速率为125MSPS,转换位宽为10位,正负0.5LSB的测量精度,它的详细参数链接如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711f9b2&abbucket=19
外设四:高速AD/DA模块。
上文已经向大家介绍了双路高速AD模块和双路高速DA模块,那么有没有一个模块既可以实现数模转换又可以实现模数转换呢?答案是肯定的,正点原子同样推出了一款高速AD/DA模块,它可以同时进行数模和模数转换,实物如下图所示:
图 2.3.12高速AD/DA模块

高速AD/DA模块的DA转换速率为125MSPS,AD转换速率为32MSPS,位宽为8位。它的链接如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a598a2d&abbucket=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