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Tinkpad,怎么新机都不支持机械硬盘了?

楼主(2023-01-10):
对现在的电脑硬件也不太了解了,传统认为固态硬盘速度是快,不过万一坏了就肯定无法恢复数据,

但机械硬盘坏了还可以通过开盘来把数据读回来,所以认为机械硬盘比固态硬盘更保险。

但去看了一下Tinkpad的新机,都仅仅支持固态硬盘的了,现在固态硬盘可靠性够高了吗?在保存数据方面。

网友:
SSD + 定期备份,我台式机代码之类的文档都存在 SSD 上了

2.5" HDD 超过 500GB 的都是 SMR 的了,性能实在差,和 SSD 比性能就更差了

网友A:
大厂ssd现在寿命应该都杠杠的了吧,作为生产力,重要数据肯定定期放多个篮子
大家都追求轻薄呢,你找不轻薄的型号应该可以支持2.5

网友B:
接受现实吧,就算支持机械盘-现在500G以上2.5寸的机械盘几乎都是叠瓦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厂ssd现在寿命应该都杠杠的了吧,作为生产力,重要数据肯定定期放多个篮子
大家都追求轻薄呢,你找不轻薄 ...

之前都是手动备份,手动备份频率最多也是1个月一次,也就是说这种备份方式最严重可能丢失一个月的数据。

不知道有没有网络自动备份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受现实吧,就算支持机械盘-现在500G以上2.5寸的机械盘几乎都是叠瓦盘。。 ...

叠瓦盘是无法开盘读数据的吗?

网友:
主要是为了轻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都是手动备份,手动备份频率最多也是1个月一次,也就是说这种备份方式最严重可能丢失一个月的数据。

百度网盘之类的好像有自动备份的。不过我没用过,你可以研究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叠瓦盘是无法开盘读数据的吗?

能不能开盘不知道,但是在数据可靠性和性能表现上很差

网友D:
坚果云算是最好用的网盘了,就是比较贵,容量比较小。
现在我的代码和图纸这些项目资料都随时备份到坚果云上。
当然如果你家里有电脑,开个syncthing,自己工作电脑也开,一样可以随时同步回去,不需要公网IP。

网友:
我重要的数据都放到同步云盘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坚果云算是最好用的网盘了,就是比较贵,容量比较小。
现在我的代码和图纸这些项目资料都随时备份到坚果云 ...

刚刚跟我同事聊了,他就是用坚果云的,他说也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跟我同事聊了,他就是用坚果云的,他说也挺好用的。

就是太贵了,199一年,容量很小。
而且有强烈隐私要求的人会觉得云盘不可靠会泄密,不过对我来说没这么高要求。

网友:
不管是什么硬盘,按期备份才是正道。

网友E:
买个群晖nas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群晖nas呀

这高大上的东西我应该用不上的,搞起来也复杂,哈

网友:
现在笔记本如果支持机械硬盘估计才是奇葩。连2.5寸SSD盘的支持都越来越少了,都在往m2接口转。

不过话说回来,支持2.5寸SSD也就支持机械盘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高大上的东西我应该用不上的,搞起来也复杂,哈

群辉Nas,傻瓜操作,用起来爽的很,电脑手机都可以和nas实时同步数据。

网友F:
前段时间误删除了一个文件夹(没备份),然后立即通过恢复软件都恢复了(至少文件名、文件格式都对),但是就是打不开有些文档,打开就是空白
因为SSD删除就是真删除

网友G:
如果移动需求不大别买轻薄本,买工作站就什么都有

网友:
数据重要程度就特殊处理吧。
现在的本体验真是越来越好。如果高性能笔记本可以解决风扇噪声问题,就完美了。

网友:
T系列可以放固态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移动需求不大别买轻薄本,买工作站就什么都有

工作站是不是P开头的?

网友:
我都是买百度云,然后用FileGee每周备份一次

网友:
其实吧,在可随处移动的笔记本上,考虑到震动、跌落等场景,HDD的可靠性反而不如SSD。
所以定期、多份、异地的备份才是王道。

网友:
Thinkpad 问题好多,买的T580,坏了好几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叠瓦盘是无法开盘读数据的吗?

叠瓦机械硬盘在w7或者以上系统会默认打开trim指令,如果数据删除与格式化就数据没法恢复了,如果手动关闭trim会硬盘性能降低。
买台式机非叠瓦盘备份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都是手动备份,手动备份频率最多也是1个月一次,也就是说这种备份方式最严重可能丢失一个月的数据。

搞个小主机装黑群,自动备份

网友:
固态也可以系统级阵列,坏一个没问题,甚至一个固态也可以分条带阵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段时间误删除了一个文件夹(没备份),然后立即通过恢复软件都恢复了(至少文件名、文件格式都对),但是 ...

我也发现了,SSD,误删除恢复没鸟用。机械盘,删除后立马恢复就可以。

所以我还是坚守W530,加个机械盘用同步软件同步一份。当然其他还多处备份以防万一。

网友:
跟我一样,我也想一直守着机械盘。
之前买了个HP 战66 3代,固态与2.5硬盘可以同时安装;但是键盘手感太差。
也想找个thinkpad 带机械硬盘,这个只能买老笔记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度网盘之类的好像有自动备份的。不过我没用过,你可以研究下

我用过,设置某个目录为自动备份,只要有有更新说行备份,上传数据过程中,有点费CPU。

网友:
我从15年开始用的笔记本,都是只支持固态的了。

网友:
用个带USB3.0口的路由器,插上个移动硬盘,做局域网备份是否可行?比如我的华硕路由器RT-AC1900P就有这个功能。刚才看了下路由器的管理界面,还集成了一个usb备份功能,叫time machine,查了下还挺出名的。不过路由器的USB3.0口速度一般不高,我测试过1900P连5G WIFI的话是80mbps左右,连4G WIFI的话只有40mbps左右,不过对于备份这种选择性拷贝速度应该是够的。

编辑补充:time machine是苹果电脑专有的?。不过路由器还有SMB1局域网和FTP传输,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H:
我看到ThinkPad E14还有支持固态+机械的版本,但是CPU比较老了, I5-1035G1。
今天刚到手X13 GEN2 AMD版本,R7 5850U+16GB+512GB,4500元。装好系统后简单试了下MDK,比I5-8250U快了一倍多,同一个工程,R7需要3-4秒,I5需要8-9秒.
屏幕是16:10的高色域,键盘1.5mm键程,wifi6连上联通送的路由器可以跑到866M,2个USB-A,2个type-c,就是SSD从西数的SN730变成了亿联的AM630,整体感觉不错。AMD yes

网友:
nas基本上是必备了,现在数据比较多,工作的,生活的,都需要一个nas。

网友:
平时使用fastcopy,这个可以设置差异时覆盖,可以比较快的比较两个目录进行备份,同时也是支持目录行,这样定期运行一下就可以.
net use \\192.168.200.77\ "passwd" /user:administrator /y
FastCopy /cmd=diff /bufsize=512 \\192.168.200.102\git /to=F:\Work\git
FastCopy /cmd=diff /bufsize=512 \\192.168.200.102\tools /to=F:\tools

网友:
弄个NAS组个RAID1,每天备份,安全又省心

网友:
有用微软的onedrive的吗?我觉得挺好用的,虽然只有免费的5个G,但是放点重要资料够用了,同步也挺方便的。
图片视频之类的放网盘就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看到ThinkPad E14还有支持固态+机械的版本,但是CPU比较老了, I5-1035G1。
今天刚到手X13 GEN2 AMD版本 ...

哪里买的x13,4500这么便宜?

网友:
感觉ssd比机械的稳定多了,这么多年的使用经验,ssd没坏过,机械盘坏了不少。

开盘恢复数据只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其实有几个人拿去开盘的,有一次我开盘恢复数据,只恢复了1/5的数据,花了1000多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哪里买的x13,4500这么便宜?

淘宝搜索 上海ThinkPad直销实体店,他家在B站上有很多新笔记本的拆机视频。
我买的不带票,生产日期是22年4月,保修到24年11月。

网友:
都改用固态硬盘就像大家不用磁带光盘都用U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