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电池充电芯片,支持5V充电,5V升压输出,支持边充边放

楼主(2023-01-10):
类似充电宝芯片
选了IP5306,但这个IC空载就关断,需要外部按键唤醒,加了MCU可以控制,但麻烦了。
又看了ETA9640,充放电电流有点小了,因为带的电池容量大一些。
有没有好的方案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充电宝方案的都有这个问题,不想用MCU就加假负载

网友:
我用过几个模块作为树莓派掉电电源用,某宝可以搜  5V  UPS电源  ,不间断电源
我用过的好像都是2颗芯片的,一颗充电一颗升压。按道理就是普通的充电芯片和升压芯片就行,自己处理一下插电时候的2进1出供电电路就行

网友B:
SC8982 ?
宽压 双向buckboost
typ. 5V 4A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8982 ?
宽压 双向buckboost
typ. 5V 4A

南芯的所有IC为啥只提供一页的手册呢?怕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宝方案的都有这个问题,不想用MCU就加假负载

对啊,ip5306要80ma才能不休眠,电池供电供不起啊!
钰泰的也要30ma.

网友:
ETA 9740电流够大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南芯的所有IC为啥只提供一页的手册呢?怕人吗?

问代理?

网友C:
ETA 9740   +1
注意此芯片输出的时候有最小输出电流要求,同时正常工作的时候输出电压会有检测脉冲,对电源要求高的话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ETA 9740   +1
注意此芯片输出的时候有最小输出电流要求,同时正常工作的时候输出电压会有检测脉冲,对电源 ...

好的,试试看看

网友D(2023-02-10):
引用 楼主:
好的,试试看看

ETA 9740
这个芯片用起来了吗?效果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ETA 9740
这个芯片用起来了吗?效果咋样?

还没用9740,正准备用9640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没用9740,正准备用9640

好的,谢谢。

网友E:
HM5902参考一下,华之美,看这家公司网站,好多类型的IC都有,感觉是个贴牌的贸易公司

网友F:
有IP5306-CK 5V常开版本,唯一一个问题是充电插入、拔出时,输出会断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IP5306-CK 5V常开版本,唯一一个问题是充电插入、拔出时,输出会断一下

对,我用的也好用,但对于有些产品影响体验,他是充电和升压复用电感,有个切换时间,造成电压跌落,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E:
HM5902参考一下,华之美,看这家公司网站,好多类型的IC都有,感觉是个贴牌的贸易公司 ...

深圳的这种厂商很多,感觉啥都有。特别是消费类的IC,要什么功能都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

ETA9740 某宝上有卖拆机的小板,几毛钱。我买了回来测试了。可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ETA9740 某宝上有卖拆机的小板,几毛钱。我买了回来测试了。可用

ETA9740   是5V常开吗,充电的时候 5V输出会不会断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ETA9740   是5V常开吗,充电的时候 5V输出会不会断一下

不会断,但电压会下降0.4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