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芯微NSI83085 GND1 可以只接一个脚吗?

楼主(2023-01-11):
用来替代ADM2483的,就这个7脚GND1不兼容。。所以需要人工7脚/8脚短接一下。有一批货,生产那边忘记短接。。也就是7脚的GND1 空在那里,,,通信也是正常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测量芯片 7.8脚 二个GND1是不通的,看资料我也没看到这个7脚GND1 接到哪去了

顺便推荐一下金升阳的,管脚兼容,内置隔离电源,,10.6元一个。。。总成本更低,电路上也更简单

网友:
据论坛里说金升阳兼容adi隔离芯片的封装,批量焊接会出问题

网友A:
万用表测量下空芯片的7和8脚是否连一起,如果内部连一起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B:
7脚和8脚不连通,那跟2脚有没有连通?如果有那问题应该不大,如果没有那最好别空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量下空芯片的7和8脚是否连一起,如果内部连一起问题应该不大

不连在一起的,连一起就不担心了

现在是没有接,但也是通信正常,不知道这个脚是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7脚和8脚不连通,那跟2脚有没有连通?如果有那问题应该不大,如果没有那最好别空着。 ...

8脚 和 2连通的, 7脚不连

网友:
我的兼容ADM2483是给7脚做了个0欧电阻对地跳线,不过目前还没用上83035,之前试过7脚不接地没问题

网友:
金升阳是走的合封,还是芯片原厂

网友C:
这个片子价格也没比2483便宜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片子价格也没比2483便宜多少呀

现在比起来便宜很多,现在2483快30一个了吧,,这个现在是7块多一个。前几个月还是4块钱多。。国产就这德性,买的人一多,就涨价

网友C:
2483价格最近又掉下来了,10块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83价格最近又掉下来了,10块左右

不用了,打算用金升阳的。。还能省一个隔离电源的钱,

网友D:
数据手册上面描述这两个腿功能一样,你测量又不是相通的。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黑笔接vdd1然后分别测量,2/7/8的值,看是不是都有数据。
主要是鉴别7是不是空的脚,有值就不是空的。原理就是vdd1是电源公共点,gnd肯定与vdd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手册上面描述这两个腿功能一样,你测量又不是相通的。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黑笔接vdd1然后分别测量, ...

7脚 没值 ,,2/8是有0.6V的

这么说来这个脚是空脚

网友E:
7 8之间 弄一坨锡 焊接在一起 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7 8之间 弄一坨锡 焊接在一起 就行了

正常操作就这样撒,生产忘记了啊。。不过看样子,7应该是空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