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高温灌封胶大家有推荐吗?

楼主(2023-01-11):
有个医疗产品的手柄,连接线缆处有焊接航空插头,需满足134度高压蒸汽灭菌,已选用防水插头,打算内部焊接处灌封胶水,大家有用过推荐下吗?感激不尽

网友A:
价格高的:有机硅灌封胶,长时间可耐温170度。固化后比硅橡胶稍硬一点。
价格低的:改性环氧树脂灌封胶,长时间耐温120度,短时135度。固化后的胶有一定韧性,比有机硅稍硬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价格高的:有机硅灌封胶,长时间可耐温170度。固化后比硅橡胶稍硬一点。
价格低的:改性环氧树脂灌封胶,长 ...

拆了一款电子水泵,里面有用一种透明的,有点黏性的,软软的胶封住的。能用镊子拨开,但是不流动的,不知道这种是什么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一款电子水泵,里面有用一种透明的,有点黏性的,软软的胶封住的。能用镊子拨开,但是不流动的,不知 ...

应该是硅橡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一款电子水泵,里面有用一种透明的,有点黏性的,软软的胶封住的。能用镊子拨开,但是不流动的,不知 ...

有可能是705透明硅橡胶

网友C:
这个只有找卖胶水的推荐,个人推荐采用UV胶水操作比较方便,容易成型
需要打样测试线皮和胶水的结合,还要考虑航空插头的材质与胶水的结合
焊锡的助焊剂是否会和胶水产生反应,这种有寿命要求的,都不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有找卖胶水的推荐,个人推荐采用UV胶水操作比较方便,容易成型
需要打样测试线皮和胶水的结合,还要 ...

找到一个胶粘专家啊。

网友:
耐高温的硅胶可以试试,主要还要考虑你的灌封方式和固化时间要求

网友:
硅胶应该能耐这个温度。而且有符合医用标准的产品。至于用怎样的需要胶水厂家来推荐使用。
我感觉环氧树脂应该也可以的耐134度,就怕环氧树脂不能用在医疗设备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一款电子水泵,里面有用一种透明的,有点黏性的,软软的胶封住的。能用镊子拨开,但是不流动的,不知 ...

有可能是环氧树脂

网友:
IGBT里面的硅凝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有找卖胶水的推荐,个人推荐采用UV胶水操作比较方便,容易成型
需要打样测试线皮和胶水的结合,还要 ...

UV胶方便又快捷,量产很爽,但不耐高温,一百来度就会发脆,稍微翘一下就会崩掉,另外高温会发黄。推荐楼主用环氧树脂胶,硬胶软胶都有,干得快干得慢的也有,流动性好的差的也有,普通的一般到110左右,还有一种叫耐高温环氧树脂胶,180,280的都有,另外,建议楼主一定要自己测试过再批量,环氧树脂胶类型太多了,稍不注意就掉坑里,最好就是指定供应商(你测试过的),还有就是,楼主要提前想好怎样批量灌胶生产流程,因为这东西都是靠人工,干的时间又长,不利于搞治具(因为数量太多),反正一句话,能不用尽量不用,如果只是三防,贴片场有机器自动喷三防漆的,用这种

网友:
邦定ic的那种胶,就是那坨黑色牛屎,应该叫邦定胶,不过是单组分的,需要加热固化。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提供信息,目前在跟乐泰、Dymax、拜高公司在沟通,看能不能提供满足要求的胶水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