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便宜的SiC,GaN等MOS管推荐吗?

楼主(2023-01-11):
请教一下有便宜的SiC,GaN等MOS管推荐吗? 承受功率10W以上,耐压60V以上,电流10A以上;越便宜越好

网友A:
你这个是普通mos管的范围。

网友B:
承受功率10W以上  何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普通mos管的范围。

对,用不到几百伏,普通的MOS管速度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承受功率10W以上  何意?

主要是看封装,提供好的散热条件,热阻要小,不然温差很高,功率上不来,其实我想提60W的,后来想想这样封装都是大的,

网友:
B站上有个UP充电头网,经常拆解各种充电头,你可以看看里面用什么
我估计一些公模产品也不会用很好的料
https://space.bilibili.com/43421108/video

网友:
SiC和GaN所谓的优势都是和传统高压MOS和IGBT比而不是低压MOS比。

“普通的MOS管速度慢了”是啥意思?在目标电压电流范围内尽量选Qg比较小的管子就是了,例如AON7264 60V 28A 13.3mΩ@4.5V Qg最大13nC,几百K~1M开关频率问题不大,10A电流也就1.33W。

网友:
是不是600瓦gan方案电源,用gan主要是提高开关频率降低变压器体积,如果不在乎体力用普通mos这很轻松
Sic天生高贵,目前便宜不了。

网友C:
问问题尽量把问题问提清楚,要做个什么产品,什么要求。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问问题,要理解问题都费劲这样如何回答,多打字有啥难的,总比回答问题容易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问题尽量把问题问提清楚,要做个什么产品,什么要求。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问问题,要理解问题都费劲这样如何 ...

就是上一个帖子要做高速的恒流源,找个功率管

网友:
100v 以下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