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的车修好没几天我的车也坏了,换前轮轴承

楼主(2023-01-11):
老婆的车修好没几天我的车也坏了,前轮走时异响,检查后发现轴承坏了,换前轮轴承,苦逼,又要自己修了

楼主:
拆下来是6205的轴承,坏了一盘,索性两盘一起换了,五金城两个18元,还好花费不大

网友A:
车顶是什么?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
这个外面找人换,起码500元。

网友B:
万一遇上个火山爆发  地震,还要自己修理地球了  :)

网友:
楼主真大神, 自己补牙, 自己修车

网友:
…………怎么什么都会修啊 ?!!!

网友:
楼主太牛了,什么都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一遇上个火山爆发  地震,还要自己修理地球了  :)

我认为在城市,给别人修,是合理的,在农村,自己修是合算的。
楼主在农村,本身工具啥的都不缺,自己修下,可省不少钱,在城市因为没时间,没工具,自己修肯定不划算。

楼主:
几个动作顺利搞定,装上车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顶是什么?太阳能电池板?

是的,电动车最适合

网友:
你们这里街道很恬静啊,感觉真好!

网友:
万能大神

网友:
这都成了大神的常规操作了~

网友C:
楼主的牙补的咋样了?

建议楼主往工控领域这边靠,比如变频器,伺服驱动器,PLC之类的,这样收入能高一点。

网友:
大神的常规操作了,厉害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牙补的咋样了?

建议楼主往工控领域这边靠,比如变频器,伺服驱动器,PLC之类的,这样收入能高一点 ...

不好弄,动不动单片机坏或者FLASH程序坏,咋修?
补的牙还好就是材料不行,又有些磨损了,还能再用段时间

网友:
牛B的大神!膜拜一下

网友:
人才啊,牛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电动车最适合

哈~老年代步车可以上路么?

网友E:
楼主那个小车床如果还在的话,有时间可以做个套放在两个轴承中间,这样可以在不给轴承增加轴向载荷的情况下完全拧紧轴端螺母,让轴承工作在更正确的状态下,对寿命和安全性有利。
这个套可以使用普通钢管制作,不需要热处理,但不要使用铜或铝合金类的软材料。

编辑:修正外径至31m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弄,动不动单片机坏或者FLASH程序坏,咋修?
补的牙还好就是材料不行,又有些磨损了,还能再用段时间 ...

到厂家买板子更换,多收点钱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老年代步车可以上路么?

这车不喝油不充电,自己车顶太阳能电池充电。三桶油还有电网都要只摇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弄,动不动单片机坏或者FLASH程序坏,咋修?
补的牙还好就是材料不行,又有些磨损了,还能再用段时间 ...

这是家电维修的痛点,收不上价格。电路板没有图纸,芯片打磨,定制芯片,有程序芯片,有加密芯片,还有的电路维修后需要昂贵的平台自动修正参数,没有厂家技术支持维修困难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那个小车床如果还在的话,有时间可以做个套放在两个轴承中间,这样可以在不给轴承增加轴向载荷的情况下 ...

我的小车床皮带齿打滑了,没有买到配件,还在扔一边吃灰,你找一下本谈那个专门机械加工的坛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老年代步车可以上路么?

没问题,连车位费都省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小车床皮带齿打滑了,没有买到配件,还在扔一边吃灰,你找一下本谈那个专门机械加工的坛友吧 ...

不是我要加工,是建议你增加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我要加工,是建议你增加这个

这个环有的,生锈了拿去摸了黄油 没放到一起拍照

网友:
座椅保护膜都还在,保护很好,但这样做起来不舒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环有的,生锈了拿去摸了黄油 没放到一起拍照

哦哦,有的话那就对了

网友F:
说实话,楼主要是设计电动车,坑定刹得住!现在看来,电车没啥技术含量.....就是屏幕越多越能忽悠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实话,楼主要是设计电动车,坑定刹得住!现在看来,电车没啥技术含量.....就是屏幕越多越能忽悠人。 ...

哈哈对的。我看到老头乐或者一些三轮车上面就有好多屏幕了,还有些专给客人用的屏幕,就像飞机上前排靠背上面装的屏幕一样,娱乐系统。
然后驾驶这边也好几个,一个是可以显示电量车速等等;一个是放电影MTV的,
屏幕的确好多哦:)
高科技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好弄,动不动单片机坏或者FLASH程序坏,咋修?
补的牙还好就是材料不行,又有些磨损了,还能再用段时间 ...

楼主哪天自己身上的零件坏了,是不是也可以修一修再用几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弄,动不动单片机坏或者FLASH程序坏,咋修?
补的牙还好就是材料不行,又有些磨损了,还能再用段时间 ...

其实楼主之前那个修车帖子里面也明确说了,比较严谨和自己知道情况,而且我也说一句实话就是楼主修好之前的板子真的也是运气,正如楼主说的首先不可能像4S店那样,只要愿意给钱,哪怕全车所有的东西换一遍都可以,反正肯定是可以修好的。但是作为社会“乱修”系列,压根没有那些条件:配件来源,甚至好多东西连型号都不知道,更别说通用可编程器件里面的程序了。
所以楼主说的修的确靠运气,目前只能维修到这种完全通用而且不涉及专用性的方面。所以并不敢说每个都可以修好,遇到难缠的客人,完全会赔进去的。前面很多网友说楼主转行修电动汽车,的确太冒进,因为首先要解决配件来源和技术资料的问题,解决了那么也就不存在问题了,比4s店更好,可以延伸到板级维修,那么相对维修价格便宜,维修利润也高。

网友:
这就是能者多劳的体现

网友H:
版主,你的太阳能代步四轮用了多久了?自发电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版主,你的太阳能代步四轮用了多久了?自发电够用吗?

我的车不经常开,多数时间都停着,够用

网友:
楼主自己有车、老婆也有车,还供儿子念大学。。。说明收入挺好,各位瞎操心

网友:
一看就是南方,现在北方户外 冻得都掏不出手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车不经常开,多数时间都停着,够用

停车库,还是风吹日晒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哪天自己身上的零件坏了,是不是也可以修一修再用几年?

楼主得先造一个达芬鸡机器人,再编一段代码

网友I:
引用 楼主:
拆下来是6205的轴承,坏了一盘,索性两盘一起换了,五金城两个18元,还好花费不大 ...

如何保证买到的配件质量没问题?车用对质量的要求还是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何保证买到的配件质量没问题?车用对质量的要求还是挺高?

去汽车配件市场,说你要买什么型号的原装配件,不会有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停车库,还是风吹日晒

肯定停在马路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何保证买到的配件质量没问题?车用对质量的要求还是挺高?

说要质量好的就不会有问题,如果说给人家讲价人家就会拿便宜货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停在马路边。

长期放在外面晒太阳,是不是有必要盖防晒布

网友J:
引用 楼主:
拆下来是6205的轴承,坏了一盘,索性两盘一起换了,五金城两个18元,还好花费不大 ...

我记得这车才开两年左右,就坏轴承了。  买这么便宜的,估计过两年你还得再修 。 建议下次换个进口的轴承

另小城市开电动车太爽了,在自家停车充电,几分钱一公里,比开摩托还便宜四五倍。   楼主估计是开上瘾电动车,今年才给自己老婆买byd的秦电动。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记得这车才开两年左右,就坏轴承了。  买这么便宜的,估计过两年你还得再修 。 建议下次换个进 ...

另楼主有没看一下是不是这轴承会进水, 进水没油还是重载,很快坏。 下雨天开进室内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记得这车才开两年左右,就坏轴承了。  买这么便宜的,估计过两年你还得再修 。 建议下次换个进 ...

开油车现在油价太高,养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