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可靠点的4G模块?只能容忍一个月死机一次!

楼主(2023-01-11):
求推荐可靠点的4G模块?只能容忍一个月死机一次!  开发简单点,项目上用,量不大,要求快速出产品,   有人的模块如何,封装好了常用指令,用过的大侠说说看?或者其他家的也可以,一定要要求可靠,不能动不动就断网了

网友:
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是政策问题
你再有钱也没用,
首先得问问国内还有哪些地方的2G网络能保证稳定的

为什么不去用4G呢?

楼主:
是4G模块呀     我描述错了? GPRS特指2G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4G模块呀     我描述错了? GPRS特指2G  ?

是的,GPRS特指2G,现在还非要老古董GPRS纯属给自己找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GPRS特指2G,现在还非要老古董GPRS纯属给自己找麻烦。

赶紧改标题

网友B:
断网不断网和模块有毛关系,你应用层做好断网重连功能,我用ec20模块,采用pppd拨号,开了一个守护脚本,每隔60s 去ping 阿里或者腾讯服务器ip,ping不通马上重启拨号脚本,重启多次失败就重启模块。这套方案情况下,已经跑了好几年都在线,期间肯定会有掉线情况,但是能立马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网不断网和模块有毛关系,你应用层做好断网重连功能,我用ec20模块,采用pppd拨号,开了一个守护脚本,每 ...

是的,正确做法就是这样,只要你能检测到断网并能重启它,它自身的稳定性就不重要。
而且还有运营商的基站什么的稳定性,是你完全不可控的,说实话你想要整个系统的稳定根本没人敢给你打包票。做模块的厂家不能,移动运营商也不能。。。

网友:
楼主是搞硬件的?让软件的同事牵着鼻子走了,这种不合理的要求要吊回去,能软件搞的坚决软件搞,别动不动就硬件保证

网友:
代码写得好,随便国产都无问题。之前客户掉线,都是自己买的卡没钱,或者基站给雷劈了或断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断网不断网和模块有毛关系,你应用层做好断网重连功能,我用ec20模块,采用pppd拨号,开了一个守护脚本,每 ...

EC20已经很豪了,国产才40元不到

网友:
无线模块断不断网,真不是你用户和模块厂家能控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C20已经很豪了,国产才40元不到

40以下的4G模块,老兄你在用的哪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0以下的4G模块,老兄你在用的哪个

合宙air724 29块钱,air780 21块钱。

网友:
模块都可能死机,要做好系统控制和协议保证传输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合宙air724 29块钱,air780 21块钱。

可靠性如何? 大批量使用了,,国产的4G模块太多了

网友F:
我在用的有几款,出了不少货了,可以交流一下,怎么联系?

网友:
定时重启 或者 检查通讯不正常就重启,没别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用的有几款,出了不少货了,可以交流一下,怎么联系?

直接把模块名字公布哈呀。。我们也参考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靠性如何? 大批量使用了,,国产的4G模块太多了

看你要求了,如果你要求一个只能容忍掉线一次,估计达不到。

我的要求没那么高,算是大批量用了吧,一年用个十万八万个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看你要求了,如果你要求一个只能容忍掉线一次,估计达不到。

我的要求没那么高,算是大批量用了吧,一年 ...

请问你用的是AT命令,还是用他家的luat二次开发?

网友:
若能保证不断网,还要发送“心跳”包干啥,心跳就是保持与服务器有连接,超时后系统自动重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你用的是AT命令,还是用他家的luat二次开发?

用Air 模块的,大部分都是luat 开发吧,简单可靠、还省一颗外部MCU,780E 价格20元出头,真香。

网友:
其实你模块自己做的再好也没用,。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基站要模块断网,模块不得不断网。。。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用Air 模块的,大部分都是luat 开发吧,简单可靠、还省一颗外部MCU,780E 价格20元出头,真香。 ...

这样固然是好的,省了外部MCU,
但是,如果整个模块死机了,没有外部的控制器拉起来,会不会很尴尬。
想知道,一年用了几W片的大佬是如何解决这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固然是好的,省了外部MCU,
但是,如果整个模块死机了,没有外部的控制器拉起来,会不会很尴尬。
想 ...

Air724看门狗
Air724UG 内部已经自带了看门狗,4秒进行一次喂狗,如果主芯片异常死机,自带的看门狗15秒左右会硬件复位主芯片。 另外主芯片死机情况下,reset键也可以硬重启。 通常情况下不需要外加硬件看门狗,如果对系统稳定性有极高的要求,可以外加硬件看门狗LuatOS-Air153B。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你用的是AT命令,还是用他家的luat二次开发?

luat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用Air 模块的,大部分都是luat 开发吧,简单可靠、还省一颗外部MCU,780E 价格20元出头,真香。 ...

这个780E不支持2G/3G,遇到信号覆盖不好,会是个坑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个780E不支持2G/3G,遇到信号覆盖不好,会是个坑

我用的电信物联卡,早几年就不存在这些2G3G 信号了,从未出过问题,CAT1信号远比GPRS信号好,就算移动的2G 信号,现在也是摆烂不维护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电信物联卡,早几年就不存在这些2G3G 信号了,从未出过问题,CAT1信号远比GPRS信号好,就算移动的2 ...

说的是,   移动现在的2g只是摆烂

网友:
我们用的高新兴的ME3630模块,用了不少项目了,虽然价格贵点,还没有发现过死机。你用环境是不是很复杂?

网友J(2023-02-14):
引用 网友E:
合宙air724 29块钱,air780 21块钱。

能否留个联系方式,请教下,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能否留个联系方式,请教下,谢谢!

13530456691,微信号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13530456691,微信号也是。

你好,加了上面微信没有通过验证,请加上我:13691782186,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