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LM337搭建一个-20ma的恒流源?

楼主(2023-01-12):
如何用LM337搭建一个负压的20ma的恒流源,在3ma以内都没问题,负载大小对电流没影响,为啥恒流就是到不了20ma,通过设置电阻到62.5欧姆,按计算应该是20ma,为啥负载变动就电流飘了?是不是下面这PDF红框中的参数限制去,,为啥红框中最大电流只有3.5ma ? 这个minnum load current 是个啥参数? 最小负载电流?但是为啥还有3.5ma  Max限制?

网友A:
电容为什么要用10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为什么要用104的

这个不是重点。。-12V是很稳定的正负电源,电容加大 或者去掉问题依旧。

网友:
那重点怎么飘没说

网友B:
3.5mA只是芯片特性偏差的最大值,并不是限制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mA只是芯片特性偏差的最大值,并不是限制值

为啥20ma恒流不稳定?

网友C:
1脚 ADJ   ,2脚 是 in, 3脚 out   你看看是不是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脚 ADJ   ,2脚 是 in, 3脚 out   你看看是不是画错了

引脚接的没问题

网友D:
假设20mA可以正常工作,R2上消耗掉0.02*100=2v,那么LM337就得承受10V的压差,10*0.02=0.2W,对这个封装,是不是高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设20mA可以正常工作,R2上消耗掉0.02*100=2v,那么LM337就得承受10V的压差,10*0.02=0.2W,对这个封装,是 ...

这个发热不是问题。。。换封装都可以,目前是完全不能20ma输出。没有发烫的机会

网友:
与推荐电路比,少了电容,而且电容材质也不对。

网友:
输出滤波电容呢?

网友:
负压的LDO好像挺少的,上次做一个 双电源供电也是用的 337这个古老的负压LDO。

网友E:
用62欧实物测了,在不接C1电容,只有LM337,62R,100R三个元件的情况下进行测试,工作正常。无输入电容,无输出电容。

如果楼主没有缺觉,没有接错,那么楼主手里的LM337可能是假的或者已经损坏。

如果楼主还能看到它有一点点电流,那么可能是LM337内部功率管损坏,但是控制部分仍在工作。

编辑补充:12V电源下测试,仙童TO-220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62欧实物测了,在不接C1电容,只有LM337,62R,100R三个元件的情况下进行测试,工作正常。无输入电容,无 ...

你还实际测量了下。。问哈能达到20ma的恒流吗?  应该不会随着100欧姆负载的变化吧,比如100欧姆搞成0欧姆  还是输出的20ma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62欧实物测了,在不接C1电容,只有LM337,62R,100R三个元件的情况下进行测试,工作正常。无输入电容,无 ...

LM337是负压  你用的12V测量的?  应该是用-12V吧?

网友B:
你的in/out脚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in/out脚搞反了

从何判断我的反了。。我图都贴出来了,使用的LM337的PDF截图也贴出来了,确定没有反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还实际测量了下。。问哈能达到20ma的恒流吗?  应该不会随着100欧姆负载的变化吧,比如100欧姆搞成0欧 ...

抠了抠桌子缝,抠出来俩LM337。。

能20mA恒流(但我只有62R,有些误差),用镊子短路这个100R的时候电流会跌至12~15mA(尚不清楚,记得LM317不会这样),但是100R->50R这样的话,电流没有变化。

我是12V电源,但是反着接不就是-12V了嘛

网友:
PDF里面脚位定义截图有没有?LM337和LM337L的脚位顺序是不同的

网友B:
你用的是TO-92封装还是TO-220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TO-92封装还是TO-220封装?

TO-92-3  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抠了抠桌子缝,抠出来俩LM337。。

能20mA恒流(但我只有62R,有些误差),用镊子短路这个100R的时候电流 ...

是的  正常的话短接也应该是恒流的  这就就比较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O-92-3  封装的

LM337L接法是对的

网友:
晕死,竟然是92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