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ware中的USB设备怎么取消前面的选择

楼主(2023-01-12):
VMware中的USB设备联接时勾选了记住的我选择
现在反悔了。但是回不去了。
请高手指点,怎么能回去重选。感谢

网友A:
试一下
编辑----》 首选项----》USB  右边选择询问要执行的操作或其他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
编辑----》 首选项----》USB  右边选择询问要执行的操作或其他选项

感谢,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
编辑----》 首选项----》USB  右边选择询问要执行的操作或其他选项

好象不能影响到原来的选择

网友(2023-03-24):
win11 没有遇到这个现象

网友:
可以把以前记住的默认选项全部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