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V锂电池充电,我直接给的16V电压,但是默认情况会最大电流工作

楼主(2023-01-12):
不限流会导致不正常,是不是需要一个电流缓冲的电路,不会导致我16V电源以最大电流工作。
通常这个电路是怎么设计的?电阻电容方式可以行?

网友A:
简单点串个1-5欧电阻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串个1-5欧电阻限流

好的,到时候试试看,串个电阻可能导致充电时间增加,电路发热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到时候试试看,串个电阻可能导致充电时间增加,电路发热等问题

水泥电阻,自己算好功率。

网友B:
充电器需要带横流功能,锂电池要先恒流再恒压的方式充电的。买个充电器是最简单的。

网友C:
电源调一下限流值不就可以了么?不是可调电源?

网友:
你这是玩火呀

网友D:
锂电池需要恒流和你压充电,过快充电会损坏电池

网友:
买锂电池专用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需要带横流功能,锂电池要先恒流再恒压的方式充电的。买个充电器是最简单的。 ...

好像买的16V充电器,也是适配器直接充的,没有给恒压恒流这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需要恒流和你压充电,过快充电会损坏电池

没事,只要电流在电池允许充电范围之内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调一下限流值不就可以了么?不是可调电源?

没限流功能

网友:
先串二极管预充,然后去掉

网友:
楼主你先百度下锂电池充电的曲线吧……
你也太不珍惜生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