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12V诱骗器模块,测试发现只有少部分手机适配器可以输出12V

楼主(2023-01-12):
模块是CH224K芯片,直接可以输出12V电源。
这边快充适配器测试就算是华为的适配器,一个有12V电源输出,另一个只有5V。 我用同事的小米,也只有5V。
看来这个兼容性不是很好。

有没什么诱骗器芯片方案,能兼容市面的快充适配器输出12V的

网友A:
淘宝上大把的5V转12V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大把的5V转12V的线

直接转换为12V,不是效率更高么

网友B:
你是做产品还是自用.
自用直接买现成的
WITRN维简QC2.0诱骗激活线充电宝移动电源路由器USB供电宿舍停电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86677990023
我在这买过TypeC(PD)转联想大圆口转接线.

网友C:
pd 新版本的协议已经去掉 12v 了
新版本有 9v 和 20v 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是做产品还是自用.
自用直接买现成的
WITRN维简QC2.0诱骗激活线充电宝移动电源路由器USB供电宿舍停电

我买了3根12V的,换过很多充电头,多数都是带负载无法输出12V,红灯一直闪,诱骗不成功,需要先插USB,再插圆头,我是测试用,不影响使用也就没再找其他线,你用这款线有没有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3根12V的,换过很多充电头,多数都是带负载无法输出12V,红灯一直闪,诱骗不成功,需要先插USB,再 ...

没刻意这样测过,他家做USB表,技术上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pd 新版本的协议已经去掉 12v 了
新版本有 9v 和 20v 等

这个影响不小啊 有出处吗
pd不是还有pps这种无极调压的技术么,会受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