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OF传感器的玻璃罩子,用什么材料?

楼主(2023-01-12):
请教TOF传感器的玻璃罩子,用什么材料?
现在做一个产品,用到ST的VL53L0,想法是在外壳上,用半透明亚克力做防尘,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有塑胶的,也有玻璃的,我之前一个53L1的项目有量产了些
这个罩子除了保护,还可以提升抗干扰能力,测试过在窗边对太阳光的抗干扰能力提升很多。我的这个供应商专门做这个光学滤光片的,坐标0755,需要联系的话m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塑胶的,也有玻璃的,我之前一个53L1的项目有量产了些
这个罩子除了保护,还可以提升抗干扰能力,测试过 ...

谢谢兄弟,需要的,能否给我联系方式?

我好像发不了消息

楼主:
我用手机的照明LED,也对它有一定的影响。
我现在用的一个网上买的模块,才7.2 RMB,不知道是不是原厂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c3i1a53b6dd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需要的,能否给我联系方式?

我好像发不了消息

我v:bla ckvi ewl  in(去掉所有空格连起来)

网友:
找ST吧,ST 对TOF芯片大力支持的。玻璃没什么要求,但是间隙有要求

网友:
这东西不是有自己的外壳吗?

网友:
应用说明里面用对940nm阻挡率低的材料就行,但安装的时候要传感器要尽量紧贴减少内反射

网友:
透红外塑料滤光片,过滤可见光,某宝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2023-03-14):
MARK ST  TOF  VL53L0  玻璃罩子     可能要用到

网友:
mark tof vl53l0 面罩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资料

网友(2023-05-10):
不知道楼主找到厂商没有,ST官网是有推荐的盖片厂商的,Hornix是我们总公司,专业做这个,有兴趣可以私聊我,谢谢!

网友:
TOF传感器的罩子一般用红外透光材料,亚克力或者PC的,我们公司专业做这个,并且也是ST官方推荐的,可以电话我0512-36601981

网友C:
MARK  最近在做一个设计,接近开关,使用TOF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RK  最近在做一个设计,接近开关,使用TOF

有盖片需求可以联系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RK ST  TOF  VL53L0  玻璃罩子     可能要用到

有盖片需求可以联系我,专业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