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O是否可以直接驱动P10点阵单元板?

楼主(2023-01-12):
STM32 IO是否可以直接驱动P10点阵单元板?   一般都是通过74HC595电平装换后驱动P10单元板,,我这做简单测试,不想设计PCB了,随便拿了一个STM32开发板,雁验证一个功能,直接IO驱动P10单元板  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点阵单元板 用3.3v供电, mcu io口可以直接驱动的, 无法亮度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阵单元板 用3.3v供电, mcu io口可以直接驱动的, 无法亮度低些

单元板还是用5V供电 。。。3.3V单片机直接IO驱动。。主要是简单测试个功能,手上没有带74HC245电平转换的驱动板。。。想简单测试下  不知道3.3V驱动电平是否能驱动

网友B:
可以的,用STM32F103直接驱动P10 RGB点阵做过项目,好几十套没得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元板还是用5V供电 。。。3.3V单片机直接IO驱动。。主要是简单测试个功能,手上没有带74HC245电平转换的 ...

找容忍5V的IO脚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用STM32F103直接驱动P10 RGB点阵做过项目,好几十套没得任何问题

直接IO ,中间串电阻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IO ,中间串电阻吗  ?

串啥电阻啊, 你的STM 是 3.3V 输出, 人家的主板是5V HC244 缓冲输入;

STM 又不作输入

网友:
把最前面的HC595 换成HCT595就可以用STM32直接驱动了

网友:
当年用51驱动过!

网友:
10多块钱一块发送卡,自己搞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