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能源汽车还是12-搭铁,高压是额外增加一套独立系统么?

楼主(2023-01-13):
请教现在新能源汽车还是12v- 搭铁,高压电池,驱动器和充电 和这个12v- 我看好像是高压电的屏蔽线搭铁。有了解这方面的大侠能否分享一下?或者资料上传,谢谢/

网友:
是的,高压是独立悬空隔离的一套系统,低压12V才接地

网友:
高压电和地绝缘的

网友:
新能源车也有12V电池,没电了一样会趴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能源机也有12V电池,没电了一样会趴窝

我感觉车机不能这这么做吧?动力电池不给12v系统供电?
动力电只分一点电量给电控系统供电就能工作, 你确定你说的情况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车机不能这这么做吧?动力电池不给12v系统供电?
动力电只分一点电量给电控系统供电就能工作, 你 ...

是这样的,电车也是要12V电池的,12V电池没电了也是不能跑,搞不清楚为什么设计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电车也是要12V电池的,12V电池没电了也是不能跑,搞不清楚为什么设计成这样。 ...

12v是给车身控制部分供电的,没电车身控制不正常,如果电压低到无法检测车钥匙解除防盗,或不能吸合高压继电器,动力电池无法输出,车就动不了。12v电池是动力电池通过DCDC充电的,长期停放12v电池可能会亏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车机不能这这么做吧?动力电池不给12v系统供电?
动力电只分一点电量给电控系统供电就能工作, 你 ...

这么跟你说吧,一个朋友开北汽电动车趴窝了,找了个油车搭电。被我们笑话了很久

网友:
电动车的高压只接到逆变桥上驱动电机,和逆变桥驱动部分,控制器,车身电路都是隔离的

网友:
高压电池只给动力用。只有动力接入的时候才用

如果用高压电池长时间做待机,低电流长期放电好像不利于安全和续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跟你说吧,一个朋友开北汽电动车趴窝了,找了个油车搭电。被我们笑话了很久  ...

特斯拉的高压会给低压电瓶充电,高压每天会掉电1%说,你能否问一下你的朋友,北汽电动车长期停车每天掉电是多少?

网友D:
一般设计都有降压型DCDC从高压给12V系统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设计都有降压型DCDC从高压给12V系统充电

那么48v轻混系统,48v和12v也是隔离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48v轻混系统,48v和12v也是隔离的吗?

几年前就有48V-12V双向互转的DC-DC模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年前就有48V-12V双向互转的DC-DC模块了

我问的这个48v和12v要不要共地,48v负极也搭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