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VSC while后面的分号被换行的问题

楼主(2023-01-13):
VSC 当设置代码自动格式化时, while()后面如果没有什么代码,只有分号,那么分号往往会被换行,看起来很不舒服,

请问大家,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或者,有什么比较好的文档格式化插件,也可以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我一般加2个大括号 占两行,分号看着不舒服

网友A:
while (i) {
    // do nothing
}

我可能会写的更多一点,看着更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能会写的更多一点,看着更明显

这才是正确的写法。
空语句必须明确写个注释说这里确实没东西,不然维护的人看到就傻眼了

网友B:
VS Code C/C++ 插件用的 clang-format 软件格式化的,可以自己定义 .clang-format 文件,会按照文档指定样式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VS Code C/C++ 插件用的 clang-format 软件格式化的,可以自己定义 .clang-format 文件,会按照文档指定样 ...

一共有四个,要安装哪一个呢?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不会留空,一般会留个__n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