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功率大点,稳定的无线路由器。

楼主(2023-01-13):
想回老家把家里的无线路由器换了。原来是TL-WDR 5670,信号不行,还不稳定。想换个功率大点的,求推荐,谢谢

网友:
国标路由功率都不大

网友:
信号不但有发射还有接收

网友:
符合要求的功率都不会太大,应该用子母路由,几层楼都可以无缝覆盖。

网友A:
华硕(ASUS)RT-AX86U双频5700M全千兆,这个真好用,之前换过几个路由器,家里某个房间信号都不好,用上这个之后,信号满格,玩游戏延时稳定30ms左右,非常稳定。

网友:
菊花q6子母路由器。
现在住所和老家都用这玩意。暂时还算省心。

楼主:
好的都1000多啊,我以为几百就够了

网友:
q6一拖三,价格不低,
效果不赖。

网友:
价格上去了,性能就有了

网友:
你们的装备都太高大上了,用单一路由还不如MESH分散开。
我是一个几十块钱的 小娱路由 当主路由,3个140块钱/个的TPLINK WDR7650 当MESH路由。
千兆宽带,都应付得来,几个MESH路由用了2年半了

网友:
h3c nx54

网友:
华硕RT-AC1900P性能已经非常强劲也很稳定,官方固件都能调功率,不过我试过官方固件选了一个地区之后就是该地区的最大功率调进度条就没效果了。要梅林或低版本官方固件我这也有,梅林固件最大可以调到1000mW但我没试过。还可以插优盘局域网共享听歌看电影。不过听说大热天可能会过热需要买个背夹风扇,我还没用到夏天不太清楚。二手的200左右,新的也没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ASUS)RT-AX86U双频5700M全千兆,这个真好用,之前换过几个路由器,家里某个房间信号都不好,用 ...

看到价格吓到我了……

网友:
华硕tuf ax5400  749rmb
目前华硕比较有性价比的机器
特点:兰博基尼外观酷炫大气一看就格调满满,稳定功能多,无线信号好速度快。如果不是极限发烧游戏玩家很划算

网友:
个别位置信号不好,可以换几个定向天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