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高质量 无杂质 硅胶板 供应商,请大家推荐

楼主(2023-01-13):
定做了 2 次乳硅胶板,参数 130x300x3mm 乳白色硅膠板,四周 R3mm 倒角
收到货,发现硅胶板内部有很多黑色杂质,如图:

第 1 家我没有提前说杂质问题,且时间太久就没追究
第 2 家我再三跟卖家确认,不能有杂质,结果还是有很多,退货了

第 3 家,我没敢定制,直接买了 1m x 0.5m 的成品,再三确认不能有杂质
结果是稍微好一点,板子也白一点,但依然有黑色杂质,还有其它颜色杂质

请大家推荐几乎没有杂质的硅胶板商家,谢谢

网友A:
还是做那个?有什么好项目啊,好好奇!

网友B:
请教一下大佬八年前用的是mac系统还是Linux系统。我有点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大佬八年前用的是mac系统还是Linux系统。我有点强迫症。

我不用苹果的东西
2008 年至今,都是 linux 做主系统,windows 放在虚拟机里面(之前几年也玩 linux,但不是做主系统)
最近十年我 linux 用的一直是 gentoo/xfce 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做那个?有什么好项目啊,好好奇!

cd-pnp 贴片机用的

节后还找不到的话,暂选第三家

楼主(2023-02-28):
最终解决方案:自己开模做

市面上的硅胶板,主要是滚筒高温压出来的,长度可以做很长,理论上没有限制,杂质不好控制,一边出料一边切掉边缘的边角料,边角料又拿会源头重新压,机器也很大,不太可能做到无尘。

再好一点的是平板硫化机高温压出来的,这种一般都是开模具,钢模、铝模、铜模 都有,好一点的压模具的机器自带抽真空,可以防止成品内部有气泡。只有很好的厂才能做到无尘。

再进一步是液态硅胶,倒入模具加温提速固化,液态硅胶倒入模具前可以先抽真空排气泡。而且还可以提前过滤,即便原材料有杂质,也可以过滤掉。

液态硅胶一般只能做邵氏 35 度左右及以下硬度,最低邵氏硬度可以接近 0.
而固态硅胶一般只能做邵氏 30 度以上的硬度。

网友C:
你有多大量,我这边橡胶加工厂家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多大量,我这边橡胶加工厂家很多

cdpnp 用,一台用一片,用量非常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终解决方案:自己开模做

市面上的硅胶板,主要是滚筒高温压出来的,长度可以做很长,理论上没有限制,杂 ...

可行,就是麻烦且耗时。
但是不知是不是一下做一大张再切割比较省事?
简单diy的话也许可以试试镜面不锈钢板+玻璃板?类似VFD显示器那样,四角垫起来一样的厚度,然后四周密封上,灌胶等待固化,固化之后掀掉不锈钢板,切割硅胶再从玻璃板上揭下?

这种液体浇出来的不知道耐用性会不会有劣势。

网上那些号称医用的问过没?不会医用的也有杂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行,就是麻烦且耗时。
但是不知是不是一下做一大张再切割比较省事?
简单diy的话也许可以试试镜面不锈 ...

tb 基本查不到医用级的这种柔光乳白色的硅胶板

食品级别的试过了,有肉眼可见的杂质

网友D:
引用 楼主:
tb 基本查不到医用级的这种柔光乳白色的硅胶板

食品级别的试过了,有肉眼可见的杂质

哎真奇怪啊,之前你发这个帖子的时候我搜出来好多个,但我都没试过我就没吱声。。
现在只能搜到一个了……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21458978461
他这个写的是挤出成型的,又进口又医用的,值得一试?

网友C:
https://www.chemicalbook.com/Pro ... 5%e8%83%b6%e6%9d%bf
化学品专业交易的网站, 应该可以买到分析纯级别的材料, 可能不如淘宝那么方便.
我看上面的材料都是科研级别的, 应该是可靠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chemicalbook.com/ProductList.aspx?kwd=%e7%a1%85%e8%83%b6%e6%9d%bf
化学品专业交易的网站,  ...

这个方向我也找过,但是它们大多数都是不透光的,而且尺寸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真奇怪啊,之前你发这个帖子的时候我搜出来好多个,但我都没试过我就没吱声。。
现在只能搜到一个了… ...

挤出的是最差的工艺,不用试了。除非厂家敢承诺自己是无尘车间,几乎不可能。。。

我开的模具是平板热压机用的,拿了模具找了几家硅胶厂试产,依然有杂质,练胶机不干净、热压机不干净、车间不干净、做出来表面还有水痕、破皮。。。

目前用自己开的模具配液态硅胶用,虽然不是专用的,但做出来依然比固态工艺好很多。慢点贵点没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挤出的是最差的工艺,不用试了。除非厂家敢承诺自己是无尘车间,几乎不可能。。。

我开的模具是平板热压 ...

那看来现阶段只好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