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管驱动继电器输出原理图中的续流二极管这么接对吗?

楼主(2023-01-13):
我这个继电器中的续流二极管是这么接不?我看有些帖子说是二极管的正极接达林顿管的输出端,负极接驱动电源,不知道这么接对不对,有大佬解下疑惑不?还有这个续流二极管的耐压值有讲究吗?他的耐压值大概是多少V的?谢谢啦!!!!

网友A:
图1正确,但ULN2803内部已经有这个二极管了,不需要额外再接,只需要确保ULN2803的电源引脚与继电器连接至同一个电源即可

编辑补充:图1的继电器可能是有极性的(线圈有正负极或内部带有二极管),如果是,那么继电器线圈可能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正确,但ULN2803内部已经有这个二极管了,不需要额外再接,只需要确保ULN2803的电源引脚与继电器连接至 ...

好的,好的,谢谢,但是我看好多贴子都额外接了一个,我觉得太占板子空间了,保险起见还是留了

网友:
补充: 二极管的耐压要满足电源电压,电流要满足继电器工作电流。但一般取极大余量,因为1N4007 1000V 1A满足绝大多数继电器并且非常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但是我看好多贴子都额外接了一个,我觉得太占板子空间了,保险起见还是留了 ...

没事的,它自身的那个二极管与其自身的驱动能力一致,如果那个二极管不够用,那ULN2803本身也会不够用

网友A:
额……图1的继电器可能是有极性的(线圈有正负极或内部带有二极管),如果是,那么继电器线圈可能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图1的继电器可能是有极性的(线圈有正负极或内部带有二极管),如果是,那么继电器线圈可能接反了。 ...

这个是继电器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的,它自身的那个二极管与其自身的驱动能力一致,如果那个二极管不够用,那ULN2803本身也会不够用 ...

感觉他的瞬间浪涌电压还是挺大的,驱动电流是2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他的瞬间浪涌电压还是挺大的,驱动电流是2A

那个是触点,是继电器开关触点的容量,不是驱动它线圈的电流。
HFD4/5在前面文档里电流为28mA(5V/178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触点,是继电器开关触点的容量,不是驱动它线圈的电流。
HFD4/5在前面文档里电流为28mA(5V/178R) ...

好的,谢谢

网友B:
这么小继电器,基本不用接。芯片本身就集成了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继电器,基本不用接。芯片本身就集成了二极管。

那有部分数据手册上的示意图是这样子的,它是集成了还是没集成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有部分数据手册上的示意图是这样子的,它是集成了还是没集成呢?

1楼,1,2二极管非真实二极管,是内部电路表现出二极管特性,所以用虚线表示,意思就是这个两点之间有二极管特性,但是你不能当二极管用,3是真实的二极管就是每路输出有一个二极管接com,只要你com接继电器电源就相当于与继电器反向并联续流二极管了,这个二极管是真实的功能二极管,如果不接com就相当于没有,那就需要接外置的。需要注意的是com一定与继电器同一电源,如果其它电源可能出问题,com接继电器电源与外置二极管可以同时接也没问题,相当于两个二极管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楼,1,2二极管非真实二极管,是内部电路表现出二极管特性,所以用虚线表示,意思就是这个两点之间有二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