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组装是否有低功耗方案?

楼主(2023-01-13):
笔记本电脑待机状态,功耗甚至可以在10瓦以下,
台式机,即使单硬盘,待机状态功耗通常在40瓦以上,
有低功耗的台式机装机方案么?

网友:
用手机外接蓝牙键盘鼠标和显示器?

网友A:
intel有低功耗主板,
电源用,台达,效率高,省电,耐用也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有低功耗主板,
电源用,台达,效率高,省电,耐用也省钱,

用台达金牌么

网友B:
集成显卡,cpu不要顶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成显卡,cpu不要顶配。

可否说个配置

网友C:
低功耗需要低压u支持才给力,台式机用低压u没人要。一体机很多是低压u基本与笔记本功耗一样,你是要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功耗需要低压u支持才给力,台式机用低压u没人要。一体机很多是低压u基本与笔记本功耗一样,你是要这个吗 ...

待机状态,低压U的功耗比普通U少多少?

网友D:
低功耗的性能还不如笔记本,没必要台式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功耗的性能还不如笔记本,没必要台式机了

有支持M后缀处理器的台式机主板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待机状态,低压U的功耗比普通U少多少?

如果你是真心有这个需求,提出问题还是不够明确。比如你的说用途,用哪些软件,什么价位,想要cpu大概什么性能比如i5或者i9
我猜测,你的需求是想要一款高配台式机,然后系统闲置的时候待机又能达到笔记本一样十瓦级别,这样达到省电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真心有这个需求,提出问题还是不够明确。比如你的说用途,用哪些软件,什么价位,想要cpu大概什 ...

跟你说的差不多,不要求性能很高,配16G内存就够,先考虑i5方案吧
配什么主板好呢,待机性能降低都有哪些法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你说的差不多,不要求性能很高,配16G内存就够,先考虑i5方案吧
配什么主板好呢,待机性能降 ...

有低功耗的工控主板和cpu方案,满载20w的j1900大把的。还有10w的工控主板。

网友:
x宝搜11800h主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你说的差不多,不要求性能很高,配16G内存就够,先考虑i5方案吧
配什么主板好呢,待机性能降 ...

你可以看看这家的电脑盒子,970元n5105处理器,静态5瓦功耗,最大25瓦。性能上看电视,简单上网之类的。
想要atx 的笔记本低压u可以去海鲜市场看看研域工控机主板。

1368元,不带硬盘内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台达金牌么

对,公司电源全换成台达的,安静,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公司电源全换成台达的,安静,不发热,

航嘉电源和台达的品质是不是差不多?

网友:
目前用幻影峡谷,还挺好的,体积小,功耗低,性能也不错

网友:
i5-8265U ,待机功耗大约大约10W,选择均衡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你说的差不多,不要求性能很高,配16G内存就够,先考虑i5方案吧
配什么主板好呢,待机性能降 ...

15楼i5 8265u符合要求不?itx小主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5楼i5 8265u符合要求不?itx小主板

最终都会回归到NUC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最终都会回归到NUC的

确实,从台式机到笔记本到wpad都厌倦了,如今新鲜玩艺nuc来了。如果能解决智能手机平台与生产力软件不兼容问题,其实未来大多说人会一部手机随身携带解决所有运算需求。无线充电,nfc通讯,wifi6高速数据链,是不是就是未来一机解决所有需求。

设想未来场景会不会这样,去公司办公手机放到桌面立马无线充电,nfc与桌面显示终端链接配对,然后手机切换为桌面模式,然后wifi6链接把手机与显示器接入同一网络投屏,手机离开网络自动切回手机模式。回到家里网络,手机自动与家里电视机还有显示器链接,投屏看电视投屏办公都可以。办公算力可以用公司内部服务器,外出算计可以直接买三方远程服务器算力与存储。貌似一切都说的通,目前阻碍主要还是手机处理器平台生产力软件不适配,手机算力不够,续航不持久。

终于回到nuc话题了,nuc是英特尔品牌下的一款迷你台式机,其英文全称是“Next Unit of Computing”,表示“下一代计算单元”这个就是填补手机终端算力与功耗的矛盾的,手机依然是核心,手机把算力需求发到自己的计算单元 nuc。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确实,从台式机到笔记本到wpad都厌倦了,如今新鲜玩艺nuc来了。如果能解决智能手机平台与生产力软件不兼 ...

我日常办公都是VPN进办公电脑,基本没有延迟的,之前是用的4105mini小主机,今年更新了一台幻影峡谷,可以本地玩玩游戏,老家的准备更新到6800H迷你主机,以后国产软件适配国产操作系统好一些的应该就会像你说的那样一个手机打天下了,现在手机的桌面模式就是性能和适配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日常办公都是VPN进办公电脑,基本没有延迟的,之前是用的4105mini小主机,今年更新了一台幻影峡谷,可 ...

远程办公么
办公电脑是不是台式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远程办公么
办公电脑是不是台式机

办公电脑是深信服的桌面云

网友:
低功耗的主频都低吧,2GHZ左右。台式机基本3GHZ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办公电脑是深信服的桌面云

用起来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起来咋样?

日常用没什么区别,我们配了几块GPU卡做了显卡虚拟化的,我这台是带显卡的,所以基本的CAD没问题,播放视频1080的没问题,4K的有点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办公电脑是深信服的桌面云

深信服的桌面云
什么配置呢,稳定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深信服的桌面云
什么配置呢,稳定么

配置取决于你服务器,终端有ARM的和x86的,我们买的是x86的,外设兼容好一些,日常办公肯定够了

网友:
都台式机了,不是更在意的是性能吗?考虑什么低功耗。。如果要低功耗,还不如直接买小米才发布的那个小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置取决于你服务器,终端有ARM的和x86的,我们买的是x86的,外设兼容好一些,日常办公肯定够了 ...

云服务器用的ARM处理器?
是AMD的众核ARM方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云服务器用的ARM处理器?
是AMD的众核ARM方案?

服务器自然是x86了,终端有arm和x86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服务器自然是x86了,终端有arm和x86两种

桌面云终端有arm和x86,是专用终端?
不能用普通手机或平板连?

网友E:
引用 楼主:
桌面云终端有arm和x86,是专用终端?
不能用普通手机或平板连?

云桌面可以可以配置用普通电脑客户端和手机使用客户端外网登陆,但是这样桌面云还需要配置公网,安全防护之类的,我们是办公内网使用,出口做了统一安全防护,统一做行为审计,要远程到桌面云就VPN进去,跟普通台式远程一样,说实话,那个客户端软件,还不如微软的RD Cliedt好用,我都是手机VPN回内网,然后连办公电脑使用的,应应急足够用了。

家里也一样,路由上做好代理,写好路由,直接用远程桌面进入,就当作一台普通电脑,这样功耗都在机房,本地用云桌面终端使用也就二三十瓦,日常办公没有任何问题,当然,性能就谈不上了,所以家里日常要玩玩游戏的,还是搞了个NUC,幻影峡谷还是挺能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云桌面可以可以配置用普通电脑客户端和手机使用客户端外网登陆,但是这样桌面云还需要配置公网,安全防护 ...

每个人一台专用桌面云,还是多人共用桌面云
这的桌面云上只是处理OA么?装大型软件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人一台专用桌面云,还是多人共用桌面云
这的桌面云上只是处理OA么?装大型软件没{:biggr ...

服务器看配置,一般一个集群一百多台并发,每个人配一个终端小机器使用,其实就是开账号,像我们有些白班夜班的,两个人有两个账号,一个终端就行了,大点软件一般只有CAD做图纸和工程造价,我们的系统大多是BS架构的,今年准备CAD也移到B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