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和PCB里,library name信息怎么隐藏?

楼主(2023-01-14):
AD原理图和PCB,元件属性里会有library name,如下图
这个信息有没有办法统一修改或抹去呢?我们图纸发给第三方的时候,想隐藏这个信息

网友A:
AD可以单独导出原理图和PCB中使用的封装,独立成库存放到工程中。这样就是独立的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可以单独导出原理图和PCB中使用的封装,独立成库存放到工程中。这样就是独立的库了 ...

但画好的原理图和PCB,怎么更新过去呢,手工一个一个修改,比较费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画好的原理图和PCB,怎么更新过去呢,手工一个一个修改,比较费时

全选元件,直接把对应属性删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