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0全彩背板螺丝孔位置是标准的吗?有PDF文档吗?

楼主(2023-01-14):
P2.0全彩背板螺丝孔位置是标准的吗?有PDF文档吗?  不知道每个厂家是不是一样的,,,估计这产品太成熟了,网上也找不到产品的机械尺寸PDF资料。

网友:
各个厂家的都不太一样!

网友A:
想问下你这个全彩屏上的驱动芯片的型号是哪个?恒流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你这个全彩屏上的驱动芯片的型号是哪个?恒流驱动芯片

芯片不一样,但是都是一样的HUB75接口,编程时序也不一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芯片不一样,但是都是一样的HUB75接口,编程时序也不一样吗?

肯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了。

接口定义一样的,编程时序应该是一样的吧?就像图上这种接口,不管哪家的单元板,应该程序都是兼容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口定义一样的,编程时序应该是一样的吧?就像图上这种接口,不管哪家的单元板,应该程序都是兼容的吧? ...

程序和接口没关系,主要看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不一样,但是都是一样的HUB75接口,编程时序也不一样吗?

你这个上面用的啥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