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T95 Plus 机顶盒改造 Linux Server (无桌面环境的 Armbian)成功

楼主(2023-01-14):
首先要感谢背后默默付出的技术大神们

以 T95 Plus 规格,性能规格足够应付一个技术小团队的需求:

RK3566    arm A55*4, 22nm
DDR3      8GB
eMMC      128GB
Ethernet  1000M
USB Port  3.0*1, 2.0*1
SD Port   TF
Power     5V / 2A

提供改造的指导资料 网站链接

目前在假货宝上零售 430,批发二十台单价 410,若只需要 64GB 的 eMMC,还能便宜 50。

改造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1. 千万不要升级固件,否则系统将直接崩溃无法挽救。原因是驱动程序来自其它开发商产品的逆向工程魔改,与 Linux 主线内核并不兼容。因此,装好系统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用 armbian-config 工具冻结内核部分,重启后再运行 apt update 去升级安全补丁和系统补丁。

2.  在尝试 virtualhere 重定向 USB 清除 Android 固件时,发现 RK 的官方工具无法识别出 Loader 设备,只好重新用 PC 直连 T95 Plus 才解决。

3. 将系统从 TF 转移到 eMMC 之后,别忘了将 /etc/fstab 中的 UUID 也更换掉(官方教程忘记提这事儿)。

4. 官方的内核关掉了 zram 模块,却没有关闭它的服务,导致此服务启动失败(不影响使用)。为了防止隐患,可以手工禁止此项服务:

    编辑 zram 配置文件 /etc/default/armbian-zram-config,注释此行:ENABLED=true。

5. 原配的电源只有 10W,如果想挂多点 SSD 或 U 盘等外设,必须要改造电源(可单独为 USB HUB 提供电源)。

网友A:
占个座,不知道大佬拿来干啥的

网友B:
400多那么贵,搞块低功耗X86二手主板,再装个黑群+docker ,不甩他几条街吗?

网友C:
为什么不买开发板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个座,不知道大佬拿来干啥的

为它准备了两个 2T SSD,准备放一些经典的影视在上面,做流服务器用。

之前用 H6 做的下载服务器共享时会偶尔的卡顿,所以现在要将下载和播放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多那么贵,搞块低功耗X86二手主板,再装个黑群+docker ,不甩他几条街吗?

二手的板子时间用久了不太稳定,接插件经常要清洁,否则容易跑飞。

而且 x86  便宜的体积也太大了,不够轻便。小巧的价格太贵,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买开发板套装?

价格上千 ...

网友D:
大神,香橙派3588的呢?价格也差不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香橙派3588的呢?价格也差不多嘛

RK3588 的系统还没稳定,我手上这块 3588 板子就在等待官方的系统稳定下来。

而且 3588 的功能也预分配了,做 gitea 服务器,和它自己的、以及其它服务器的数据备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手的板子时间用久了不太稳定,接插件经常要清洁,否则容易跑飞。

而且 x86  便宜的体积也太大了,不够 ...

一般便宜的都是17*17的,个人用的话,我觉得没问题,我的一台黑群 7*24 3年都没关过, 软路由也是7*24 快6年来都没关过, 稳定性凑合还行吧!
我觉得体积太小散热不好控制. 体积大点还好, 反正都是放架子上, 平时不会特意去看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便宜的都是17*17的,个人用的话,我觉得没问题,我的一台黑群 7*24 3年都没关过, 软路由也是7*24 快6年 ...

以前为了老娘治病,欠债几十万的时候穷的一笔雕凿 ... 用的示波器、工作主机、服务器等全是二手的

那时候每天干的事情就是拆拆装装、修修补补、敲敲打打(用橡皮擦内存条、显卡等等),浪费了好多时间和精力。

所以 , 现在已经很怕那些二手的东西了 ...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价格上千 ...

鲁班猫1S 358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鲁班猫1S 358起啊。

那个才 2GB 内存,还不如全志的 H6 开发板呢,才 245,优惠时价更低。

我已经有两块 H6 了,分别用作了 CoreDNS + frp 服务 和 Aria2 下载。

这个 T95 Plus 是 8GB 内存,128GB eMMC,目前性价比无敌。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它准备了两个 2T SSD,准备放一些经典的影视在上面,做流服务器用。

之前用 H6 做的下载服务器共享时 ...

大神,
这个好, 内存够大, 从您的图片上 没有看到SSD可以接哪里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才 2GB 内存,还不如全志的 H6 开发板呢,才 245,优惠时价更低。

我已经有两块 H6 了,分别用作了  ...

N1盒子如何?就是USB是2.0的,貌似这些盒子很少有USB3.0的,用来做NAS都不怎么快。

我下载用的老母鸡,挺好的,就是拷文件出来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
这个好, 内存够大, 从您的图片上 没有看到SSD可以接哪里呢?

我是用一个 USB 3.0 的 HUB 扩展的,T95 Plus 有一个 USB 3.0 的接口。

下面是之前的测试(联想的 4 口 USB 3.0 HUB,无外接电源):

千兆网和 USB 3.1 的传输测试

      下载网络超大的文件;

      存入联想 Thinkplus TU100 PRO 128GB,金属 U 盘 (USB3.1);

      联想 U 盘格式 ext4。

wget [url]http://192.168.4.105:8000/Furious.Seven.2015.EXTENDED.1080p.BluRay.x264-SPARKS.mkv[/url]
--2023-01-13 12:43:58--  [url]http://192.168.4.105:8000/Furious.Seven.2015.EXTENDED.1080p.BluRay.x264-SPARKS.mkv[/url]
正在连接 192.168.4.105:8000... 已连接。
已发出 HTTP 请求,正在等待回应... 200 OK
长度:10551454566 (9.8G) [video/x-matroska]
正在保存至: “Furious.Seven.2015.EXTENDED.1080p.BluRay.x264-SPARKS.mkv”

Furious.Seven.2015.EXTENDED 100%[==========================================>]   9.83G  74.5MB/s  用时 2m 14s

2023-01-13 12:46:12 (74.8 MB/s) - 已保存 “Furious.Seven.2015.EXTENDED.1080p.BluRay.x264-SPARKS.mkv” [10551454566/10551454566])

      全程基本上保持在 80MB 的速度上;

      偶尔掉到 40MB ~ 50MB,应该是 U 盘的缓冲满了

      比 PC 上的硬盘拷贝稍慢:

      -  可能是千兆以太网的拖累;

      -  也有可能是 Arm 系统的吞吐瓶颈。

楼主:
引用 网友C:
N1盒子如何?就是USB是2.0的,貌似这些盒子很少有USB3.0的,用来做NAS都不怎么快。

我下载用的老母鸡, ...

这一类的我之前用了很多,因设备本身资源太少,做服务器性能跟不上,目前都改成游戏盒子和 Android 机顶盒了。

做 NAS 和服务器起码要求千兆网和 USB 3.0,不然得自己手工干预很多事情,否则就经常卡的 不要不要的 ...

网友F:
风扇是自己加的还是自带的,发热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风扇是自己加的还是自带的,发热很大吗

自己加的,市场上卖的机顶盒哪里会这么丑?

在夏天,我的阁楼最高能超过 35℃,而且 22nm 工艺本身发热量不低,

若想长期可靠的工作,这个风扇是不能少的,

我的 RK3399 风扇稍小,夏天在阁楼上能超过 60℃,

但有风扇镇压,没死过机,一直工作正常。

网友G:
RK3566,主控也就6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RK3566,主控也就60多

单个 Soc 价格没啥意义,难度在于整机的单价能降到合理的阶段上。

这要感谢全世界的机顶盒用户,靠巨大的数量将价格拉到了合理的水平。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己加的,市场上卖的机顶盒哪里会这么丑?

在夏天,我的阁楼最高能超过 35℃,而且 22nm  ...

我的rk3399  x99盒子太薄了所以没法加内置风扇,加了5*5散热片都保持80度往上,桌面都烫变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rk3399  x99盒子太薄了所以没法加内置风扇,加了5*5散热片都保持80度往上,桌面都烫变色了

我是自己做了一个纱布罩子,把原装的壳子给扔了,影响散热会导致可靠性变差,还不如不要。

而且我的散热片都是 30*30 往上跑的,太小了也没啥作用。

底部先用一层厚的散热垫垫高,然后再用一片大的散热垫铺底防短路,再粘上大散热片就行了。

网友C:
试一下编译linux kernel 需要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一下编译linux kernel 需要多久?

那要官方的工具和源代码配合,没这套东西玩不起来,

老外的技术大神是靠逆向工程和魔改实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要官方的工具和源代码配合,没这套东西玩不起来,

老外的技术大神是靠逆向工程和魔改实现的。 ...

有配套的GCC没?是否可以编译只提供源码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配套的GCC没?是否可以编译只提供源码的应用?

基础的 GCC 和开发环境是完整的,Armbian 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 Linux 系统(基于 debian / ubuntu)。

但机顶盒的系统没有 linux-source-xxx,所以编译和内核有关联的事情就干不了。

而且 T95 Plus 系统是魔改的,连 linux-headers-xxx 文件的内容估计都不太正确,

想编译的话,只能找点与系统毫无关联的二进制程序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rk3399  x99盒子太薄了所以没法加内置风扇,加了5*5散热片都保持80度往上,桌面都烫变色了

3399发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