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玻璃1厘米厚,60厘米高,不去砸的话,应该很结实了吧

楼主(2023-01-15):
这是租给人住的,床是架空半中间,床离地2米。
外侧原先是一块钢化玻璃,大概3米长,0.5米高,2年了,昨天租客说爆了。
我看了下相片,充满裂缝,但是两面摸起来还是还是光滑的,应该是自爆掉了。

如果重新去加工一块钢化玻璃,年底了也没时间,而且3米太长了,安装运输都很麻烦。
想去玻璃店切3块1米长的普通石英玻璃,1厘米厚,60厘米高,用玻璃胶贴在方管右侧,想掉也掉不下去。
原先那种固定方式不敢用,万一不小心脱落了就麻烦。

不用工具去砸,这普通玻璃应该也不会烂吧。

网友A:
普通玻璃碎了,尖锐部分伤到人更麻烦,你这个位置安装玻璃应该买夹胶钢化玻璃

网友B:
有点危险吧,临时用还不如用个木板,普通玻璃如果碎了扎到下面一层的人风险比较大

网友C:
千万别用普通玻璃,那么大一块就是个大杀器,

发生意外时,它可以变成无数件锋利的伤人利器。

实际上,钢化玻璃的安全性要比它高出很多倍的,

只要不在应爆点上,钢化玻璃最多也就是一堆玻璃渣子。

网友D:
这个要用夹胶玻璃的,而且是安全玻璃。
这个不能省钱的,出事不得了的用。
3米整块太贵了也没必要,中间加档分成2块或3三块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玻璃碎了,尖锐部分伤到人更麻烦,你这个位置安装玻璃应该买夹胶钢化玻璃 ...

3米长的钢化夹胶玻璃,不好找地方加工,太狭长了,除非玻璃店刚好是这么长的货车。
自己运输安装也是大问题,也得货车,普通皮卡或者三轮车没法装。

就算用普通玻璃,年后都要买防爆膜贴两面,省得麻烦。
之所以急急忙忙想用普通玻璃弄好,因为租客比较啰嗦,说人睡觉掉下去怎么办。
出租的房子,尽量不想什么意外麻烦。

其实我想弄几块木板,更轻,但是年底不好找地方。

网友E:
推荐夹胶钢化玻璃,即使碎了都是近似圆形的小碎片,没有棱角,不容易伤人。

如果楼主已经完工了,将就用吧,反正是自己家里,在楼上时小心一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危险吧,临时用还不如用个木板,普通玻璃如果碎了扎到下面一层的人风险比较大 ...

年底,木板难找,路边开店的几乎都关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万别用普通玻璃,那么大一块就是个大杀器,

发生意外时,它可以变成无数件锋利的伤人利器。

用普通玻璃,我也要年后买防爆膜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用夹胶玻璃的,而且是安全玻璃。
这个不能省钱的,出事不得了的用。
3米整块太贵了也没必要,中间加 ...

分成多块的话,那就不能跟原先一样卡在方管中间这种方式了,感觉贴在方管右侧安全,虽然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夹胶钢化玻璃,即使碎了都是近似圆形的小碎片,没有棱角,不容易伤人。

如果楼主已经完工了,将就用吧 ...

还没弄呢,租客没起床,等醒了通知我,然后过去拆碎了的钢化玻璃,感觉不好拆。

楼主:
发现买几块木板更合适,比玻璃轻多了,就是年底了不好找

网友:
孔小点的钢架子,结实的钢丝网

网友:
钢化玻璃有几率会自爆的,以前小时候家里买过一套钢化玻璃杯,都自爆没了~就空杯放在那里都自动爆了

网友:
1cm的玻璃很厚了。

网友:
普通玻璃会裂不会碎,加钢网用可以

网友F:
还可以用厚木条,每隔一段距离用自攻螺丝锁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可以用厚木条,每隔一段距离用自攻螺丝锁上去。

过年了,买玻璃和木板都没法子买到了。
刚好家里有3块60*20cm的木板,可以临时安到床架上间隔开挡一下,免得别人真掉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年了,买玻璃和木板都没法子买到了。
刚好家里有3块60*20cm的木板,可以临时安到床架上间隔开 ...

不一定要整块的木板,可以用木条间隔做。装饰城肯定有木条卖的。另外淘宝大把定制的,年底发不发快递就不知道了

网友:
买一块亚克力板吧,比较耐用

网友:
抖音上很多装修封窗的演示用拆下来的旧窗演示玻璃有多结石
用红砖砸也得用力砸好多下
https://www.douyin.com/video/7009598230132559145

除非用尖锐的东西敲四个角,这样应力集中一击就破了

楼主:
听物业说租客估计经常喝酒的,为了避免真睡觉掉下来,得赶紧用东西挡好,也不管好不好看了。
骑着小摩托冒雨周围转,终于找到一家卖胶合板的。好像11还是12毫米厚,110块钱。不零卖,只好花了整板的钱,切了半块走,多的也没用,摩托不好载。
呆会开工拆玻璃,然后自攻螺丝固定木板。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听物业说租客估计经常喝酒的,为了避免真睡觉掉下来,得赶紧用东西挡好,也不管好不好看了。
骑着小摩托冒 ...

看来你原来的玻璃,是被租客喝醉酒后打碎的。

不要封玻璃了,改成镂空的不锈钢防盗网性质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你原来的玻璃,是被租客喝醉酒后打碎的。

不要封玻璃了,改成镂空的不锈钢防盗网性质的就行。 ...

对,换了我就直接路边找个做防盗网的焊个不锈钢栅栏换上去。

楼主:
我日,是我自己运气差,这个租客也是有点一言难尽。
约好好今天下午处理问题的,我带好工具和板过去,等了一个下午,最后只能带回来。
微信不回,电话不接,敲门不开。人能确定就在屋内。居然能睡12个小时以上,怎么敲门都不醒。

网友:
边上是楼梯?用玻璃是为了采光?

网友:
床是架空半中间,床离地2米
是不是很惊险

网友:
loft商住公寓?
左边是厨房,右边顶部是diy的架空床?

网友:
装都装了,贴张膜就好了

网友:
敲门不开,租客又喝醉了。

网友:
带做不锈钢的人去,两个尺寸,下几根不锈钢管子回来焊上去,最简单的方法,一劳永逸

网友:
普通玻璃也贴防爆膜吧。
还是有危险的,比如戴的手表有尖角不注意磕到玻璃。

网友(2023-03-06):
引用 楼主:
3米长的钢化夹胶玻璃,不好找地方加工,太狭长了,除非玻璃店刚好是这么长的货车。
自己运输安装也是大问 ...

        老哥,再麻烦帮个忙呗,

        我不懂机械,现在50了,不想学新东西了, 不明白就问吧,觉得机械方面你比较厉害

       想用一根3000mm长的160*80的方钢管作为机械臂,方钢管一端咬合,距离该端点750mm用φ25长200mm的45#钢棒支撑,方钢管另一端负荷,负荷从可以忽略到最重200公斤不确定,8秒一个周期内要加上负荷去掉负荷循环,一日8小时,我想设计寿命七八年以上,想用方钢管(最好160*80规格),材料要比较好买,需要用多厚的、什么材质(什么Q235,Q345等)?

        机械手最重负荷时,φ25长200mm的45#钢棒支撑变形量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