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绝缘耐压的设备,怎么加气体放电管和TVS?

楼主(2023-01-15):
如题,要求有绝缘耐压的设备有气体放电管和TVS,做绝缘耐压无法通过,如果提高钳位电压又无法正常起作用,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某些标准在做绝缘耐压的时候可以拆除部分元器件

网友:
合理选择内部信号地和保护地接地方式,选择好接地方式之后就可以用高耐压放电管和低压TVS(例如高耐压放电管连接在信号线和保护地之间,低压TVS连接在同一信号线和线路收发器件的信号地之间,信号地和保护地不连通)。做绝缘耐压/泄漏电阻测试时放电管不导通。

网友A:
你们绝缘耐压 是打在你TVS的电地上的么?不是电地接一起打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绝缘耐压 是打在你TVS的电地上的么?不是电地接一起打的么。

接口各个线路之间,和各个线路与外壳之间

楼主:
顶~~多加几路Y电容对地泄放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口各个线路之间,和各个线路与外壳之间

线路与外壳之间也不涉及到 TVS啊  莫非你TVS地直接接外壳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口各个线路之间,和各个线路与外壳之间

线路线路间也不涉及TVS  和 气体放电管啊。  不行你把你电气绝缘图画出来,我给你评审评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