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持续150A,短时300A的电流PCB怎么处理

楼主(2023-01-16):
    霍尔电流传感器,贴片式,一次测阻抗约30uΩ。

    初步定位的电流量程为持续150A,短时400A(短路耐受电流估计30kA+)

    现在有个尴尬的地方,在做DEMO板子的时候,如何处理?

    查了一下,常规处理方式也只有SMT铜块之类的方式。

网友A:
走线开窗,整条走线焊上锡,厚度2mm

网友B:
400a为啥不考虑用穿线式霍尔变送器, 楼主要做电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a为啥不考虑用穿线式霍尔变送器, 楼主要做电焊机

因为我们就是做霍尔电流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开窗,整条走线焊上锡,厚度2mm

看样子基本上也就是常规操作

竞品有8层2oz的板子,
国内应用没法上那么高的配置

网友:
焊机通常是去绿油,然后加铜条并上锡

网友C:
不知道热电分离的铜基板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热电分离的铜基板是否合适?

铜基板没意义,不是为了演示而演示。

尽可能的贴近实际应用。

8mm的爬电距离。

网友:
买直角的霍尔芯片。定做铜条接线鼻子,两条铜条同一水平线用螺栓在电路板上结构固定,两条铜条相邻的位置用超声波焊接霍尔芯片。

简单说就是两个铜条先用辅助铜条螺栓连接成一个整体,然后用超声波把直角霍尔焊接上去,然后就是上电路板用螺丝固定电路板上面,去掉辅助铜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样子基本上也就是常规操作

竞品有8层2oz的板子,

上锡,拉一条漂亮的线,再洗干净,一眼看上去比8层2oz的可靠性要好。。。
就是太费人工。。

有条件还是直接上超多层2oz吧

网友:
直接在PCB上假焊铜条不是更简单有效,反正要人工拖焊,直接1.5或2.5的单股铜线焊上去。

网友:
SMT 铜条 机器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锡,拉一条漂亮的线,再洗干净,一眼看上去比8层2oz的可靠性要好。。。
就是太费人工。。

我还是上SMT紫铜吧。
靠谱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还是上SMT紫铜吧。
靠谱一些。

SMT紫铜也需要注意锡膏回流之后气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T紫铜也需要注意锡膏回流之后气泡问题。

手工样品,回流焊两次,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定制铜条吧.....这东西网上很多....新能源的控制器内部大电流都是铜条.....直接焊接到电路板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定制铜条吧.....这东西网上很多....新能源的控制器内部大电流都是铜条.....直接焊接到电路板上。 ...

定制铜条 有编带吗?

网友:
开窗过回流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制铜条 有编带吗?

量大啥都有…开载带模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大啥都有…开载带模就是了。

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没关注过。
料管、载带的模具最简单,应该不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关注过。
料管、载带的模具最简单,应该不贵

刚去问了,开模费350,编带0.3元每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去问了,开模费350,编带0.3元每个

还是量小了,没有专机.

有专机有量的话,应该不到0.003元/PC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锡,拉一条漂亮的线,再洗干净,一眼看上去比8层2oz的可靠性要好。。。
就是太费人工。。

这焊锡手工非常漂亮,这能多少a

网友:
上铜条,铜条上钻孔攻丝,螺钉固定,TI的参考设计就是这样搞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量小了,没有专机.

有专机有量的话,应该不到0.003元/PCS

你卖CC6920之类芯片,才有量,demo板,哪来的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焊锡手工非常漂亮,这能多少a

当时的要求,是持续50A即可。

SOIC8的那颗芯片是第一瓶颈,第二瓶颈是连接器,官方标的额定是4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的要求,是持续50A即可。

SOIC8的那颗芯片是第一瓶颈,第二瓶颈是连接器,官方标的额定是45A ...

现在在摸底持续150A的芯片

10×10左右的芯片

网友F:
搪锡不好控制。现在5oz价格也不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搪锡不好控制。现在5oz价格也不太贵

我做DEMO无所谓,10oz的都能够整

要考虑用户舍得不呀。

大功率应用,板子面积很大,价格吓人。

……………………………………
初步摸底,应该能够达到ACS758的水平
年后详细对比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搪锡不好控制。现在5oz价格也不太贵

5oz有没有可选部分线路5oz

还是整个PCB的表层无差别5oz

楼主:
引用 网友A:
5oz有没有可选部分线路5oz

还是整个PCB的表层无差别5oz

有个工艺叫做埋铜

估计价格很华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个工艺叫做埋铜

估计价格很华丽~

既然pcb走这么大电流成本很高,为啥大电流不走pcb用我的方案,直接铜条固定pcb上然后铜条与霍尔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pcb走这么大电流成本很高,为啥大电流不走pcb用我的方案,直接铜条固定pcb上然后铜条与霍尔焊接 ...

客户量产无法操作

网友:
多层板,厚铜。

网友:
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大的电流要走PCB,直接用铜排、导线走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