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K-DFPGL22G之FPGA开发指南_V1.0》第八章LED流水灯实验

楼主(2023-01-16):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紫光PGL22G开发板
2)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92368045899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40253-1-1.html
4)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5)正点原子FPGA交流群:994244016

第八章LED流水灯实验

LED流水灯作为一个经典的入门实验,其地位堪比编程界的“Hello,World!”。对于很多电子工程师来说,LED流水灯都是他们在硬件上观察到的第一个实验现象。本章我们同样通过LED流水灯实验,带你进入FPGA的精彩世界。
本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8.1LED灯简介
8.2实验任务
8.3硬件设计
8.4程序设计
8.5下载验证

8.1LED灯简介

LED,又名发光二极管。LED灯工作电流很小(有的仅零点几毫安即可发光),抗冲击和抗震性能好,可靠性高,寿命长。由于这些优点,LED灯被广泛用在仪器仪表中作指示灯、液晶屏背光源等诸多领域。
不同材料的发光二极管可以发出红、橙、黄、绿、青、蓝、紫、白这八种颜色的光。图 8.1.1是可以发出黄、红、蓝三种颜色的直插型二极管实物图,这种二极管长的一端是阳极,短的一端是阴极。图 8.1.2是开发板上用的贴片二极管实物图。贴片二极管的正面一般都有颜色标记,有标记的那端就是阴极。
图 8.1.1 发光二极管实物图

图 8.1.2 贴片发光二极管实物图

发光二极管与普通二极管一样具有单向导电性。给它加上阳极正向电压后,通过5mA左右的电流就可以使二极管发光。通过二极管的电流越大,发出的光亮度越强。不过我们一般将电流限定在3~20mA之间,否则电流过大就会烧坏二极管。
8.2实验任务
本节实验任务是控制ATK-DFPGL22G开发板上的4个LED灯顺序点亮并熄灭,循环往复产生流水的现象。
8.3硬件设计
开发板上LED的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图 8.3.1  LED灯硬件原理图

在图 8.3.1中,LED0~LED3这4个发光二极管均有连接三极管,这是由于LED0~LED3连接到了FPGA的IO口,但是电压只有1.35V,电压较低,所以此处连接三极管是为了起到放大信号的作用。当FPGA输出LED0到LED3为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点亮LED灯;当FPGA输出LED0到LED3为低电平时,三极管截止,LED灯熄灭。
本实验的管脚分配如下表所示:
表 8.3.1  LED闪烁实验管脚分配

对应的FDC约束语句如下所示:
create_clock -name {clk} [get_ports {sys_clk}] -period {20} -waveform {0.000 10.000}
define_attribute {p:led[3]} {PAP_IO_DIRECTION} {OUTPUT}
define_attribute {p:led[3]} {PAP_IO_LOC} {G1}
define_attribute {p:led[3]} {PAP_IO_VCCIO} {1.5}
define_attribute {p:led[3]} {PAP_IO_STANDARD} {LVCMOS15}
define_attribute {p:led[3]} {PAP_IO_DRIVE} {4}
define_attribute {p:led[3]} {PAP_IO_PULLUP} {TRUE}
define_attribute {p:led[3]} {PAP_IO_SLEW} {SLOW}
define_attribute {p:led[2]} {PAP_IO_DIRECTION} {OUTPUT}
define_attribute {p:led[2]} {PAP_IO_LOC} {J7}
define_attribute {p:led[2]} {PAP_IO_VCCIO} {1.5}
define_attribute {p:led[2]} {PAP_IO_STANDARD} {LVCMOS15}
define_attribute {p:led[2]} {PAP_IO_DRIVE} {4}
define_attribute {p:led[2]} {PAP_IO_PULLUP} {TRUE}
define_attribute {p:led[2]} {PAP_IO_SLEW} {SLOW}
define_attribute {p:led[1]} {PAP_IO_DIRECTION} {OUTPUT}
define_attribute {p:led[1]} {PAP_IO_LOC} {J6}
define_attribute {p:led[1]} {PAP_IO_VCCIO} {1.5}
define_attribute {p:led[1]} {PAP_IO_STANDARD} {LVCMOS15}
define_attribute {p:led[1]} {PAP_IO_DRIVE} {4}
define_attribute {p:led[1]} {PAP_IO_PULLUP} {TRUE}
define_attribute {p:led[1]} {PAP_IO_SLEW} {SLOW}
define_attribute {p:led[0]} {PAP_IO_DIRECTION} {OUTPUT}
define_attribute {p:led[0]} {PAP_IO_LOC} {F3}
define_attribute {p:led[0]} {PAP_IO_VCCIO} {1.5}
define_attribute {p:led[0]} {PAP_IO_STANDARD} {LVCMOS15}
define_attribute {p:led[0]} {PAP_IO_DRIVE} {4}
define_attribute {p:led[0]} {PAP_IO_PULLUP} {TRUE}
define_attribute {p:led[0]} {PAP_IO_SLEW} {SLOW}
define_attribute {p:sys_clk} {PAP_IO_DIRECTION} {INPUT}
define_attribute {p:sys_clk} {PAP_IO_LOC} {B5}
define_attribute {p:sys_clk} {PAP_IO_VCCIO} {3.3}
define_attribute {p:sys_clk} {PAP_IO_STANDARD} {LVCMOS33}
define_attribute {p:sys_clk} {PAP_IO_PULLUP} {TRUE}
define_attribute {p:sys_rst_n} {PAP_IO_DIRECTION} {INPUT}
define_attribute {p:sys_rst_n} {PAP_IO_LOC} {G5}
define_attribute {p:sys_rst_n} {PAP_IO_VCCIO} {1.5}
define_attribute {p:sys_rst_n} {PAP_IO_STANDARD} {LVCMOS15}
define_attribute {p:sys_rst_n} {PAP_IO_PULLUP} {TRUE}
8.4程序设计
由于发光二极管的阳极与FPGA的管脚相连,只需要改变与LED灯相连的FPGA管脚的电平,LED灯的亮灭状态就会发生变化。当FPGA管脚为高电平时,LED灯点亮;为低电平时,LED灯熄灭。
本次设计的模块端口及信号连接如下图所示:
图 8.4.1 LED灯模块原理图

由于人眼的视觉暂留效应,流水灯状态变换间隔时间最好不要低于0.1s,否则就不能清晰地观察到流水效果。这里我们让流水灯每间隔0.2s变化一次。在程序中需要用一个计数器累加计数来计时,计时达0.2s后计数器清零并重新开始计数,这样就得到了固定的时间间隔。每当计数器计数满0.2s就让led灯发光状态变化一次。
流水灯模块的代码如下:
1   module flow_led(
2       input               sys_clk  ,  //系统时钟
3       input               sys_rst_n,  //系统复位,低电平有效
5       output  reg  [3:0]  led         //4个LED灯
6       );
8   //reg define
9   reg [23:0] counter;
11  //*****************************************************
12  //**                    main code
13  //*****************************************************
15  //计数器对系统时钟计数,计时0.2秒
16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17      if (!sys_rst_n)
18          counter <= 24'd0;
19      else if (counter < 24'd1000_0000 – 1’d1)
20      //else if (counter < 24'd5) //仅用于仿真
21          counter <= counter + 1'b1;
22      else
23          counter <= 24'd0;
24  end
26  //通过移位寄存器控制IO口的高低电平,从而改变LED的显示状态
27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28      if (!sys_rst_n)
29          led <= 4'b0001;
30      else if(counter == 24'd1000_0000 – 1’d1)
31      //else if (counter == 24'd5) //仅用于仿真
32          led[3:0] <= {led[2:0],led[3]};
33      else
34          led <= led;
35  end
37  endmodule
本程序中输入时钟为50MHz,所以一个时钟周期为20ns(1/50MHz)。因此计数器counter通过对50MHz系统时钟计数,计时到0.2s,需要累加0.2s/20ns=10000000次。在代码第23行,每当计时到0.2s计数器清零一次。
大家可以发现计数器(counter)计数到了999_9999,并没有计数到1000_0000。这是计数器是从0开始计数的,从0计数到999_9999,需要1000_0000个时钟周期,而系统时钟为20ns,所以计数的时间为0.2s,而从0计数到1000_0000需要1000_0001个时钟周期,因此其计数时间实际上比0.2s要多出20ns。我们将结合仿真为大家展示不减一和减一的区别,如图 8.4.3和图 8.4.4所示,。
同时,每当计数器计数到999_9999时,将各个LED灯的状态左移一位,并将最高位的值移动到最低位,循环往复。其他时间,LED灯的状态不变。如代码中第30至34行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led的初始值必须是一位为1,其它位为0,在循环左移的过程中才会呈现流水灯的效果;而如果led的初始值为0,则左移后led的状态仍然为0。代码中led的初始值是由复位信号(sys_rst_n)控制的,如代码中第28行和第29行所示。
为了验证我们的程序,我们在Modelsim内对代码进行仿真。为了减少仿真过程所需要的时间,这里我们将时间间隔计数器(counter)修改为5(即100ns(实际为120ns))。如下图所示:
图 8.4.2 仅用于仿真的代码

Testbench模块代码如下:
1   `timescale  1ns/1ns                // 定义仿真时间单位1ns和仿真时间精度为1ns
3   module  tb_flow_led ();               // 测试模块
5   //输入
6   reg  sys_clk;                      // 时钟信号
7   reg  sys_rst_n;                    // 复位信号
9   //输出
10  wire  [3:0]  led;
12  //*****************************************************
13  //**                    main code
14  //*****************************************************
16  //给输入信号初始值
17  initial begin
18      sys_clk            = 1'b0;
19      sys_rst_n          = 1'b0;     // 复位
20      #20  sys_rst_n  = 1'b1;     // 在第21ns的时候复位信号信号拉高
21  end
23  //50Mhz的时钟,周期则为1/50Mhz=20ns,所以每10ns,电平取反一次
24  always #10 sys_clk = ~sys_clk;
26  //例化led模块
27  flow_led  u0_flow_led (
28      .sys_clk     (sys_clk  ),
29      .sys_rst_n   (sys_rst_n),
30      .led         (led      )
31  );
33  endmodule
仿真得到的波形图如下图所示:
图 8.4.3 仿真波形图1

从图 8.4.3中可以看到,led端口寄存器的值按照0001→0010→0100→1000→0001的顺序变化,对应的各个LED灯的接口电平依次改变,呈现流水灯效果。
大家可以发现,计数器(counter)设置为5时,仿真时每个led灯亮起的实际时间为120ns,这是因为计数器是从0开始计数的,从0计数到5需要6个时钟周期,而系统时钟为20ns,因此仿真时每个led灯亮起的实际时间为120ns;如果要观察到每个led灯只亮起100ns,则需要减去一个时钟周期(5-1),即将5改为4即可,改完后仿真波形如下所示。
图 8.4.4 仿真波形图2

8.5下载验证
编译工程并生成比特流.sbit文件后,点击PDS工具栏中的“configuration” (图中红框位置),如下图所示。
图 8.5.1 打开下载配置界面操作

此时将下载器一端连接电脑,另一端与开发板上的JTAG下载口连接,开发板连接电源线,如下图所示:
图 8.5.2 开发板连接实物图

注意!一定要先把下载器的一端连接到了电脑、另一端连接了JTAG接口之后,再给开发板上电!否则,对开发板的JTAG接口进行带电热插拔,有一定概率会损坏JTAG接口!
开发板连接好电源线和下载器后,打开开发板电源开关,点击“Fabric Configuration”窗口中的“Scan Device”图标(图中红框位置)扫描设备,如下图所示:
图 8.5.3 “Scan Device”图标

扫描成功后,在弹出的“assign new configuration file”窗口选择需要烧录的sbit文件(本试验中为“flow_led.sbit”)后点击“open”或双击需要烧录的sbit文件皆可,如下图所示:
图 8.5.4 “assign new configuration file”窗口

然后我们鼠标右击“Fabric Configuration”窗口中“PANGO”芯片点击“program”开始下载 ,操作如下图所示:
图 8.5.5 下载比特流操作

程序下载完成后,配置完成灯会点亮,此时我们可以看到位于开发板上的四个LED灯在呈现流水灯现象,如下图所示:
图 8.5.6 四个LED灯呈现流水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