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颗芯片为NXP的那个型号,丝印见图片

楼主(2023-01-17):
大家好,最近再分析一款产品,有一颗芯片的根据丝印,死活查不到是NXP的那颗料,请坛子的大神帮忙指点一下;丝印见图片;除胶时候,挂到一点。第一行应该是CSK62409 ; 第二行推测是:TXD17486

楼主:
图片明明只有3M。不知道为啥传不上来

楼主:
图片出来了

网友:
根据产品用途,电路结构去推测,然后上官方网站找对应功能的芯片。
看图片,感觉上面还有一行字被擦掉了,那个应该是芯片的真实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