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K-DFPGL22G之FPGA开发指南_V1.0》第十章 按键控制蜂鸣器实验

楼主(2023-01-17):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紫光PGL22G开发板
2)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92368045899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40253-1-1.html
4)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5)正点原子FPGA交流群:994244016

第十章 按键控制蜂鸣器实验

蜂鸣器(Buzzer)是现代常用的一种电子发声器,主要用于产生声音信号。蜂鸣器在生活中已经得到广泛使用,其典型应用包括医疗,消防等领域的各种报警装置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警报器等。本章我们主要学习如何使用按键来控制蜂鸣器发声。
本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0.1蜂鸣器简介
10.2实验任务
10.3硬件设计
10.4程序设计
10.5下载验证

10.1蜂鸣器简介

蜂鸣器按照驱动方式主要分为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其主要区别为蜂鸣器内部是否含有震荡源。一般的有源蜂鸣器内部自带了震荡源,只要通电就会发声。而无源蜂鸣器由于不含内部震荡源,需要外接震荡信号才能发声。
图 10.1.1 有源蜂鸣器(左)和无源蜂鸣器(右)

如上图所示,从外观上看,两种蜂鸣器很相似,如将两种蜂鸣器的引脚都朝上放置,能看到绿色电路板的是无源蜂鸣器,没有电路板而用黑胶封闭的一种是有源蜂鸣器。
相较于有源蜂鸣器,无源蜂鸣器成本更低,且发声频率可控。而有源蜂鸣器控制相对简单,由于内部自带震荡源,只要加上合适的直流电压即可发声。本次实验使用的蜂鸣器为有源蜂鸣器。
10.2实验任务
本节实验任务是使用ATK-DFPGL22G开发板上的KEY0按键来控制蜂鸣器发声。初始状态为蜂鸣器鸣叫,按下按键后蜂鸣器停止鸣叫,再次按下开关,蜂鸣器重新鸣叫。
10.3硬件设计
图 10.3.1 蜂鸣器控制电路原理图

上图为蜂鸣器控制电路的原理图。由于ATK-DFPGL22G开发板的IO驱动电压只有1.35V,所以我们在蜂鸣器的驱动电路中加入三级管Q25,以将开发板的IO驱动电压放大,然后再驱动蜂鸣器。
本实验的管脚分配如下表所示:
表 10.3.1 按键控制蜂鸣器实验管脚分配

对应的FDC约束语句如下所示:
create_clock -name {clk} [get_ports {sys_clk}] -period {20} -waveform {0.000 10.000}
define_attribute {p:beep} {PAP_IO_DIRECTION} {OUTPUT}
define_attribute {p:beep} {PAP_IO_LOC} {P3}
define_attribute {p:beep} {PAP_IO_VCCIO} {1.5}
define_attribute {p:beep} {PAP_IO_STANDARD} {LVCMOS15}
define_attribute {p:beep} {PAP_IO_DRIVE} {4}
define_attribute {p:beep} {PAP_IO_PULLUP} {TRUE}
define_attribute {p:beep} {PAP_IO_SLEW} {SLOW}
define_attribute {p:key} {PAP_IO_DIRECTION} {INPUT}
define_attribute {p:key} {PAP_IO_LOC} {F2}
define_attribute {p:key} {PAP_IO_VCCIO} {1.5}
define_attribute {p:key} {PAP_IO_STANDARD} {LVCMOS15}
define_attribute {p:key} {PAP_IO_PULLUP} {TRUE}
define_attribute {p:sys_clk} {PAP_IO_DIRECTION} {INPUT}
define_attribute {p:sys_clk} {PAP_IO_LOC} {B5}
define_attribute {p:sys_clk} {PAP_IO_VCCIO} {3.3}
define_attribute {p:sys_clk} {PAP_IO_STANDARD} {LVCMOS33}
define_attribute {p:sys_clk} {PAP_IO_PULLUP} {TRUE}
define_attribute {p:sys_rst_n} {PAP_IO_DIRECTION} {INPUT}
define_attribute {p:sys_rst_n} {PAP_IO_LOC} {G5}
define_attribute {p:sys_rst_n} {PAP_IO_VCCIO} {1.5}
define_attribute {p:sys_rst_n} {PAP_IO_STANDARD} {LVCMOS15}
define_attribute {p:sys_rst_n} {PAP_IO_PULLUP} {TRUE}
10.4程序设计
由实验任务可知,我们只需要在按键按下时改变蜂鸣器的鸣叫状态即可。但实际上在按键按下的过程中存在按键抖动的干扰,体现在数字电路中就是不断变化的高低电平。为避免在抖动过程中采集到错误的按键状态,我们需要对按键数据进行消除抖动处理。
在这里我们先介绍一下按键消抖的原理。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开关为机械弹性开关,当我们按下或松开按键时,由于弹片的物理特性,不能立即闭合或断开,往往会在断开或闭合的短时间内产生机械抖动,。消除这种抖动的过程即称为按键消抖。
按键消抖可分为硬件消抖和软件消抖。硬件消抖主要使用RS触发器或电容等方法在硬件电路上实现消抖,一般在按键较少时使用。软件消抖的原理主要为按键按下或松开后,由处理器延时5ms至20ms,然后再对按键状态进行采样并判断。如下图所示:
图 10.4.1 按键消抖原理图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本次实验中的系统至少包含按键消抖和蜂鸣器控制两个模块。系统框图如下图所示:
图 10.4.2 按键控制蜂鸣器系统框图

图 10.4.2中,按键消抖模块用于消除按键的抖动,消抖之后的信号用于控制蜂鸣器的鸣叫状态。
程序中各模块端口及信号连接如下图所示:
图 10.4.3 端口及信号连接图

由上图系统框图可知,代码部分包括三个模块。顶层模块(top_key_beep),作用为完成对另外两个模块的例化。按键消抖模块(key_debounce),主要用于对按键进行抖动滤除。按键控制蜂鸣器模块(beep_control),识别按键按下的那一刻,并对蜂鸣器的鸣叫状态进行翻转。
顶层模块代码如下:
1   module top_key_beep(
2         input        sys_clk,       //时钟信号50Mhz
3         input        sys_rst_n,     //复位信号
5         input        key,           //按键信号
6         output       beep           //蜂鸣器控制信号
7         );
9   //wire define
10  wire key_value;
11  wire key_flag;
13  //*****************************************************
14  //**                    main code
15  //*****************************************************
17  //例化按键消抖模块
18  key_debounce u_key_debounce(
19      .sys_clk        (sys_clk),
20      .sys_rst_n      (sys_rst_n),
22      .key            (key),
23      .key_flag       (key_flag),
24      .key_value      (key_value)
25      );
27  //例化蜂鸣器控制模块
28  beep_control u_beep_control(
29      .sys_clk        (sys_clk),
30      .sys_rst_n      (sys_rst_n),
32      .key_flag       (key_flag),
33      .key_value      (key_value),
34      .beep           (beep)
35      );
37  endmodule
在顶层模块中例化了按键消抖模块和按键控制蜂鸣器模块。
按键消抖模块代码如下:
1   module key_debounce(
2       input            sys_clk,          //外部50M时钟
3       input            sys_rst_n,        //外部复位信号,低有效
5       input            key,              //外部按键输入
6       output reg       key_flag,         //按键数据有效信号
7       output reg       key_value         //按键消抖后的数据
8       );
10  //reg define
11  reg [31:0] delay_cnt;
12  reg        key_reg0;
13  reg        key_reg1;
15  //*****************************************************
16  //**                    main code
17  //*****************************************************
18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19      if (!sys_rst_n) begin
20          key_reg0   <= 1'b1;
21          key_reg1   <= 1'b1;
22          delay_cnt <= 32'd0;
23      end
24      else begin
25          key_reg0 <= key;                     //将按键值延迟一拍
26          key_reg1 <= key_reg0;                //将按键值延迟两拍
27          if(key_reg1 != key_reg0)             //一旦检测到按键状态发生变化
28                                               //(有按键被按下或释放)
29              delay_cnt <= 32'd1000000;        //给延时计数器重新装载初始值
30                                               //(计数时间为20ms)
31          else if(key_reg1 == key_reg0) begin  //在按键状态稳定时,计数器递
32                                               //减,开始20ms倒计时
33                   if(delay_cnt > 32'd0)
34                       delay_cnt <= delay_cnt - 1'b1;
35                   else
36                       delay_cnt <= delay_cnt;
37               end
38      end
39  end
41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42      if (!sys_rst_n) begin
43          key_flag  <= 1'b0;
44          key_value <= 1'b1;
45      end
46      else begin
47          if(delay_cnt == 32'd1) begin   //当计数器递减到1时,说明按键稳定
48                                         //状态维持了20ms
49              key_flag  <= 1'b1;         //此时消抖过程结束,给出一个时钟
50                                         //周期的标志信号
51              key_value <= key_reg1;     //并寄存此时按键的值
52          end
53          else begin
54              key_flag  <= 1'b0;
55              key_value <= key_value;
56          end
57      end
58  end
60  endmodule
代码中的第27行,每检测到按键被按下或松开,就让计数器从100_0000开始递减,时长20ms。在这20ms期间,每当有抖动产生,计数器就被重置回100_0000,即重新开始计时20ms。代码中的第47行,只有在计数器递减到1时,即此时计数器计时完了20ms,才会寄存按键的值。这样,每当按键被按下或松开,20ms内的抖动就被消除了。
蜂鸣器控制模块的代码如下:
1   module beep_control(
2         //input
3         input        sys_clk,     //系统时钟
4         input        sys_rst_n,   //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6         input        key_flag,    //按键有效信号
7         input        key_value,   //消抖后的按键信号
8         output  reg  beep         //蜂鸣器控制信号
9     );
11  //*****************************************************
12  //**                    main code
13  //*****************************************************
14  always @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15      if(!sys_rst_n)
16          beep <= 1'b1;
17      else if(key_flag && (~key_value))  //判断按键是否有效按下
18          beep <= ~beep;
19  end
21  endmodule
beep初始状态为高电平,蜂鸣器鸣叫。当key_flag拉高表明消抖之后的按键数据有效,此时若检测到按键值为0(即按键被按下),就将beep状态取反,以改变蜂鸣器的鸣叫状态。
为了验证我们的程序,我们在Modelsim内对代码进行仿真。为了减少仿真过程所需要的时间,这里我们将消抖时间间隔修改为80ns。如下图所示:
图 10.4.4 仅用于仿真的代码

Testbench模块代码如下:
1   `timescale  1ns/1ns                // 定义仿真时间单位1ns和仿真时间精度为1ns
3   module  key_beep_tb();               // 测试模块
5   //输入
6   reg  sys_clk;                      // 时钟信号
7   reg  sys_rst_n;                    // 复位信号
8   reg  key;
11  //输出
12  wire  beep;
13  //*****************************************************
14  //**                    main code
15  //*****************************************************
17  //给输入信号初始值
18  initial begin
19      key                = 1'b1;
20      sys_clk            = 1'b0;
21      sys_rst_n          = 1'b0;  //复位
22      #20  sys_rst_n = 1'b1;     //在第21ns的时候复位信号信号拉高
23      #30  key = 1'b0;  //在第50ns的时候按下按键
24      #20  key = 1'b1;  //模拟抖动
25      #20  key = 1'b0;  //模拟抖动
26      #20  key = 1'b1;  //模拟抖动
27      #20  key = 1'b0;  //模拟抖动
28      #170 key = 1'b1;  //在第300ns的时候松开按键
29      #20  key = 1'b0;  //模拟抖动
30      #20  key = 1'b1;  //模拟抖动
31      #20  key = 1'b0;  //模拟抖动
32      #20  key = 1'b1;  //模拟抖动
33      #170 key = 1'b0;  //在第550ns的时候再次按下按键
34      #20  key = 1'b1;  //模拟抖动
35      #20  key = 1'b0;  //模拟抖动
36      #20  key = 1'b1;  //模拟抖动
37      #20  key = 1'b0;  //模拟抖动
38      #170 key = 1'b1;  //在第800ns的时候松开按键
39      #20  key = 1'b0;  //模拟抖动
40      #20  key = 1'b1;  //模拟抖动
41      #20  key = 1'b0;  //模拟抖动
42      #20  key = 1'b1;  //模拟抖动
43  end
45  //50Mhz的时钟,周期则为1/50Mhz=20ns,所以每10ns,电平取反一次
46  always #10 sys_clk = ~sys_clk;
48  //例化led模块
49  top_key_beep  u0_top_key_beep (
50      .sys_clk     (sys_clk  ),
51      .sys_rst_n   (sys_rst_n),
52      .key         (key      ),
53      .beep        (beep     )
54  );
56  endmodule
仿真得到的波形图如下图所示:
图 10.4.5 仿真波形图

从图 10.4.5中可以看到,第一次将key拉低,并模拟按键抖动,可见在按键抖动停止后的第四个时钟周期时,key_flag出现一个时钟周期的高电平,同时beep被拉低(蜂鸣器停止鸣叫);在松开按键时,也模拟按键抖动,同理可知在抖动结束后的第四个时钟周期,key_flag信号被拉高。读者可以仔细观察仿真波形结合代码深入理解,仔细体会key_flag信号和key信号之间的关系。
10.5下载验证
连接开发板的电源和下载器,并打开电源开关。在工程编译之后,将生成的sbit文件下载到开发板中。下载完成后,蜂鸣器处于鸣叫状态。然后按下按键KEY0,蜂鸣器停止鸣叫。再次按下按键,蜂鸣器再次开始鸣叫。如下图所示:
图 10.5.1 ATK-DFPGL22G开发板上的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