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IAP升级APP无法运行问题

楼主(2023-01-17):
IAP串口升级,APP放在0x8020000(第5个扇区),如果重复更新某次编译的APP,都能正常运行。但是修改代码,重新编译生成bin文件大小变化后,重新更新APP,跳转到APP代码运行总是失败,无法进入APP区运行。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一下BIN大小,是不是与APP起始地址存在重叠?

网友:
看一下app的中断向量表是不是被移到了其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