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询一款产品是否有3C认证?比如家用燃气灶!

楼主(2023-01-18):
如何查询一款产品是否有3C认证?比如家用燃气灶!  我网上买的一款燃气灶,感觉是没有3C认证的,好像燃气灶是需要强制认证的,通过什么渠道可以查询到3C认证?

网友:
3c必须有标志的啊,没贴的都不上

网友: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https://www.cqc.com.cn/www/chinese/

网友A:
买牌子比较响的一般都没事。
小牌子即便带了3c标志也很可能是套证的。
查询一般很难看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牌子比较响的一般都没事。
小牌子即便带了3c标志也很可能是套证的。
查询一般很难看出问题 ...

正规商家都有,强制认证他敢没,买完找商家PK(拼夕夕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规商家都有,强制认证他敢没,买完找商家PK(拼夕夕当我没说)

肯定有,而且肯定有好几张证书

但是并非每个型号都有的,厂家为了省钱,只认证几个大型号。
其他产品都套牌,型号打认证证书上的型号,公用一个号。
认监委网站上查询证书,只有型号产品,并没有产品照片的。
按认证规则,所售产品必须和认证产品完全一致,不一致要重新试验或认证的。

网友:
在3c目录里的,都是强制要求3c,没有做3C,根本没法卖,任何平台都没法卖,线上,线下都不行,除非自己搬到农贸市场这种在市场监督之外的场景卖。

网友:
电磁炉不好么

网友C:
14年买的精装房子带的燃气灶,过8年了,燃气公司的人看了说过报废期了,该换新的了,可是该燃气灶使用一切正常,看着也挺新,连电池都没换过,不舍得扔啊,倒不是钱的问题,是觉着好好的能用的东西扔了心疼。整个小区都是精装修的,按说燃气灶都到期了,都该换了,也没听说换的,这个东西有必要按期更换吗?

网友:
燃气报警器也是8年期限,这个过了8年多,直接强制滴滴滴的响,不换都不行,燃气公司的卖的太贵了,直接淘宝买了个有资质的自己换了,连接器接口不对自己换连接器搞定,难不住电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4年买的精装房子带的燃气灶,过8年了,燃气公司的人看了说过报废期了,该换新的了,可是该燃气灶使用一切 ...

试试看,火灭了会不会自动断气,做饭经常水漫金山,煤气灶里面的pt100会坏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试试看,火灭了会不会自动断气,做饭经常水漫金山,煤气灶里面的pt100会坏掉。 ...

好像那个家里的不是Pt100模式的,而是热电偶模式的,打火时必须按着让其燃烧一会,把周围烧热才会维持住火苗,否则立马断气。
而另外一个家的就不用按着让其燃烧一会,打着直接可以维持住,但是熄火后不久能听到电磁阀动作的声音,这种应该是PT100的。

第一个家的发生过老人做饭忘记关的事情,最后是引起燃气报警器报警然后联动把手动阀前的电磁阀给关闭保护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那个家里的不是Pt100模式的,而是热电偶模式的,打火时必须按着让其燃烧一会,把周围烧热才会维持住 ...

反正那种断气不及时的就赶快换掉吧。

网友:
京东自营美的也才600多块钱,其他几个品牌估计也差不多。
在乎价格挑老家电品牌最便宜的买就是了,这几个老家电品牌应该不敢卖没3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