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常用型号的三极管,集成了2个或者3个电阻的

楼主(2023-01-18):
电路空间不够,想要省2个或者3个电阻,把4.7k和51k集成到三极管内部

体积需要比SOT23小

做个简单的信号反相

网友:
记忆中有这样的封了电阻进去的三极管,但是价钱不便宜,我觉得还不如直接上国产的1G04之类的逻辑

网友:
dct143  有小封装的,但是都是47k

网友:
R1 = 4.7k, R2 = 47k

网友:
搜数字三极管,就是集成电阻的,也不贵

网友:
线路板面积这么紧张?这种三极管比普通三极管贵很多吧?

网友:
缺货的时候哭都没地方

网友:
数字三极管,大把的
长电逛逛,乐山无线电貌似也多

网友:
用0201电阻代替0603也是一个好办法。现在贴片机都能胜任0201

网友:
为什么要集成电阻? 0402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