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串口,有没有办法配置成反相输入?

楼主(2023-01-18):
就是串口波形的高低电平对调一下

用来直接接入航模遥控器的SBUS信号。

网友:
好像是没有,PIC是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A:
记得 stm32g 有这个功能

网友:
反相器扩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 stm32g 有这个功能

L系列H系列也可以

实在不行写软串口

网友:
我记得所有系列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