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2T固态,京东京造麒麟与英睿达P3怎么选?

楼主(2023-01-20):
京东京造贵50元,联芸主控加长江存储颗粒,标的TBW大到不可思议,都是5年保修,大伙怎么看呢?

网友A:
P3是QL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3是QLC吧

P3参数里没有体现,估计是QLC;看评价P3似乎还不错,麒麟的评价里感觉有不少掉盘的。

P5是TLC,看看大伙的建议,不行就1T的P5。三星的有点小贵,?

网友B:
京造就是个笑话,运营模式跟恒源祥一样,给钱贴牌,啥都做啥都贴
硬盘按用三年得话,平均下来每天贵几毛钱,贵点就贵点吧,图个省心

网友:
之前双11的时候各家都关注了,结果价格上看起来都没什么诚意,只有铠侠真便宜了(指比之前便宜的时候便宜),还送U盘,其他家只送散热片,然后铠侠板子上零件最多,也没阉掉DRAM,就选了铠侠(1T的)

最初也想选英睿达来着,但按TBW的性价比来看,就不如铠侠了。西数板子上零件少的不得了,也不太理解主控和FLASH之间为什么要拉那么远……
三星也不做MLC了,DRAM也一下子扔掉了。。意义不是特别大了
速度根本不是重点,照他们速度,如果有程序跑飞,很短时间就能耗光TBW,我还希望能限制在SATA2的速度。。

编辑补充:我知道铠侠也有网上说的寿命值掉的快这种偷保修的说法,但是吧,活动当天的态度,和板子看起来的态度,不一样

网友C:
现在硬盘这么便宜,还考虑什么乱七八糟的牌子,直接三星,西数,镁光,凯侠 4选1,硬盘便宜,数据无价。

网友:
我也想加装,买2TSsd,速度要一般就行,价格便宜,质量稳定点的,求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京造就是个笑话,运营模式跟恒源祥一样,给钱贴牌,啥都做啥都贴
硬盘按用三年得话,平均下来每天贵几毛钱 ...

原来京东京造是贴牌的

网友:
买致钛的,性能不是最好,但是耐久性可以,经过矿场验证。

网友D:
不管什么盘,定期备份才是硬道理。就是上了RAID的服务器都会定期备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什么盘,定期备份才是硬道理。就是上了RAID的服务器都会定期备份的。

有nas备份,另外定期移动硬盘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硬盘这么便宜,还考虑什么乱七八糟的牌子,直接三星,西数,镁光,凯侠 4选1,硬盘便宜,数据无价。 ...

好的,看着铠侠也不错iops挺高,tbw低点,回城后应该就在三星980pro,英睿达p5p,和铠侠SE10 里选一个。

网友:
我一直都是三星丐版+凯侠.....一直没毛病,三星贵点...用着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