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温度按设定速度升温

楼主(2023-01-20):
请教一下,有个铁块只能加热,想要进行升温速度控制,就是能按设定的速率,比如每分钟10度,需要怎么实现?改变pid参数?怎么改变?

网友A:
每分钟改变设置温度?

网友:
多段PID温度控制器了解一下   日本山武DCP30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分钟改变设置温度?

比如现在50℃,设置每分钟10度升到100度停止

网友:
设置每分钟10度升到100度停止

加热功率    物体体积  环境
没有这些  无解

网友B:
没觉得难点在哪里
前提先保证加热功率足够,PID控制功能没问题。每分钟10℃,即每6秒1℃,设置加热曲线,让它目标温度值每6秒加一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觉得难点在哪里
前提先保证加热功率足够,PID控制功能没问题。每分钟10℃,即每6秒1℃,设置加热曲线,让 ...

每分钟10度只是打个比方,每分钟几度可以任意设置的,是要提前调好很多的pid参数?比如每分钟10度,6秒1℃的pid;每分钟20℃,6秒2℃的pid,这样?

网友A:
商品温控器  pid自整定一下即可 并没有几组pid值   每分钟上升多少度 就每分钟改变一下设定值  前提你的保证加热器足够 能让每分钟能升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品温控器  pid自整定一下即可 并没有几组pid值   每分钟上升多少度 就每分钟改变一下设定值  前提你的保 ...

加热功率够的。没几组pid?分辨率1度,每分钟可以设置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热功率够的。没几组pid?分辨率1度,每分钟可以设置的太多了

每分钟可以40度,从1度到40度,得40组pid?

网友:
多段速控制+PID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