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ynq驱动usb3320芯片,cpen管脚一直低导致无5v电压输出

楼主(2023-01-20):
如题,这个cpen信号是需要配置后才有高电平的吗?还是上电默认就有高电平的? 按照网上的资料做了份带usb host的petalinux 仍然cpen 始终为低

网友A:
ps的脚得在linux里配置设备树才行

网友B:
先搞个裸机测试一下,zc706有demo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的脚得在linux里配置设备树才行

设备树里配置了USB  作为HOST 也在vivado 界面里配置了USB 的复位管脚,     petalinux 的执行的时候也能看到USB 相关指令 但是 CPEN就是低电平    神奇了

电路已经检查了几十遍了   USB部分的电路不太可能存在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搞个裸机测试一下,zc706有demo

我先研究下 感谢  这块资料  网上好像并不是很多

网友C(2024-05-14):
楼主,你们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们现在也是遇到USB3320上电启动,无法使用ULPI接口对其初始化

网友B:
先不跑Linux系统,跑个模拟u盘demo,zc706有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们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们现在也是遇到USB3320上电启动,无法使用ULPI接口对其初始化 ...

解决了。 你先检查晶振是否起振吧, USB3320 晶振部分必须要外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跑Linux系统,跑个模拟u盘demo,zc706有例程

哈哈 你去年回复我过 今年又回复我过   果然真爱

网友:
额,挖坟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不跑Linux系统,跑个模拟u盘demo,zc706有例程

跑usb device 例程吗?zc706的例程怎么下载?zynq不像ST,每个板子有专门的例程下载

网友:
Xilinx官网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