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升级了one5.0有个及其讨厌的功能不知道怎么去除

楼主(2023-01-20):
我用的是fold3,升级one5.0后锁屏后如果想开屏,原来只需要双击黑屏点亮,再一划就出现图形解锁界面,解锁即可.
现在是双击黑屏点亮后,再从右向左一划必然出现各种类似广告的图片,一直划一直变换图片,需要返回后从左到右划,才不会出现这种图片.各种设置没法去除,太tmd讨厌了.
当然可以从左到右滑动出现图形解锁界面,但是习惯都是从右向左划啊

楼主:
好像这玩意儿叫"智能锁屏壁纸"

网友A:
我最恨三星浏览器,去年将广告屏蔽功能去掉了。

楼主:
稍微解决了,菜单隐藏的比较深,关闭"智能壁纸",但是从右向左一划还是不直接出现图形解锁界面.就这样吧.

用了三星折叠屏,确实是视觉享受,绚丽的色彩,宽阔的视野,眼睛几乎都不想离开屏幕,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恨三星浏览器,去年将广告屏蔽功能去掉了。

可以再下载一个chome浏览器,两个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交替使用

楼主:
看来三星没有让我失望,我是三星的忠实粉丝,前两天闲的无事给这十来年用过的手机拍了个集体照.巧合的是:型号都是奇数

网友:
图形解锁多不方便啊,安全性也不高。我用的S22,直接长按指纹或者双击唤醒后人脸识别,速度很快。fold3没用过应该更好用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