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出品,果然必属垃圾!!! 小米蓝牙温湿度计2 评测(22楼:蓝牙连不上,嗝屁了,已经退货)

楼主(2023-01-20):
为了保存辉瑞paxlovid(要求保存温度20到25摄氏度),我买了一个恒温箱(使用制冷片,带加热和制冷功能)。

小米蓝牙温湿度计2就安装在下图的位置。

然后,我开始测试这个恒温箱最低能到多少度。

(环境温度18度)
从22度
降到11度使用了3分钟。
降到9度5分钟。
降到3度11分钟。
降到2度14分钟。
降到0度20分钟。
降到-1度26分钟。
降到-2度30分钟。
降到-3度40分钟。
降到-4度55分钟。

恒温箱已经到了-4度,已经降到零度有35分钟了

注:为了证明恒温箱里面真的已经零下温度,我放了一个瓶子盖的水,发现已经结冰。

但小米的温度仍然是5.3度,不会再往下降了。

查看小米的包装盒,显示0到60度。

但实测这厮最低只能显示5.3度。

吹牛太厉害了吧?

小米出品,必属垃圾!

网友:
0-60度,这范围不可能是家用环境测量。一般家用-20到60摄氏度才对。目前我这里温度-2到10度室外温度,买了这个小米温度计那就超越量程了

网友:
我真担心它在20-25度也不准,我手头2个HTC-1(淘宝遍地的那种)放在一起就不一样。

记得最夸张的一次是借的一个贴着计量院的签的温度计,用冰水混合物和沸水测试,居然冰水混合物是3摄氏度,沸水是103摄氏度(我这海拔50米左右)

编辑:修正海拔

网友A:
这么垃圾!不会购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垃圾!不会购买了。

这货看起来应该是10度以上才可能准确。吹牛成0度。

网友B:
室内用为什么不能零下,我家用的是小度,我本来打算买个小度温湿度计,放在室外,起床就可以问一下室外温度,看了莫大上面的照片才知道小米是零上,然后去查了一下小度也是0-60度,为什么没有支持零下的温度计。。。

网友:
查到豪恩有一款可以接入小度的,支持零下
https://item.jd.com/100009721117.html#
就是贵了点,居然要89

网友:
记得用的是SHT30?误差不该这么离谱呀

当然东西是垃圾没错 曾经买过一个漏电 纽扣电池待机就十天
直接丢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室内用为什么不能零下,我家用的是小度,我本来打算买个小度温湿度计,放在室外,起床就可以问一下室外温度 ...

估计是其他器件的工作温度达不到

网友:
湿度不好检测
传感器贵

网友:
2年前也买了2个,一直在家里测房间温度,还真没像这样测试过,改天有空试试看。

网友D:
昨天放家里冰箱试了一下,蓝牙穿透力有点出乎意料。我的网关离冰箱还隔着一堵墙和一扇房门,居然信号还可以。

温度偏差还没测试过,低温环境确实不是常见场景,温度偏差,电池容量的影响都是问题。

普通室温环境,我感觉还是靠谱的,毕竟这么大出货量,有问题早就被各种曝光了。

类似智能家居温度计还有天猫精灵,百度小度,功能估计都差不多。温度变化曲线,设备联动什么的,可玩性很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其他器件的工作温度达不到

【拆解小米米家蓝牙温湿度计2,售价29元,简单却很实用的小物件!-哔哩哔哩】 https://b23.tv/P49n1ic

里面也没啥东西,不知道为啥不能零度。4块买的电子温度计都很准范围也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放家里冰箱试了一下,蓝牙穿透力有点出乎意料。我的网关离冰箱还隔着一堵墙和一扇房门,居然信号还可以 ...

奇怪,我的按天显示的格式,怎么跟你不一样?

你一屏幕显示一整天,我需要左右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解小米米家蓝牙温湿度计2,售价29元,简单却很实用的小物件!-哔哩哔哩】 https://b23.tv/P49n1ic

是否因为蓝牙功能导致了不能低于0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奇怪,我的按天显示的格式,怎么跟你不一样?

你一屏幕显示一整天,我需要左右移动。

看到了,升级米家APP就跟你一样了。

楼主:
小米有品看到青萍蓝牙温度计有一个型号是-9.9度的。

网友:
有没有支持小度的便宜点能零下的温度计,从华为换了小度之后不想再换别的了,华为的小艺简直是智障

网友F:
应该是冰箱的问题,上下温度差别很大,结冰的水是不是放到最下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冰箱的问题,上下温度差别很大,结冰的水是不是放到最下层了?

40分钟了,20升的空间里面,肯定不止5.3度了。

而且温度计就在制冷片上面7cm,跟制冷片一起贴着金属内壁,温度应该很快传递到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到了,升级米家APP就跟你一样了。

原来设置里面可以选择的:

楼主:
最垃圾的地方来了!

刚才蓝牙网关到货,将这个小米蓝牙温湿度计连入了蓝牙网关,好像可以工作了,但非常不对劲。

于是将蓝牙网关删除。

问题来了:

小米温湿度计2,死活无法使用蓝牙跟手机连接了。温度计上面的蓝牙符号再也没有出现过。

拔电池也没有用。

于是索性将它的电池拔掉。开着蓝牙网关,竟然这个蓝牙网关可以正常访问小米蓝牙温湿度计2。明明电池已经拔掉的!!

什么垃圾!

楼主:
下单买了2.5倍价格的青萍蓝牙温湿度计lite,可以支持到-9.9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垃圾的地方来了!

有人知道,小米蓝牙温湿度计2,怎样将蓝牙弄出来?

取出电池没用,用镊子短接pcb上的reset与gnd触点也没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人知道,小米蓝牙温湿度计2,怎样将蓝牙弄出来?

取出电池没用,用镊子短接pcb上的reset与gnd触点也没 ...

看来你触发了他软件的一个隐藏的大bug,这个错误的设置配置被记忆到配置的rom中了。并且还没有按键或者界面能恢复出厂设置。看能不能退货,退货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你触发了他软件的一个隐藏的大bug,这个错误的设置配置被记忆到配置的rom中了。并且还没有按键或者界 ...

哈哈,果然小米出品必属垃圾!

我现在将电池拨出来,如果明天还不行,再找客服看看能否解决,否则只能退货。

网友:
正常,就一个骗子的公司
猴子太多不够收割

网友H:
这个温湿度计我买了快 10 个了

发现换完电池之后基本就连不上网关了,得拆开短接 reset 与 gnd 复位设置,
然后在米家 app 里把原来的设备删除,再重新添加新设备才能正常用

不删除的话,添加设备时扫描不到这个设备

网友:
温湿度计屏幕上的蓝牙符号,在短暂向网关发数据时会闪一下,
或者手机 app 通过蓝牙直连到温湿度计时会一直显示,
平时那个蓝牙标志应该不显示

另外米家 app 里进入温湿度计的页面后,底下还有一个“传统样式”可以点进去看看,
像升级固件之类的操作都会提示要在这个“传统样式”里操作,
这里边通过蓝牙连接温湿度计也像是另一套逻辑

网友:
我也是买了一堆,到了陆续都该换电池时才发现的这些问题,
不然可能买其他的了

网友:
这温湿度计我买了三个,想要蓝牙连手机,都是拼运气的,从来没有开心过。
而且历史数据是一小时记录一次,参考价值不大。
买小米的东西,就是能一直很稳定地让我体验到什么是用得生不如死。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温湿度计我买了快 10 个了

发现换完电池之后基本就连不上网关了,得拆开短接 reset 与 gnd 复位设置, ...

短接 reset 与 gnd 复位设置,多长时间?

我看着屏幕,无论我短接多长时间,屏幕都没有变化,不是该重启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短接 reset 与 gnd 复位设置,多长时间?

我看着屏幕,无论我短接多长时间,屏幕都没有变化,不是该重启 ...

刚才试到了,按下5秒后会重启。重启速度极快,估计只有0.1秒,会看到液晶屏的温度有变化为188。

但仍然死活连接不到手机蓝牙。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温湿度计我买了快 10 个了

发现换完电池之后基本就连不上网关了,得拆开短接 reset 与 gnd 复位设置, ...

我在测试的这个电池耗尽大半年了,前天刚扣开换了电池,不需要短接,很快就自动连上网关了。你说的情况是否温度计和网关这两者固件太旧导致的?
我现在连的网关是小爱音箱PLAY。青萍网关以前也用过。

网友:
刚刚掐着点进去看了一下,刚过五点,5点的数据马上出来了,说明历史数据一个点位是累积过去一小时收到的温度数据综合起来确定的一个值,而不是每过一个小时拉一个温度数据。

这种蓝牙设备就属于一旦连接出问题就很难处理,app这端也缺乏必要的调试信息。我的体会是除非临时测试,一般不要手机直连。直连有时很快能连上,有时竟要半分多钟。使用网关的情况,也会出现首次连接需要一点时间的情况(可能十分钟或更长一点),但一旦连接上之后还是比较稳定的。至少表现起来比较稳定。中间有短时间的信号中断也不会知道。比如温度计拿走,等网关发现断连也可能要几分钟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试到了,按下5秒后会重启。重启速度极快,估计只有0.1秒,会看到液晶屏的温度有变化为188。

但仍然 ...

最新的固件短接不到 1 秒钟就重启了,但显示 188 的时间也短
旧版本的固件可能需要短接 5 秒才能重启,但我记得显示 188 的时间稍长一点

网友I:
小米温湿度计我买了五个,放在房子各处,通过蓝牙网关,传到home assistant,用了两年了。中间有一个长时间电池缺电连接不上,复位后重新连接,其他的都工作稳定。数据传到数据库,两年的数据都保存着。

另外我用闲置的kindle做了一个时间和温度显示屏,夜里看时间和给孩子盖被子都参考这个,挺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米温湿度计我买了五个,放在房子各处,通过蓝牙网关,传到home assistant,用了两年了。中间有一个长时间 ...

为什么我复位后死活连接不上?

楼主:
找了京东客服,无法解决,建议我换货。

不换了,直接退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了京东客服,无法解决,建议我换货。

不换了,直接退货了。

米家app里面把温度计删掉重新添加行不行?
我记得有次加设备遇到过类似情况,删掉重新添加最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小米温湿度计我买了五个,放在房子各处,通过蓝牙网关,传到home assistant,用了两年了。中间有一个长时间 ...

home assistant能通过网关拉取到温度计数据吗?
时间分辨率可以做到多小, 十分钟一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米家app里面把温度计删掉重新添加行不行?
我记得有次加设备遇到过类似情况,删掉重新添加最快。 ...

不行
我能试过方法的全部都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home assistant能通过网关拉取到温度计数据吗?
时间分辨率可以做到多小, 十分钟一个数据? ...

可以,需要把网关刷一下指定的固件。网上有教程。
像这个
https://post.smzdm.com/p/az5gd3n5/
更新时间不固定,查记录,最短是十分钟,长的有四十分钟的,也有可能如果温度不变的话数据库就不记录新的条目。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行
我能试过方法的全部都试了。

我记得当时就是复位之后,在米家中把原来的设备删掉,然后重新添加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记得当时就是复位之后,在米家中把原来的设备删掉,然后重新添加成功的。 ...

你运气好而已。

我早就删除了。然后复位无数次,都无法连接。

网友(2023-06-17):
买了不少小米的东西,从小米的免费推销员,到现在的米黑……TMD我能骂人吗?不能的话我就无话可说了……

网友:
手里有2个小米温湿度计和一个体重秤。从来不用蓝牙功能,温湿度计经常移动位置,要知道温度就过去看一眼。在10度以上测温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