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过年来了个大货,洗碗机抽水不停止

楼主(2023-01-20):
快过年了来了个大货,西门子的洗碗机,使用中发现一直卡在20分钟,尝试了几次感觉是抽水泵一直不停(抽水泵声音一直没有停),洗碗机底部水已经抽干,人为的往洗碗机里加水,水能正常抽走但抽完也不停,作为搞电的,不好意思上来就找外面的修(也过保了),请教下论坛是否有对洗碗机了解的朋友,这种情况是否是抽水部分有问题?

洗碗机之前没有涉及过,内部是否有检测水抽完的探头?一般检修步骤是否有建议?
洗碗机结构非常紧凑,个人修这种故障是否有可能?主要是拆感觉非常不容易。

网友:
多长时间才会自动停止?

如果一直不停,当然不正常。

楼主:
应该是坏了,所以准备先了解下再考虑拆开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坏了,所以准备先了解下再考虑拆开检查

先找一下资料,看看排水停止是使用什么传感器?

建议向排水口反向冲水,说不定是食物残渣将传感器缠死了。

楼主:
烧了2瓶热水冲到洗碗机,看下是否是油腻等把液位传感器污染了,实验下来没有效果,水能正常抽走但一直抽不停
看了下洗碗机内部,红色部分和蓝色部分是可以拆的,不知道应该是拆哪个部分或哪个部分是安装有液位传感器?
网上没有查到相同机型的维修说明,看视频有些牌子修的时候是要将洗碗机翻过来全部在底部操作的,如果这样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了2瓶热水冲到洗碗机,看下是否是油腻等把液位传感器污染了,实验下来没有效果,水能正常抽走但一直抽不 ...

找一下维修手册。大品牌的产品,都有一本厚厚的维修手册PDF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水位传感器之类的

网友:
看下有没有流量传感器,  感觉是检测不到水流。

网友:
按导线查找比较靠谱

网友A:
肯定是底部漏水了。   你可以试试把洗碗机,侧着放,把底部的水,自然排出来,看有没有水漏出来。  等几个小时再通电看能否恢复。
我家的洗碗机就是这样的,不过真正的解决问题还是要拆开底部,把漏水的位置找到才能彻底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底部漏水了。   你可以试试把洗碗机,侧着放,把底部的水,自然排出来,看有没有水漏出来。  等几个 ...

https://post.smzdm.com/p/apx9npg9/ 西门子洗碗机常见故障E15自行修复方案(省钱版)
是跟这个类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post.smzdm.com/p/apx9npg9/ 西门子洗碗机常见故障E15自行修复方案(省钱版)
是跟这个类似吗 ...

我的是松下的。  排查后是加热器的位置缓慢漏水。 自己换长不锈钢螺丝,拧紧后解决了。

网友C:
刚修完我家的松下台式洗碗机,和你说的差不多,刚开始时反复进水排水。拆开机器底部,水泵前面有一个盒子,里面是浮球开关,盒子盖上有一对电极。浮球和电极被凝固的油脂和淀粉之类的东西形成的膏状物糊上了,导致电极导通。报高液位,一直排水。清理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修完我家的松下台式洗碗机,和你说的差不多,刚开始时反复进水排水。拆开机器底部,水泵前面有一个盒子, ...

有拍图片吗?

网友:
电极那块没拍,就是蓝色的线那里,两根线插到盖子上,里面电极也不是不锈钢的,感觉像是镀锌的接头形状一样,有倒刺卡着防止脱出,没有密封,可以晃动,感觉比较草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