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3320芯片,晶振脚没有并1M电阻导致不能起振

楼主(2023-01-20):
如题, 设计的时候没加1M电阻, 白天发的贴子不工作的原因找到了是晶振不起振,现在发现跟官方的图纸差了1M的并联电阻

24M 晶振 也换过不同品牌的了 从20pf的 24M 换成18pf 的24M

起振电容 也换过了  27pf  30pf   15pf   都不行
现在手摸在晶振和电容上 再上电 大概率能起振  不放手就不行

大家有什么办法支支招吗 ?另外不加1M电阻  只换晶振和  电容行不行     电路上实在没空间跳线了

我要吐血了
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调试了一天了  批量做了 百来个板子  每个都是这样

网友A:
看晶振手册,它的匹配电容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晶振手册,它的匹配电容是多少

Cload 是20pf   那按照CL 来算的话 我的  起振电容需要两个40pf了

是这么计算的吗?

网友A:
看芯片手册,有规定最大晶振频率,一般不会超过24m,即使超过,寄存器也会有特殊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手册,有规定最大晶振频率,一般不会超过24m,即使超过,寄存器也会有特殊配置 ...

哦哦  你说USB 的晶振吗   ?  USB demo 就是24M的   频率没问题
起振后 可以正常工作 USB 可以正常访问外设

楼主:
3225 晶振底下塞了个 1M 电阻  然后把晶振焊上去  完全看不出来

网友B:
这个是自举电阻。。用于辅助起振的。如果芯片内部不带,则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很难起振。

网友C:
引用 楼主:
3225 晶振底下塞了个 1M 电阻  然后把晶振焊上去  完全看不出来

这年头为啥还用直插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年头为啥还用直插晶振?

3225贴片的,4个焊盘中间其中两个跨接一个0402的电阻,然后再把3225贴上去,基本上看不出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自举电阻。。用于辅助起振的。如果芯片内部不带,则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很难起振。 ...

是的第一次踩这个坑,以前都说只有在低温环境下用得到这个电阻,结果这次没这个电阻高温低温都没反应,尴尬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3225贴片的,4个焊盘中间其中两个跨接一个0402的电阻,然后再把3225贴上去,基本上看不出区别 ...

晶振不被顶高了吗?咋会没区别

网友:
看了一下STM32的,内部自带有一个200k的晶振电阻

网友:
楼主,晶振品牌不能乱选,我之前踩过这个坑,后来直接指定品牌才解决了。我试过一些品牌,也只有一个量产基本没问题的(YXC),当然,如果不记成本可以用NDK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不被顶高了吗?咋会没区别

不会被顶高,甚至几乎看不出任何人工二次焊接的痕迹,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被顶高,甚至几乎看不出任何人工二次焊接的痕迹,哈哈

手艺这么好?

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