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的大部分产品都是DC9V供电,如果用12V电池会不会烧?

楼主(2023-01-21):
比如路由器,家用摄像头,买过的都是给的DC9V适配器。

12V可移动平台使用的话,直接给12V供电会不会烧?

网友A:
9V应该是很老的型号。现在绝大多数都是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9V应该是很老的型号。现在绝大多数都是12V的。

12V的插口还是用的这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的插口还是用的这种吗?

是  ヽ(๏~๏)ノ

网友:
我就是用12v的,在老家稳定运行3年多了

网友:
具体什么型号,然后拆机看电源电路能否宽电压。一般路由器内部只需要5v3.3v1.8v1.0v

网友:
我拆过很多9v的路由器交换机,有些是DC2DC,老的有些是线性降压,都有安全余量,用12v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我好几个9v的用的就是12v的电源,已经用了2年多了,一直没问题。

网友:
没问题,停电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用12V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9V应该是很老的型号。现在绝大多数都是12V的。

看了新买的摄像头的适配器,还是9V的。

网友:
主要是看电压进去后的电解电容的耐压,应该不会是10V的,如果是10V的,12V进去也未必会坏

网友B:
TPLINK对9V情有独钟,我看了下我买的交换机都是9V供电,不过几个MESH路由器倒是跟上形势12V了。

网友:
输入9V/12V 还要经过内部稳压IC降压的。

网友:
好多是34063降压的,耐操,12V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LINK对9V情有独钟,我看了下我买的交换机都是9V供电,不过几个MESH路由器倒是跟上形势12V了。 ...

这种设备用9V、12V的,还是算有良心的了。

用5V的就有点偷工减料了。在机器内部省掉了一个DC-DC,对外耐压值直接锁死在5V,受不得一点浪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设备用9V、12V的,还是算有良心的了。

用5V的就有点偷工减料了。在机器内部省掉了一个DC-DC,对外耐 ...

卧槽,我还一直以为5V的更好呢,因为可以直接从充电宝取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设备用9V、12V的,还是算有良心的了。

用5V的就有点偷工减料了。在机器内部省掉了一个DC-DC,对外耐 ...

是的,往往直接接一个LDO……
真是可怕……

网友:
新一些的型号很可能不是34063那种了,可能是封装很小的DCDC。
垃圾交换机有看到过就一个1117 LDO的

网友:
12v 没毛病, 用了好几年了。   自带的那个用了2年就坏了。直接丢了(因为现在acdc都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