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5V的升压电路 输入也是5V或者5.3V的情况下能正常输出吗

楼主(2023-01-22):
如题 ,类似FP6291的电路

我电源是分两路的一路  是 5V 接了个二极管输出4.3
另一路是 5V 直接进来的(考虑到有些适配器是5.3V 输入的所以这里 当5.3V进)

升压电路主要保证4.3V 进来情况下  也能稳定在5V 工作, 电流要求不大  500ma即可

那这个  升压电路  到5V还能正常输出吗

网友A:
输出-Vfb接近或小于输入电压时,一般都不能正常工作,具体看规格书的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Vfb接近或小于输入电压时,一般都不能正常工作,具体看规格书的指标

我想了下  后端有一个  二极管 理论上 应该能工作才对    回头实际测试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了下  后端有一个  二极管 理论上 应该能工作才对    回头实际测试下看看 ...

。。看电路拓扑,输入电压较高时会走电感+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拓扑,输入电压较高时会走电感+二极管。

  电感加二极管之后 应该会5.3V 实际输出5V 附近 那应该也符合要求了 , 到时候搭个demo看看  不行的话就用理想二极管,或者  输入端也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
芯片会不工作,然后输入减去二极管0.2v就是输出电压了。
需要用buck boost电路,可以升压也可以降压

网友:
类似的电路测试过,好像会不太稳。这个芯片很多兼容型号,表现也不太一样。

网友:
对,要用升降压

网友C:
如果5.3你的后级电路也能工作的话选个带pass through功能的boost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5.3你的后级电路也能工作的话选个带pass through功能的boost就好了

主要是做两路USB  和排针的5V  耦合用的

排针输入的5V 是标准的5V   两路USB 进来都接防倒流二极管了

我在想实在不行 就在升压电路前端再加一个二极管 那就肯定低于5V了

你推荐的带PASS THROUGH的芯片有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