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双面板,0.25mm孔径,0.5mm铜环,要加钱吗?

楼主(2023-01-22):
看到网站上写的双面板最小孔径是0.3mm,

但把孔径改为0.25mm下单,没看到异常提示,

还没有人审核,先问问。

网友:
过孔主要还是外环的尺寸,0.5并不算多高,高密度的板子外环都比0.5小不少

网友:
估计cam会看情况调整吧,0.3/0.5也是jlc标准工艺

网友:
我用过0.3/0.5 mm,没有提示异常,
可能0.25的孔小了。

网友:
我一直用0.3/0.55/0.85的过孔设置, 没出过问题

网友A:
W用0.3/0.5/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W用0.3/0.5/0.7

0.3是内径,0.5是铜环直径,0.7是啥?

网友:
新年好!4-20层,多层板高精密分界线主要在孔环(焊盘),即过孔外径0.45MM以上的不影响费用;双面板,没有高精密之分,都是普通工艺,万一不满足生产的,直接按能做得出来的情况进行,谢谢。

网友B:
4层板0.25的孔和0.4的环要不要收费,我目前0.3的孔和0.45的环实在是排不下了。这个事情我认为是很灵魂的事情,一直没好意思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层板0.25的孔和0.4的环要不要收费,我目前0.3的孔和0.45的环实在是排不下了。这个事情我认为是很灵魂的事 ...

试算了价格。

50x50mm普通4层板,0.3mm孔,30元起

孔变小到0.25,计价器就变成了252元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层板0.25的孔和0.4的环要不要收费,我目前0.3的孔和0.45的环实在是排不下了。这个事情我认为是很灵魂的事 ...

0.25/0.4收的,但0.2/0.45不额外收就很怪
当然偶尔一两处间距过近的via,cam会削去一些环的形状,这时候<0.45不额外收费

不对,规则好像又改了 和节前不同
等高人翻译
是说0.3/0.4免费,但0.3以下的孔收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层板0.25的孔和0.4的环要不要收费,我目前0.3的孔和0.45的环实在是排不下了。这个事情我认为是很灵魂的事 ...

特殊工艺换个厂,可能会更便宜。

比如0.25/0.2过孔,或者板厚2.0的,各个在线打样厂价格试算一圈,有惊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特殊工艺换个厂,可能会更便宜。

比如0.25/0.2过孔,或者板厚2.0的,各个在线打样厂价格试算一圈,有惊 ...

各厂有各厂的特点就像我经常宁可吃一碗牛肉拉面也不去吃大鱼大肉。jlc在我最困难的几年让我在制板上少花了大把的钱,所以只要是他们能做的就会优先考虑他们。别的地方的打板也是经常的事情,啥情况大家都清楚

网友:
之前我也是小于0.3,打样和小批量一些都没问题,然后有一次改版,基本没动多少东西,打样说是不行,小于0.3了,要改过孔,要不加钱……所以平常板我再也不用小于0.3的过孔了

网友:
我有一个零件要打小孔用于喷油雾,30丝20丝的孔都打过,30丝的孔比20丝的确实好干多了,不过我干的是黄铜,电路板确实是没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厂有各厂的特点就像我经常宁可吃一碗牛肉拉面也不去吃大鱼大肉。jlc在我最困难的几年让我在制板上少花 ...

优先考虑嘉立创 ,我单纯是因为嘉立创下单可视化程度无敌好,特别是这两年,上线了3D和2D视图,简直不能再好。

其他厂家的下单界面相比一下就是一坨屎,生产稿约等于开盲盒。

如果再把小批量的锣边精度提高起来(达到现在样板的水平就行了),Vcut精度提高起来,再统一CAM处理规范,整个加工过程就是接近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