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萍蓝牙温湿度计lite,通过青萍蓝牙网关,为何无法读取数据?【怎么又给我小米生态的东西都是垃圾的感觉?!】

楼主(2023-01-23):
使用米家APP, 两台设备已经成功识别:

进入青萍蓝牙网关:

发现已经连接的蓝牙设备,可以找到青萍温湿度计lite:

点击温湿度计进去。 点进去之前,我将手机的蓝牙关闭。

我猜想温湿度计通过蓝牙与蓝牙网关连接,蓝牙网关通过WiFi,与我的手机连接。

所以,我远程也能通过4G读取家里的蓝牙温度计的度数。

但.....

竟然提示我需要打开手机蓝牙,如果手机蓝牙不打开,就无法访问温度计。

为什么?!

楼主:
是什么也没有做,手机的蓝牙仍然是关闭的。

突然之间,蓝牙网关里面点击温湿度计,秒开。但温度一直不变,就算我认为加热了2度,通过蓝牙网关访问的温度计还是不变。

没有通过蓝牙网关打开温湿度计,也是秒开。温度也是不会变化。

我突然有不祥预感。

将蓝牙温度计的电池扣出来。

发现单独访问蓝牙温度计,和通过蓝牙网关访问,仍然正常。 但永远是22.8度不会变化。

什么垃圾鸡巴玩意儿!!~

网友A:
我的温度计蓝牙网关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温度计蓝牙网关在路上……

哈哈,为了最佳保存辉瑞paxlovid和印度仿制药,大家刻苦学习.....

楼主:
没有人能解答我上面的问题?

楼主:
手机蓝牙打开,在蓝牙温湿度计设置了以下智能场景。

发现没有动作。也就是网关其实没有起作用。

楼主:
从米家APP里上次上面两个设备,安装青萍APP试

楼主:
青萍蓝牙网关能识别温湿度计了。

我将手机的蓝牙关闭。

哈哈,使用WiFi真的可以访问蓝牙温度计。证明蓝牙网关起作用了。

那么,这两台设备没有问题,是米家APP的问题?!

楼主:
但青萍自己没有只能排插。也不支持小米的产品。

唉....

楼主:
我在回到米家APP,重新安装这两个设备,测试还是之前的问题。

在回到青萍APP。两台设备刚才连接入米家APP,估计配置已经改了。

所以,在青萍APP里面已经没有反应。

最操蛋的地方来了:青萍APP访问这两个设备,竟然没有任何反应的情况下,也不报警!

我的天,国内的智能家居,都是这种垃圾水平?!

楼主:
终于摸索到青萍APP里面,判断是否能访问设备的方法:

得出结论是:这货根本没有显示是否跟蓝牙温度计连接成功。只能等过了1分钟还没有连接成功,才知道没有连接(图3)

图1是使用蓝牙连接。“现在”表示连接成功或就算没有连接成功也在1分钟内。

图2是使用WiFi。“现在”同上。

图1:

图2:

图3:

楼主:
实测青萍APP下,青萍温湿度计lite和青萍蓝牙网关还是很稳定的。
我知道了判断是否连接成功,也更放心了。

现在的问题是:青萍APP仅仅支持加入青萍有限的几种设备,也不支持智能联动。

所以,要智能联动,必须使用米家APP
但米家APP下这两台设备又不正常。

看青萍温湿度计的网页,跟青萍蓝牙网关配合,是可以控制空调和抽湿机等。

网友B:
温湿度计这种设备为了省电,在 app 里添加好后应该只是定期单向发送数据到网关
不可能一直开着,或定期开蓝牙接收
蓝牙发射的时间可以极短,但接收开的时间长了很耗电

所以效果就是只有设备一段时间没发送数据才知道它状态异常,直接去看只能看到之前报过来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湿度计这种设备为了省电,在 app 里添加好后应该只是定期单向发送数据到网关
不可能一直开着,或定期开蓝 ...

也就是说,只是蓝牙温度计单向发数据给网关,网关不会主动发数据给蓝牙温度计,要求温度计提供数据?

楼主:
我现在在外面,手机4G 查看远程温度计的数据。

打开APP,我观察到大概每10秒,会读取到一次温度计的数据。

楼主:
我刚才打开青萍APP。

一开始都提示16分钟前:

不到10秒,看到蓝牙温度计已经更新了数据,变成了“现在”

大概过了30秒,网关才变为“现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只是蓝牙温度计单向发数据给网关,网关不会主动发数据给蓝牙温度计,要求温度计提供数据? ...

我特意去看了一下“青萍蓝牙温湿度计 Lite”在京东上的晒单图
蓝牙图标是一直有显示的,所以不确定这款的蓝牙收发具体是怎么工作的,间隔如何

小米那个平时蓝牙图标不显示
而且米家 app 里即使点进设备的页面,也只会提示打开手机蓝牙进行连接
仅通过网关的话,一分钟过去了新的数据也还没更新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特意去看了一下“青萍蓝牙温湿度计 Lite”在京东上的晒单图
蓝牙图标是一直有显示的,所以不确定这款的 ...

“青萍蓝牙温湿度计 Lite”的价格是小米的2.5倍。

体积大很多,手感好很多。

青萍的蓝牙标志的确一直长亮的。

青萍后背有一个按键,可以切换摄氏度或华氏,长按2秒可以重新连接蓝牙。非常方便。

感觉青萍才是正规产品,小米像玩具。

网友:
我的使用场景不涉及报警,只是大概看一下室内温度,或者收纳箱内的温湿度
“小米蓝牙温湿度计2”我刚才看米家 app 里的数据,更新间隔大概要 10 分钟

网上也能搜到类似
“我这边实测,原装的小米蓝牙温湿度计2,快的话刷新一次要10分钟,慢的话可能大半个小时,不是特别清楚上报机制。”
“对,我看了下记录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更新一次。我的温湿度计是通过在浴室的米家浴霸上的蓝牙网关接入到hass的。”
“较慢的是小方形状的温湿度计2和蓝牙闹钟,延迟接近10分钟!”
的评价

所以,是不是对于监控恒温箱这种需求,“小米蓝牙温湿度计2”的更新间隔太长了?像温度异常升高这种情况,需要很快做出反应

网友C:
别搞到最后所有的东西都得自己做一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别搞到最后所有的东西都得自己做一遍

我用小米的ZigBee温湿度计稳得很,不知道小米为什么放弃ZigBee新产品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小米的ZigBee温湿度计稳得很,不知道小米为什么放弃ZigBee新产品开发

多少分钟刷新一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少分钟刷新一次?

米家app日温度变化最小间隔时间大约2分钟多点,也可能是气温变得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米家app日温度变化最小间隔时间大约2分钟多点,也可能是气温变得慢。

你有没有使用蓝牙网关?

我测试的时候,肯定是放在温差大的地方,让它温度剧烈变化。

网友:
我用的是ZigBee款https://item.jd.com/5273037.html 使用ZigBee网关的。
刚试也米家看起来还是两分钟这样,我通过Home Assistant观察最小间隔是3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