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瑞paxlovid恒温箱改造方案(也适合家用需要严格控制温度的场合)

楼主(2023-01-23):
使用的是京东自营可口可乐20L可以制冷也可以加热的车载/家用冰箱(使用制冷片)。

该机器可以降温15度,和可以加热到65度。实测最低-5度。

辉瑞paxlovid的最佳保存温度是20-25度。设定在22度。

我打算改造一下这冰箱,防止冰箱失灵的时候,损坏这些昂贵和救命的药物。

1。温度高于30度,永久切断冰箱电源,马上微信和打电话告知我。

2。温度低于15度,,永久切断冰箱电源,马上微信和打电话告知我。

(15到30度是辉瑞paxlovid允许的温度范围,20-25最佳)。

实现方法是:

可口可乐20L温控小冰箱:390元
青萍蓝牙温湿度计lite: 65元
青萍蓝牙网关:65元
米家智能排插:69元
停电报警器: 96元(可微信和打电话报警,年租10元,接了电话每个0.1元,不接不要钱)

以上合计: 685元。

本方案应该适合家用需要严格控制温度的场合。

我正在测试,成功后将详细资料总结出来。

网友:
mark,保持关注,谢谢阿莫

网友A:
我也找了一个成本稍低的方案,仅供参考,可行性和可靠性我也不太清楚需要大家讨论:
带继电器和报警信号输出的温控器(50元)+带电话微信通知的门磁报警器(50元,将触发干簧管改造为温控器报警信号触发),报警信号可以再想办法接个报警蜂鸣器。
温控器不能实现永久断电,但有个回差参数。因为店家不上班,我猜测这个是温度达到设定值之后断电,然后温度回落至设定的回差值以后才重新启动,也就是和迟滞比较器差不多,因此我认为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找了一个成本稍低的方案,仅供参考,可行性和可靠性我也不太清楚需要大家讨论:
带继电器和报警信号输 ...

一检测到超温,就马上永久切断电源,才安全。

原来设置在22度,低于15度高于30度,都是非常严重的事故,恒温箱肯定已经损坏,不永久切断电源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找了一个成本稍低的方案,仅供参考,可行性和可靠性我也不太清楚需要大家讨论:
带继电器和报警信号输 ...

另外,我楼主位的方案,不需要改装小冰箱的。也不需要做任何DIY。买回来配置测试好,就马上可以使用。

整套系统可以远程查看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我楼主位的方案,不需要改装小冰箱的。也不需要做任何DIY。买回来配置测试好,就马上可以使用。

改门磁会比较麻烦,因为触发信号的电压和高低电平都不一样。还有就是不能远程查看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门磁会比较麻烦,因为触发信号的电压和高低电平都不一样。还有就是不能远程查看状态。 ...

尽量使用目前已经商品化的东西,不用自己折腾。

网友B:
请教下老大:温湿度计是放在冰箱里还是探头放冰箱?直接放冰箱有没有信号?另外,配置了停电报警器的话是不是要考虑配个U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老大:温湿度计是放在冰箱里还是探头放冰箱?直接放冰箱有没有信号?另外,配置了停电报警器的话是不 ...

我是使用蓝牙温湿度计,整个放冰箱里面。

没有必要使用UPS,市电基本不会断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使用蓝牙温湿度计,整个放冰箱里面。

没有必要使用UPS,市电基本不会断电。 ...

我考虑买个带wifi的温度计,直接放冰箱,但是担心没信号。不知道老大有没有测试过wifi信号会不会被冰箱屏蔽。

楼主:
已经实施完成

开始测试用于保存辉瑞paxlovid的恒温箱的温度超出范围自动断电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5459

网友(2023-05-23):
发现一款12L车载带压缩机冰箱也许也能胜任这个工作,目前优惠价398元,温控20到-20范围。优点压缩机制冷效率高,以后也可以一物多用。会玩的可以加控制器,或者简单修改控制板就能改变温控范围。还有就是不能制热冬天可能不太适用

拆解视频
【试玩拆解车载冰箱 测试8小时制冷效果和耗电量-哔哩哔哩】 https://b23.tv/wUMiH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