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下方的空开是不是有些特殊要求,查了下是高分断系列

楼主(2023-01-23):
电表下面的空开是供电局当时提供的,几年前坏掉了,供电的人手头刚好没有空开,就直接连电表了。
供电说了空开属于用户资产,如果损坏了,用户自己可以去购买。

我拍了下邻居的空开,属于   高分断小型断路器。
有特殊参数要求的话,普通的空开直接换上去也不妥,响应速度没那么快。

网友:
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确实是属于用户资产的。

网友A:
没必要用高分断的,
小型断路器分断能力一般是6kA ,实际上大部分品牌都是虚标的,能有4kA就不错了。
用个普通的正泰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用高分断的,
小型断路器分断能力一般是6kA ,实际上大部分品牌都是虚标的,能有4kA就不错了。
用个 ...

我手上刚好有个买了好几年闲置的C60 2P的正泰空开,不会浪费了

网友B:
普通断路器而已。空开后面20cm电线后才是用户资产,所以维护空开电表还有线路属于国家电网的资产,不然你以为为啥箱子上封条。用正泰c60 2p空开可以替换,带电操作要践踏塑料凳子,手戴橡胶手套,要先拆零线后用胶带简单包起来,然后接好火线再接零线。

网友:
不同地方规定不同,老家一直到入户线都是供电公司管。老丈人那边就只管到电表后。市里的房子就是只管到小区总配电室。小区内的都是物业电工负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断路器而已。空开后面20cm电线后才是用户资产,所以维护空开电表还有线路属于国家电网的资产,不然你以 ...

哈哈哈,这个看管理呗,我装充电桩,安装小哥三下五除二直接拆铅封开表箱接线,后面我打电话给电网问他们说没关系。。。

网友:
普通的合格产品即可,民用一般应用,不需要特殊的高分断能力。
高分断能力是指断开大电流的能力(时间),而不是短路或过流的脱扣特性( 速度),脱扣特性是另一个参数,比如B型,C型,D型。就是图片C63的那个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