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稳压管的MMBZ52系列和BZX84系列如何取舍选用?

楼主(2023-01-23):
今天是年初二了,大家新年好!问技术问题不会影响大家过年气氛吧?

如题,两种稳压管都是SOT-23封装的,我对比了一下,感觉两者很相似,具体为:

1. 功率也类似(不同厂商手册中标注不大一样,安森美的MMBZ52是225mW,BZX84是250mW)
2. 精度,貌似BZX84有5%和2%的,但是MMBZ52只有5%的。
3. 稳压范围,安森美MMBZ52系列是2.4V-91V,BZX84是2.4V-75V。但在具体型号上,两者不一致,如BZX84系列没有6V稳压值的而MMBZ52有(BZX84是5.1V、5.6V、6.2V、6.8……,而MMBZ52是5.1V、5.6V、6.0V、6.2V、6.8V……),但是常规情况下也用不着这么精确的稳压值吧。
4. 安森美的两个系列的ESD rating也一样
5. MMBZ52系列的漏电流大一些。以5.1V稳压管为例,测试电压VR=2V,MMBZ52的IR为5uA,BZX84的为2uA。但是一般应用时关系不大啊。
6. 稳定电流,我不知道怎么看。MMBZ52系列中关于阻抗用到的测试条件是IZK=0.25mA,而BZX84系列则没提这个参数。
7. 阻抗不一样但也差不多。以5.1V为例,MMBZ52的ZZT@IZT=17Ω,BZX84系列的为15Ω(IZT=20mA)

根据某商城销量排序,BZX系列的明显更流行。

所以,两者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edit: 增加了阻抗对比

网友:
Qualified to JEDEC standards, or not. (MMBZ52/BZX84) [diodes datasheet]
Tight tolerance series available, or not. (BZX84/MMBZ52) [onsemi datasheet]
不过在我看来这更像是European vs American (BZX84/MMBZ52)

网友:
国产稳压管要注意误差更大点,比如5.2V输入电压,选5V6会有一定比例下限是5.2,要选6V2更稳妥,或者直接国外品牌5V6

楼主:
我在eevblog论坛上问了,有一个Super Contributor回复我了。

他说
Different historical series by different manufacturers that over time, due to cloning, mergers, spinoffs, etc. show up as similar but not identical parts.

又说
The MMBZ52 series is an old Fairchild line, which is now part of onsemi. Motorola had both the MMBZ52 and BZX84 lines since at least 1994. Either is probably fine in your application. It seems the BZX84 series is more completely defined. You may need to test both in your application to determine the best performance.

我感觉他说的言之凿凿,就决定信他了。加上某商城本来就是BZX84系列销量大,所以我就打算选用BZX84系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eevblog论坛上问了,有一个Super Contributor回复我了。

他说

不是真正的原因。他们与制造商并没有关系。或者说,不全是,有点乱。
类似BZX84, BC547C这种风格的是欧洲的Pro Electron。
2N2222, 1N4007这种是美国的JESD370B。
是命名标准不一样导致的。
但是,MMBT3904, MMBZ52这种应该是制造商决定的,可能是ON先干的,然后大家都用,就通用化了。
尽管diodes家的MMBZ52的datasheet写着This part is qualified to JEDEC standards,但我认为它并不是JEDEC registered,至少在我能看到的JESD370B里没有这个内容,只是qualified to.

尽管是标准,但这些标准并不是很方便获取,而且他们也非常不喜欢自己的文档被发到网上共享,也许淘宝找代下是捷径。

日本还有一个EIAJ ED-4001(老零件是JIS C 7012),所以日本的管子型号经常是2SA1015, 1S1555这种风格。

编辑补充:
Pro Electron European Type Designation Code System for Electronic Components
JESD370B Designation System for Semiconductor Devices
EIAJ ED-4001 個別半導体デバイスの形名
JIS C 7012 半導体素子の形名(廃止)

编辑补充2:
关于这个有个日本人的博客总结的很好:

個別半導体の型番 (JIS・EIAJ編)
https://electrelic.com/electrelic/node/665

個別半導体の型番 (JEDEC編)
https://electrelic.com/electrelic/node/666

個別半導体の型番 (Pro Electron編)
https://electrelic.com/electrelic/node/667

個別半導体の型番 (その他編)
https://electrelic.com/electrelic/node/668

楼主(2023-03-21):
ChatGPT说:
BZX84系列和MMBZ52系列都是Zener二极管,用于稳压应用。它们的具体应用场景略有不同:

BZX84系列Zener二极管的主要应用场景是电源管理和稳压。它们可以用于电路中的电压参考、调节和限制,例如,用于线性稳压器、开关稳压器、电源管理电路和LED驱动电路等。

MMBZ52系列Zener二极管是用于ESD保护的,主要应用于静电放电保护和瞬态电压抑制。它们可以用于USB、HDMI、以太网、音频和视频接口等高速通信线路的保护。此外,它们还可以用于各种智能卡、RFID标签和移动设备等应用中。

需要注意的是,BZX84系列Zener二极管的最大反向工作电压一般在30V以下,而MMBZ52系列Zener二极管的最大反向工作电压一般在200V以下,所以它们适用于不同的电路应用场景。

它又说:
如果您需要进行信号处理,则建议选择MMBZ52系列。因为该系列的稳压二极管提供的稳定电压值范围更低(从2.4V到51V不等),适合处理低电压信号。而且,它采用SOT-23封装,体积小,可以轻松安装在紧凑的电路板上,方便进行信号处理。

BZX84系列的稳压二极管提供的稳定电压值范围更广泛,从2.4V到200V不等,适合处理较高电压信号。此外,BZX84系列的功率承受能力也更高,最大允许功率为350mW,但是对于信号处理这种低功率应用来说,这种高功率的特性可能不是必要的。

因此,如果您需要进行信号处理,应该根据信号的电压范围选择稳压二极管,并优先考虑MMBZ52系列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