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科普一下,小米智能排插2为何需要mesh,普通的蓝牙网关不行?

楼主(2023-01-23):
(图片)

网友A:
mrsh才有下行控制功能

网友B:
买个89元的小米音箱就有mesh网关了,蓝牙分经典蓝牙和低功耗蓝牙。mesh是低功耗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89元的小米音箱就有mesh网关了,蓝牙分经典蓝牙和低功耗蓝牙。mesh是低功耗蓝牙。 ...

买了这款中枢mesh,可以支持断网后本地的智能联动。

楼主:
答案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答案来了:

mesh是数据转发模式
当主控到设备之间距离太远,或者其他原因导致连接信号不稳定时。如果中间存在一个能同时连接2方的一个设备,这个设备就会完成数据的转发功能。

mesh是标准ble协议的一个增强功能。有标准mesh协议,各个厂家也有自己的私有协议。但是核心都是有第三方,或者更多方参与数据的转发。

ble蓝牙就是双向传输数据的,有主从之分,而mesh是做了对等扩展。可以理解为所有设备都是对等的,可以收也可以发。(不严谨描述)

另外mesh是广播模式的转发,一般最多只转发4次。主要是避免小空间内,有多设备时可能存在的数据风暴。

以上所谓的mesh网关,其核心技术点不在mesh,而是网关,其可以将wifi命令转换到mesh通道做传输,(很多设备是同时支持WiFi,和蓝牙的),再WiFi不能直接联通网关的情况下,可从mesh通道做命令的转发。当然有些设备只支持蓝牙模式,但是不能直接连接到网络时,这个网关也可以做到蓝牙转WiFi,到服务器的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了这款中枢mesh,可以支持断网后本地的智能联动。

挺好的,这款网关我也在用,而且用了一个小米的86面板温度计开关,用于半户外的花园,可以看到温湿度的历史曲线。

但还是想做一套自己的,因为历史温湿度数据都是保存在云端,所以查看并不方便和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这款网关我也在用,而且用了一个小米的86面板温度计开关,用于半户外的花园,可以看到温湿度的历 ...

通过网关访问的蓝牙温度计,多长时间更新一次数据?

我正在测试,初步结果是10分钟才更新一次温度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网关访问的蓝牙温度计,多长时间更新一次数据?

我正在测试,初步结果是10分钟才更新一次温度数据。 ...

大概几分钟吧,为了省电,不太可能频繁更新数据的,

对于环境大气的气温来说,几分钟也是很快的刷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esh是数据转发模式
当主控到设备之间距离太远,或者其他原因导致连接信号不稳定时。如果中间存在一个能 ...

这种支持蓝牙的mesh路由器行不?
必须支持低功耗蓝牙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rsh才有下行控制功能

非mesh BT也支持双向通信?但是要求直接连接?
mesh BT是网关之间可交换信息,所以可以不直接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这款网关我也在用,而且用了一个小米的86面板温度计开关,用于半户外的花园,可以看到温湿度的历 ...

小米设备api太封闭,难以做二次开发?
做一套自己的啥意思,自己把小米的东西都重新造一遍么

网友:
感觉还是为了离网自动化,没有wifi的情况,可以通过mesh可以把自动化逻辑传输到其他子设备,网关里保存的自动化逻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非mesh BT也支持双向通信?但是要求直接连接?
mesh BT是网关之间可交换信息,所以可以不直接连接? ...

蓝牙协议,从最初开始就是定义为安全的点对点连接。且有主从,发起方和接收方,且数据是双向传输的。

简单描述: 传统的蓝牙,不论是音频蓝牙,还是数据蓝牙(BLE),都是有主从的之分的。至于谁发起,看连接情况。一个主可以对多个从,从只能对接一个主
mesh属于ble的扩展应用,就是发起方是广播信息, 可以理解为屏蔽了安全认证。接受方收到后,先确认,是否是给自己的消息。
如果不是,就将接收到的数据再次广播出去。并对转发次数做记录和追加。当然还有其他追加的数据在广播包中。
这样逐级传递下去,直到到达需要的接受方,或者转发次数达到预定值。
当然还有其他防止充分转发的机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牙协议,从最初开始就是定义为安全的点对点连接。且有主从,发起方和接收方,且数据是双向传输的。

简 ...

蓝牙mesh,类似于蓝牙数据的路由机制吧

网友E:
开关、电量检测还有需要快速响应的设备还是用zigbee吧,贵点,也需要有网关,但响应速度和稳定性确实比ble mesh高很多。我玩HA多年,各种品牌、协议混用,还是觉得zigbee比ble mesh好用,虽然这两年ble mesh在体验上几乎感受不到延迟,但稳定性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量检测还有需要快速响应的设备还是用zigbee吧,贵点,也需要有网关,但响应速度和稳定性确实比ble  ...

大家不是说,小米的智能家居已经淘汰不再使用zigbee吗?

我买的小米中枢网关,可以局域网使用,已经不再支持zigbee。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量检测还有需要快速响应的设备还是用zigbee吧,贵点,也需要有网关,但响应速度和稳定性确实比ble  ...

个人理解,不能单独说哪个技术好。
家用智能家居场景,ble组件胜出主要是手机都支持蓝牙,但是几乎没有直接支持zigbee的。都是需要通过网关来转接,
蓝牙的便捷优势,相对初期mesh的延时,不稳定等缺点来做,还是蓝牙胜出,初期mesh不一定占优势,后期会逐渐提升,并逐渐胜出。

另外随着技术发展,手机蓝牙功耗,wifi的功耗都已经不明显了。个人理解用户在智能家居场景的便捷使用会更重要。

至于蓝牙的穿透性,频点拥塞等缺点就更加不值得一提了。
现在华为在推广的全屋智能,采用了hplc有线,加WiFi,加ble等多种通讯模式,提出了多协议融合的概念,相对没什么明显缺点。
在智能家居设备,防火总线,新能源调度等多系统融合上,完全可以达到稳定和便捷同时兼顾。
当然至于所谓的智能,不过是一如既往的吹牛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不是说,小米的智能家居已经淘汰不再使用zigbee吗?

我买的小米中枢网关,可以局域网使用,已经不再 ...

小米基于产业链原因淘汰了zigbee,并不是因为技术问题。据我所知,ble mesh的主控价格能到0.8元,但zigbee主控基本都是海外大厂把持,价格目前才下探到6元钱,差距巨大。
你要是有大量米家生态链产品,用中枢是没有问题的,带机量很大,延迟控制的也不错,还可以使用极客版自动化,可玩性很高。就是通过手机交互需要连接至少5s很恼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理解,不能单独说哪个技术好。
家用智能家居场景,ble组件胜出主要是手机都支持蓝牙,但是几乎没有直 ...

没错,没有哪个技术好与不好,就看如何使用了。我个人就是大杂烩,互补使用。
目前智能家居还是处于初级可用阶段,但普通民众的接受度也在逐渐增高。我用了2年HA,自动化配置好后,很少用到实体开关和手机APP,老人孩子也基本用语音来控制,接受程度非常高。对我家庭而言,确实提供了很多便利,这就够了。
技术原因永远不是主要原因。虽然matter出来了,但我感觉这玩意有可能又是一次国外技术绑架国内生态的伎俩。

网友(2023-05-09):
为了推它的mesh网关。

这个插排挺好的,颜值也高,自带过温过流报警和保护,并且可以APP推送报警消息,和实时功率、电量显示。

买了几十个,送了好些人,不过一多半都当普通插排用。

不开放蓝牙直连,感觉拍板定这个需求结论的人有问题

网友:
现在的普通蓝牙BLE也是低功耗的了,而且也是可以双向通信的。
Mesh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组网吧,中间的节点可以转发数据,相当于延长了通信距离。
小米的产品种类比较多,所以选择Mesh方式是比较合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