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趴趴狗520维修

楼主(2023-01-23):
趴趴狗520,通电屏幕无显示,按复位键,充电指示灯亮(屏幕左上角第一个橙色灯),按电源键指示灯灭,拆机发现电池鼓包,更换电池后故障依旧,电路板上无明显损坏元件。请教各位是否有维修经验,谢谢

网友:
哇,10年前的设备啊。

网友:
用的同款,还在继续服役。

网友A:
经常换电池,目前也还在服役。。问题就不清楚了。

网友:
这货原配的充电头和线质量都不好。
自己配高质量的充电头和线用起来会很省心。

网友B:
papa系列的不用看了,CPU虚焊...直接加焊即可解决哦!我修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pa系列的不用看了,CPU虚焊...直接加焊即可解决哦!我修过一个...

谢谢,记得CPU是BGA封装,业余条件热风枪直接吹是否可行?

网友C:
我的520图像也出现好些竖直线了,不是屏幕,是图像就有。
不过凑合着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记得CPU是BGA封装,业余条件热风枪直接吹是否可行?

拿去修手机的店,让师傅帮忙?

网友:
我是n291,时间不保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520图像也出现好些竖直线了,不是屏幕,是图像就有。
不过凑合着用

Cmos senser被激光照射后就会这样cmos不良了,可以看看ttl里面开机自检有没有senser的型号,换一个就立马好了

网友:
我的用了2年左右就如楼主描述的差不多,早就换成凌渡的后视镜类型的前后双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经常换电池,目前也还在服役。。问题就不清楚了。

有推荐的电池链接吗?现在我的520还服役中,但是电池不行了,每次重启时间会恢复

网友:
我的520 休息好长时间了,改天还得试试能不能用了

网友:
我的换过一个电池,目前还在正常服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推荐的电池链接吗?现在我的520还服役中,但是电池不行了,每次重启时间会恢复 ...

【淘宝】https://m.tb.cn/h.UOeiYsQ?tk=4s67dgLlVvf CZ3457 「402030行车记录仪任e行EX4胎压监测器高温聚合物锂电池3.7V200mAh」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网友:
记得扔老家书房有一款趴趴狗,低端型号,当时JD 300多买了的,时间长了,也忘了是坏了换下,还是买了新的流媒体后视镜换了的;楼主维修若需要拆件,可以快递到付发过来。

网友:
7年前买的,中间换过一次电池,最近电池好像不行了,启动不开机,要手动开,熄火直接关机,没有延迟了
打算换新的行车记录仪算了,有好的推荐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推荐的电池链接吗?现在我的520还服役中,但是电池不行了,每次重启时间会恢复 ...

都是淘宝找的电池,用不了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