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无源蜂鸣器,哪家靠谱,良品率能到99%以上的

楼主(2023-01-23):
贴片无源蜂鸣器,哪家靠谱,良品率能到99%以上的

网友:
就怕无源蜂鸣器的出厂合格率都达不到99%

网友A:
又是老话题,蜂鸣器不良率问题。
不良率高点只要稳定也不是大事,就怕出厂后不响了,比不响还难受的是声音嘶哑非常影响品质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老话题,蜂鸣器不良率问题。
不良率高点只要稳定也不是大事,就怕出厂后不响了,比不响还难受的是声音 ...

之前板上用的有源蜂鸣器
再也不敢用了。
99%的麻烦都是来自有源蜂鸣器,
前段时间发现,声音重叠不重叠、跟空气温湿度居然也有关系。

听说贴片无源会好一些?

网友:
无源的会好很多,但也没有那家做到这么好,除非是买的到原装进口的,某宝上的进口很多也不行。还有就是和过炉也有关系,过炉之后有一些声音会变哑了,敲一下就好。

网友:
其实如果不需要声音比较大,而且有空间,可以考虑用大一点的压电蜂鸣器,好像也有进口的比如记得是松下,也不贵。

网友:
圆柱蜂鸣器焊接受热会造成受热改变里面铁片的受力后声音会变化,贴片损坏太多只能后期手工焊接。
试试耐热塑料外壳的贴片蜂鸣器也许会好点

网友B:
原来大家都有这个问题,我之前贴片蜂鸣器,不良感觉比较高,有的声音小,有的声音大,最不好的一次,连续多少个声音大小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大家都有这个问题,我之前贴片蜂鸣器,不良感觉比较高,有的声音小,有的声音大,最不好的一次,连续多 ...

是无源贴片版本

过SMT 260℃ 的?

哪个品牌的?

网友C:
http://www.jy-fuding.com/   江阴市福鼎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批量用过这家的,没有明显的回流后声音不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无源贴片版本

过SMT 260℃ 的?

用的这个,没有品牌。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og2e9feb1e7

第1次SMT的时候,发现蜂鸣器出现声音大小不一样的问题,和SMT厂家反馈了。
后面再SMT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应该是调低了温度,但是不良也有:2%左右,还是最后测试的时候出现声音大或者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ttp://www.jy-fuding.com/   江阴市福鼎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批量用过这家的,没有明显的回流后声音不良问题 ...

蛮好
请问  是网商渠道还是厂家直接采购

楼主:
贴片蜂鸣器如果不良,拆也难拆,焊也难焊,板子几乎就是属于报废了。

实在划不来。不折腾了。从板上删掉蜂鸣器了。

网友E:
不要过炉,手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过炉,手焊

确实过炉会异常,电烙铁焊接久了也会坏。里面震膜铁片处于一圈磁铁吸附的自由状态,加热后可能 铁片变型了声音就变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蛮好
请问  是网商渠道还是厂家直接采购

通过代理商采购的